proteus8.6中stm32的型号的选择

楼主(2018-05-25):
如图,里面有6种型号可以选择,选一个之后没办法下载数据手册,所以感觉没办法下手啊,在网上也没办法搜到STM32F103U6这种型号。

题主本人手中有块RCT6,proteus中应该对应哪个呢?还是都可以?(感觉TIM这些的GPIO映射肯定是要有区别的啊)

网友A(2018-12-18):
楼主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B:
如果是初学,练练程序逻辑用proteus还是可以,如果是学硬件,还是买开发板实际接线合适。

网友C:
还是选择proteus吧  会好用些  新手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