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a单电源功放不出声 求助

楼主(2018-05-25):
我只做了其中一个声道的功放电路  用12v/2A开关电源供电  测试用镊子触碰2030A1脚 喇叭有强嗡声 ,但接音频输入就是没音乐输出,电位器用的是100K 或换50K 或者不用直接输入音频都没声音输出 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8-07-07):
自己电路做得有问题

网友B(2020-11-01):
跟我的一样,哈哈,也不出声

网友C:
按官方典型应用电路搭建电路。

网友D:
当您触摸放大器的同相输入时,会发出很大的嗡嗡声,这意味着放大器可能仍然很好,因此,您可能需要检查信号是否良好。

网友E: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F:
你的前级音源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G:
你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手册来啊。他是1欧姆 22nf电容的匹配电路。你是22欧姆 104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