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路PWM模拟输出的程序源码

楼主(2018-05-25):
stm32F103c8t6的程序(可方便改成使用的单片机),通过定时器模拟输出多路脉冲宽度不同的PWM,且脉冲宽度与脉冲宽度改变速度可控。自己用于多路舵机驱动,理论上单片机有多少I/O口就能输出多少路PWM!!!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P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ATA.h"

int main()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选择中断分组4
GPIO_Configuration();

TIM3_Init(71,9);//每10us进一次中断
NVIC3_Configurature();
TIM2_Init(35999,19);//100Hz
NVIC2_Configurature();

        slaver_SetAngle(0,220,60);//零号舵机,A1
        slaver_SetAngle(1,20,60);//A2
        slaver_SetAngle(2,40,60);//A3
        slaver_SetAngle(3,60,60);
        slaver_SetAngle(4,80,60);
        slaver_SetAngle(5,100,60);
        slaver_SetAngle(6,120,60);
        slaver_SetAngle(8,140,60);
        slaver_SetAngle(9,160,60);
        slaver_SetAngle(10,170,60);
        slaver_SetAngle(11,100,60);
        slaver_SetAngle(12,40,60);
        slaver_SetAngle(13,60,60);
        slaver_SetAngle(14,70,60);
        slaver_SetAngle(15,80,60);
        slaver_SetAngle(16,90,60);
        slaver_SetAngle(17,100,60);
        while(1)
        {
        }
}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pulse_width = 2000;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3_cnt = 0;//设置的奇数位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TIM3做PWM输出
{
        unsigned char j;
        TIM3->SR = 0;//清楚中断

        tim3_cnt++;
        if(tim3_cnt == pulse_width)
        {
                tim3_cnt = 0;
                GPIOA->ODR |= 0XFFFF;//对其他的端口不会影响
                GPIOB->ODR |= 0XFFFF;
        }
        for(j = 0;j < slave_Number;j ++)
        {
                if(tim3_cnt == slaver_data[j].Data_Converted)//等于角度转换值得到的数值
                {
                                (slaver_data[j].GPIOx)->ODR&=~slaver_data[j].GPIO_Pin;//选择端口,进行赋值
                }
        }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定时器2做控速
{
        unsigned char i;
        TIM2->SR = 0;

        for(i=0; i<slave_Number; i++)
        {
                if(fabs(slaver_data[i].Data_Desire - slaver_data[i].Data_Real) < slaver_data[i].Data_Speed*CYCLE_TIM2_UPDATE)//判断实际角度与输入角度的差值
                {
                        slaver_data[i].Data_Real = slaver_data[i].Data_Desire;//差值小就直接赋值
                }
                else
                {
                        if(slaver_data[i].Data_Desire > slaver_data[i].Data_Real)//输入值大于实际值
                        {
                                slaver_data[i].Data_Real += slaver_data[i].Data_Speed*CYCLE_TIM2_UPDATE;//加等于输入值
                        }
                        else
                        {
                                slaver_data[i].Data_Real -= slaver_data[i].Data_Speed*CYCLE_TIM2_UPDATE;//减等于输入值
                        }
                }
                slaver_data[i].Data_Converted = (unsigned short)(50.0f + slaver_data[i].Data_Real*SLAVER_CHANGE);//加上偏移量,转换数值
        }
}

楼主:
我怎么上传资料啊,刚来这个论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