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怎么通过按键发送信息?有没有不通过单片机的方法?

楼主(2018-05-25):
有没有不需要通过单片机的方法

网友A:
nrf24l01本身并没有信息,他自己并不知道发送信息(数据),需要外部提供给他,因此,必然要有单片机或更高级的芯片来操作待发送的数据。

网友B:
应该没有这样的方法

网友C:
不通过单片机是不可能的,NRF24L01上电后需要参数设置,初始化。
这些工作需要单片机来做

网友D:
不需要单片机,就使用2272/2262这样的遥控模块

网友E:
可以使用USB串口转nrf24l01转换模块与电脑通讯

网友F:
     做个遥控器 用24L01+89C2051,   CR2032(3v)纽扣电池供电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