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PB开发板呼吸灯实验源码

楼主(2018-05-25):
任选一个LED灯4秒内从全灭到全亮,再从全亮到全灭,亮度变化至少20个台阶,循环往复(呼吸灯效果)任选一个LED灯,4秒内从全灭到全亮,再从全亮到全灭,亮度变化至少20个台阶,循环往复(呼吸灯效果)

//*****************************************************************************
// 本程序控制Tiva-PB开发板上的3个LED指示灯,移位闪烁点亮
// 蓝色LED(D2)--PF0 绿色LED(D3)-PA4 红色LED(D4)-PD6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
// main 函数,每个工程项目内有且只有1个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at1)
{
    unsigned int i,j;
    for(i = dat1; i > 0; i--)
    for(j = 12500; j > 0; j--)   // 修改该参数可以调整延时时间
    {;}
}

int main(void)
{
    int i,j;
    //设置系统时钟为5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端口GPIO F使能,F0引脚解锁NMI功能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 使能 GPIO F模块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   // 开锁 PORT F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CR) |= GPIO_PIN_0;       // 解锁 F0 引脚
    HWREG(GPIO_PORTF_BASE + GPIO_O_LOCK) = 0;               // 重新上锁
        // 设置GPIO方向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 PF0设置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1<<0);          // 蓝LED灯初始态:灭
        // 设置PA4为输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 GPIO A模块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     // PA4设置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GPIO_PIN_4,1<<4);          // 绿LED灯初始态:灭
        // 设置PD6为输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使能 GPIO D模块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 PD6设置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GPIO_PIN_6,1<<6);          // 红LED灯初始态:灭

    while(1)    // 死循环,main函数没有结束
    {
                         for(j=1;j<=20;j++)
                        {
                          for (i=0;i<5;i++)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0<<0);  // 蓝色LED灯:亮
        delay(j);       // 软件延时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1<<0);  // 蓝色LED灯:灭
        delay(20-j);
                        }
                }
                        for(j=1;j<=20;j++)
                        {
                         for (i=0;i<5;i++)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0<<0);  // 蓝色LED灯:亮
        delay(20-j);       // 软件延时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1<<0);  // 蓝色LED灯:灭
        delay(j);
                        }
                }
    }
}
// end of main

网友A(2020-10-22):
正好看到了解锁锁定端口的部分,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