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C51单片机延时语句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25):
5年前在XP时代用KEIL U2用过这个例程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用WIN KEIL U4编译不通过。一直说延时语句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1;

void delay 1s()
{
  uint i,j;
        for(i=500;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led1=0;
         delay 1s();
         led1=1;
         delay 1s();
         while(1);
}

网友A:
for(j=110;j>0;j--);改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大括号,里面加分号,你这个写法不规范

网友B:
把代码中全部1S去掉试试看!

网友C:
两个for之间没有花括号,所以不通过

网友D:
你应该将delay 1s()改成delay1s(),把空格去掉

网友E:
delay 1s()这个函数名字有问题,中间不能有空格的吧,要么把空格改为下横线,要么去掉空格。

网友F:
延时函数名错误,不能有空格,可以写成void delay_1s(), 不能是void delay 1s()

网友G:
// 灯会一直频闪,如果显示灯常亮,是因为延时太短,导致人眼分辨不出闪烁
// 请增加延时时间。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1;

void delay_1s()
{
        uint i,j;
        for(i=500;i>0;i--){
                for(j=110;j>0;j--){
                        ;//空
                }
        }
}

void main()
{
        while(1){
                led1=0;
                delay_1s();
                led1=1;
                delay_1s();
        }
}

网友H:
delay 1s() 改成delay_1s。
命名不规范

网友I:
delay去掉空格

网友J:
延时函数命名错误 delay1s()或者delay_1s

网友K:
写成void delay_1s(), 不能是void delay 1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将delay 1s()改成delay1s(),把空格去掉

去掉就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代码中全部1S去掉试试看!

发现主要是空格的原因,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delay 1s() 改成delay_1s。
命名不规范

多谢!,还真是的。

楼主:
有你们真好啊,多谢!

网友L:
void delay1s()        /////不能有空格
{
  uint i,j;
        for(i=500;i>0;i--)
            for(j=110;j>0;j--);
}

网友M:
for(i=500;i>0;i--)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