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个LED灯开关电路,高电平熄灭,但是制作的却只是高电平变暗?下面是原理.

楼主(2018-05-25):
想做个LED开关电路,高电平熄灭,但是现在制作出来的LED灯,在接高电平的时候只是变暗,没有熄灭是怎么会,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LED原理图

LED原理图

pcb图

pcb图

网友A:
LED

LED
你的电路有很多问题,参考我的电路吧

网友B:
楼主搞得这么复杂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得这么复杂干啥

那应该是怎样的呢?就是想用三极管和MOS管做个LED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有很多问题,参考我的电路吧

谢谢,但是能说一下问题在哪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C:
我去 就点亮个led要这么复杂么 参考"沙发"电路图吧

网友C:
如果led功率大 换个大功率的N-MOSFET就行了 N-MOSFET选自己带反向保护二极管的型号即可

网友D(2018-08-31):
高电平时候5V被三极管短路了,需要在C记那里串联一个电阻,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