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红外遥控器的编码方式的单片机解码

楼主(2018-05-25):
前段时间,朋友做了一个遥控台灯,我用了一个遥控器好用,但是为啥用另外一个海信电视机上的遥控就不好用呢,遥控器是好的,上网看说是有红外遥控器按编码格式分两种。我的那种是日本NEC的uPD6121G组成的发射电路,大家帮帮忙告诉我一下另外一种遥控的用法,最好能给个程序参考一下,或者我的程序修改哪些地方就可以实现,谢谢

另外我把我现在用的程序发上来,希望能帮助一下新手
/*************************   说 明 *********************************/
/*    以一个9ms的低电平和4.5ms的高电平为引导码,后跟32位二进制代码 */
/*    前16位为8位用户码及其反码,后16位为8位的操作码及其反码      */
/*    以脉宽为0.565ms、间隔0.56ms、周期为1.125ms的组合表示"0";    */
/*    以脉宽为0.565ms、间隔1.685ms、周期为2.25ms的组合表示"1"。    */
/*    注意:接收码的脉宽与间隔是对发射码取反的,即间隔是0.565ms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a    IRcode[4];   //定义一个4字节的数组用来存储代码
uchar zima[]={"abcd"};
uchar   CodeTemp;   //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uchar  i,j,k;    //延时用的循环变量
sbit  IRsignal=P3^2;   //HS0038接收头OUT端直接连P3.2(INT0)
sbit  p21=P0^1;
sbit  p22=P0^2;
sbit  p23=P0^3;
sbit  p24=P0^4;
sbit  p25=P0^5;
sbit  p26=P0^6;
sbit  p27=P0^7;
sbit  p28=P1^0;
/**************************延时0.9ms子程序**********************/
void Delay0_9ms(void)
{
     uchar j,k;
     for(j=18;j>0;j--)
       for(k=20;k>0;k--) ;
}
/****************************************通过串口把代码发送******/
void send(void)
{
// for(i=0;i<4;i++)        //通过串口将代码发出
   {
    SBUF=IRcode[2];
     while(!TI);       //等待一个字节发送完毕
     TI=0;
    }
}
void send1(void)
{

……余下详见附件(下载附件不要黑币的)

网友A:
红外的编码不止两种,你可以上网搜下,不同编码是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