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unsigned char不用void,请帮忙解决一个困扰好久的问题

楼主(2018-05-25):
unsigned char Read1302(void)
这个函数为什么用 unsigned char   不用void

网友A:
这个函数执行完毕后会产生一个返回值

网友B:
缺少知识面,才会有此一问。先补课。

网友C:
从函数名应该看得出是这是一个读取数据的函数,读取的数据通过返回值返回给一个变量用,比如unsigned char i;     i=Read1302();   这样就能把这个函数里面得到的数据提取出来用,  void是空类型,没有返回值。

网友D:
看你需不需要返回值

网友E:
你可以使用一个全局变量取读取

网友F:
执行完之后会有返回值,可以调用

网友G:
不想用返回值,也可以用void  Read1302(unsigned char *pData) ,将需要的读取的数据通过指针取回来,不顾看你问的问题,估计还是用返回值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