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isp烧写程序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怎么回事

楼主(2018-05-25):
我用STC-ISP烧录程序时,软件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没有任何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可能有很多问题,我按我遇到的来说。
1.TXD和RXD接错了,下载器TXD接单片机RXD,RXD接单片机TXD。
2.晶振没插或者松了。
3.单片机型号选择错了,如果是STC89c52RC就要选后面加RC的,STC89c52就不行。
4.需要冷启动,就是给单片机断一次电,有的直接按电源开关就可以了,如果连的线把vcc拔插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道具体原因 你什么资料都没提供

可能的原因

RX和TX没接对
线路有问题
端口没选对
电脑端口设置有问题
单片机复位电路有问题
不是自动下载器而下载是没有给单片机断电
单片机电路有问题 没起振

等等 等等 等等 自己查

网友C:
正常,只要把目标单片机电原断一下电,再接上电烧写就完成了

网友D:
电压是否够、、、、、断电是否完全、TX/RX是否连接正确,,,,,,,如果是外部晶振,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E:
有可能是你选型号时选错,或者连接的单片机电源未打开。那个型号你可以去查资料,有几种容易混淆,主要是烧录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F:
你用的是pl2303USB转TTL接口吗?如果正常检测到COM但还是无法正常写入,那你可以试一试把RXD,TXD短接试一试,如果不能正常接收数据,可能就是pl2303坏了

网友G:
可能是芯片坏了,或者你型号选择问题

网友H:
一直在检测,有可能是USB接口有问题,我的电脑下载时也遇到过,更换USB口 后,下载就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I(2019-01-15):
重启电脑

网友J:
和电脑的线连接不好,开发板缺少晶振之类的硬件,下载软件版本过低

网友K(2019-09-24):
我就是STC89c52和STC89c52RC 选型号不对,掉了RC不能下载,选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K:
STC89c52RC就要选后面加RC的,STC89c52就不行  ,我的就是这个原因,选对了就能下载了!

网友L:
看看单片机的型号,TX和RX看看有没有接反,先断电,点烧录,再上电。

网友M:
有可能是单片机的型号选择错误,要区分STC89C51和STC89C52的单片机芯片,或者需要重新断电启动,就是给单片机断一次电,直接按电源开关就可以了,或者将USB插线拔断一次就好了。

网友N:
STC的单片机一般是需要上电才会重新从boot区执行,这个时候才会去握手更新

网友O:
部分最小系统班需要重新上电复位,如果你的不是这种的话,就需要检查电路是否连接稳定和正确,另外电压过低或者过高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P(2019-12-20):
有可能是USB接口有问题,更换USB口 试试

网友Q(2020-03-18):
建议查看这个链接:www点tjunk点club/?p=97。它解决了我的问题!

单片机不容易烧坏。
解决方法:用杜邦线把 P1.0 口和 P1.1 口接GND,即接地。之后下载程序。
原因:单片机锁了,所以下载不进程序了。

其他情况:
1.查看单片机是否插反了;
2.下载软件选择正确的单片机型号(注意STC89C52和STC89C52RC是不同的) ;
3.检测是否连接了晶振 ,时候有晶振接触不良的现象 ;
4.查看电脑com是否有多个,是否选错了com口 (是否安装了相应的驱动);
5.单片机开发板是否重新上电了(下载单片机程序需要冷启动过程) ;
6.注意是否有短路(比如开发板下面最好铺一张纸,不要被短路) ;
7.下载软件用的什么版本,旧版本可能需要设置最低、最高波特率,新版本不用设置,建议尽量使用新版 ;
8.如果使用的是CH340/CH341或者PL2302,检测RXD/TXD是否连接反了。
9.换一个单片机试试看,验证单片机是否已损坏。

有时候,还真的可能是单片机烧了,毕竟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有很多问题,我按我遇到的来说。
1.TXD和RXD接错了,下载器TXD接单片机RXD,RXD接单片机TXD。
2. ...

thank you

网友S(2020-07-20):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有很多问题,我按我遇到的来说。
1.TXD和RXD接错了,下载器TXD接单片机RXD,RXD接单片机TXD。
2. ...

太感谢了

网友T(2020-09-11):
显示“继续检测目标单片机”是检测不到嘛?

网友U:
先点击下载然后 然后给单片机上电

网友V:
排除你们以上所说的一切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烧不进去的。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当你设计的板子,比如贴片单片机,就是焊在板子上,拿不下来的单片机。DIP的封装的除外。
如果你在单片机的电源端并联了电容的话,根本烧不进代码的,要么很难烧进去。因为电容会把信号拉低,导至烧录器刚开始检测时认不到单片机。
我问宏晶工程师之后,是把烧录器的+VCC电源断开,就留三个脚,即地线,TDX,RXD。先把烧录探针接到板子上,之后你再点击电脑里的下载,之后再接通PCB的主电源给单片机供电,马上就可以烧录了。
也就是用PCB的主电源供电烧录程序,因为烧录器的供电电流很小。

网友W:
估计是冷启动不行

网友X(2020-12-08):
引用 网友V:
排除你们以上所说的一切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烧不进去的。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当你设计的板子,比 ...

十分感谢,我就是这个情况。
死活烧录不进去十分让人头疼,看了你的帖子终于解决了

网友Y(2021-04-14):
WIN10数字签名问题,可能是驱动程序不正确,,但我现在,还无法解决,,

网友Z:
一般是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如果选择的是STC89c52RC建议换成STC89C52试一下

网友AA(2021-05-23):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有很多问题,我按我遇到的来说。
1.TXD和RXD接错了,下载器TXD接单片机RXD,RXD接单片机TXD。
2. ...

woc 大神,神了,按了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B(2022-03-28):
STC烧写死等,就在这时,让目标板冷起动一下。
道理很简单:
烧写或仿真程序是由内置的一段固有监控程序完成的,固有监控程序只在冷起动时运行一下,当它发现没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就跳转0000H,执行用户程序。
而发现有烧写或仿真命令时,才执行烧写或仿真命令。

网友AC(2022-11-21):
51烧录接5v,不是3V3.

网友AD:
选择好正确的单片机型号,看看串口是否被自动检测出来,如果没有被检测到,要安装一下驱动,然后点击下载,把单片机开关关闭再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具体原因 你什么资料都没提供

可能的原因

STC单片机需要冷启动下载,把电源断开重新接上就好了

网友AF:
尝试拔出串口重新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