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蓝牙后怎么用啊

楼主(2018-05-25):
弄了个密码锁,通过矩阵键盘输入密码,然后想用手机输入密码,但连了蓝牙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要在原来的程序中添加什么代码还是要怎样啊,下了个蓝牙串口助手也不知该怎么弄,那位知道的可否指点一下迷津。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                                        // 密码位计数
uchar pw[4];                                        // 初始密码存储区
uchar pwbuf[4];                                        // 输入密码存储区
uchar selfdefinebuf[4];                        //自定义密码存储区
uchar error_cnt;                                //错误次数计数器
bit enterflag;                                        // 确认键按下与否标志
bit pwflag;                                                // 密码正确与否标志

bit last_pwflag;                                //前一次密码输入正确与否标志
sbit open=P2^5;                                                        //锁开指示灯,绿灯。低电平亮
sbit beep=P2^0;                                //蜂鸣器,低电平叫
sbit red=P2^1;                                //红灯,低电平亮
sbit close=P2^7;                                //锁合指示灯,黄色。低电平亮
sbit youxiao=P2^3;                                //蓝灯,按键有效指示。低电平亮
void flashred_L(void);                //闪红灯,表示可输入自定义密码
void flashred_S(void);                //快闪红灯,重新输入自定义密码
void flashall(void);                        //三盏灯全亮,不能继续输入

/* 键消抖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
        uint i;
        for (i=8000;i>0;i--);
}

//蓝灯亮一下,再灭,用来表示按键按下有效
void youxiaoled()
{
        youxiao=0;
        delay();
        youxiao=1;
}

// 蜂鸣器短叫 报警
void baojing()
{
   beep=0;
   delay();
   beep=1;
   delay();
   beep=0;
   delay();
   beep=1;
}

/* 键扫描函数 */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uchar temp;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        //键盘去抖,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youxiaoled();  //按键有效指示灯亮,即蓝灯亮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 return 1;break;
                                case 0xde: return 2;break;

                                case 0xbe:return 3;break;
                                case 0x7e:return  11;break; //确定键 11

                        }
                        while(temp!=0xf0)  //按键抬起检测
                        {
                                temp=P1;
                                temp=temp&0xf0;
                        }
                }
                                      else return 0;//无键按下返回0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youxiaoled();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 return 4;break;
                                case 0xdd: return 5;break;
                                case 0xbd:return 6;break;
                case 0x7d:return 12;break;//取消键12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else return 0;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youxiaoled();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return 7;break;
                                case 0xdb: return 8;break;
                                case 0xbb:return 9;break;
               case 0x7b:return 13;break;//重设密码键13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else return 0;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
                temp=P1;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youxiaoled();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return 10;break;//数字0
               default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else return 0;
        }

}

/* 密码比较函数 */
bit pwcmp(void)
{
        bit flag;
        uchar i;
        for (i=0;i<4;i++)
        {
                if (pw[i]==pwbuf[i])
                        flag = 1;
                else
                {
                        flag = 0;
                        i = 4;
                        error_cnt++;                //错误次数加1
                }
        }
        return(flag);
}

//初始化设置函数
void init_main()
{

        count = 0;                                                // 初始没有输入密码,计数器设为0
        error_cnt=0;                                        //错误次数归0
        enterflag = 0;                                        // 没有按下确认键
        pwflag = 0;                                                // 密码标志先置为0
        last_pwflag=0;
                 close=0;                                                                            //锁合灯亮,其它灯灭
                 open = 1;
        beep = 1;
        red=1;

        /* 假设内定密码为1234, 修改初始密码可在这里改*/
        pw[0] = 1;
        pw[1] = 2;
        pw[2] = 3;
        pw[3] = 4;

}
//长闪红灯,表示可输入自定义密码
void flashred_L(void)
{
        red=0;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red=1;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red=0;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red=1;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red=0;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red=1;
}
//快闪红灯,重新输入自定义密码
void flashred_S(void)
{
        red=0;
        delay();
        delay();
        red=1;
        delay();
        delay();
        red=0;
        delay();
        delay();
        red=1;
        delay();
        delay();
        red=0;
        delay();
        delay();
        red=1;
}
void flashall(void)
{
        beep=0;
        open=0;
        red=0;
        delay();
        delay();
        beep=1;
        open=1;
        red=1;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j, key;
        uchar tempkey;

        init_main();

          while(1)
    {
                if(error_cnt<3)                                        //错误次数小于3
                {
                key = keyscan();                                        // 调用键盘扫描函数

                if(key>0&&key<=10)                                //用户输入密码
                        {
                        if(key==10)
                                key=0;
                           if (count<4)
                        {
                                pwbuf[count] = key;
                                count++;
                        }
                        }

                else if(key==11)                                                // 确认键按下
                        {
                        enterflag = 1;                                // 确认键按下
                        if (count==4)                                 // 只有输入4个密码后按确认键才作密码比较
            {
               delay( );
                                pwflag = pwcmp();
             }
                        else
                        {
                                pwflag = 0;                                // 否则直接pmflag赋0
                                error_cnt++;                        //错误次数加一
                        }
                        last_pwflag=pwflag;                                //前一次密码输入正确与否标志
                        enterflag = 0;                                         // 标志位置回0
                        count = 0;                                                // 密码位计数器清零
                                delay( );
                        if (pwflag==1)
                                {open = 0; close=1;red=1;beep=1;}   //密码正确时,绿灯亮,其它灯灭
                        else
                                {open=1;close=0;red=1;baojing(); }   //密码错误时,黄灯亮并短报警
                        }

                else if(key==12)                                        // 取消键按下
                        {
                        count = 0;                                                // 密码计数清零

                        }
                else if(key==13)                                           //重设密码键按下
                {                  open=1;
                        if(last_pwflag==1)                                //判断上次用户输入密码正确与否
                        {

                                flashred_L();                                //闪红灯表示可输入自定义密码
                                while(last_pwflag)
                                {
                                        tempkey=keyscan();

                                        if(tempkey>0&&tempkey<=10)                                //用户输入密码
                                        {
                                                if(tempkey==10)
                                                        tempkey=0;
                                           if (count<4)
                                                {
                                                selfdefinebuf[count] = tempkey;                        //保存用户自定义密码
                                                count++;
                                                }
                                        }

                                        else if(tempkey==11)                                //确认键按下
                                        {
                                                enterflag=1;
                                                if(count==4)
                                                {close=0;open=1;beep=1;
                                                for(j=0;j<4;j++)
                                                        pw[j]=selfdefinebuf[j];                        //修改密码存储数组

                                                last_pwflag=0;
                                                enterflag=0;

                                                count=0;

                                                }

                                                else                        //如果输入数据不足四位或大于四位,输入作废,重新输入
                                                {
                                                        flashred_S();                                 //快闪红灯,重新输入自定义密码
                                                        count = 0;                                                // 密码计数清零

                                                }
                                        }
                                }
                        }
                }
        }
                else
                        {

                                while(1)                                //错误次数超过三次,停止工作蜂鸣器一直叫
                                   beep=0;
                        }
        }
}

网友A:
需要在你的单片机代码中加入串口通信程序。

网友B:
/**************************************************************************************
*                              串口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选择发送的数据就可以显示
                        在串口助手上。具体操作参考操作视频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N1=P2^0;//控制左电机IN1=0、IN2=0制动,IN1=0、IN2=1正转,IN1=1、IN2=0反转,IN1=1、IN2=1制动.
sbit IN2=P2^1;//控制左电机
sbit IN3=P2^2;//控制右电机
sbit IN4=P2^3;//控制右电机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if(SBUF==0x00)
         {IN1=1;IN2=1;IN3=1;IN4=1;}
         else if(SBUF==0x01)
         {IN1=0;IN2=1;IN3=0;IN4=0;}
         else if(SBUF==0x02)
         {IN1=0;IN2=1;IN3=0;IN4=0;}
     else if(SBUF==0x03)
         {IN1=0;IN2=1;IN3=0;IN4=0;}
         else if(SBUF==0x04)
         {IN1=0;IN2=0;IN3=0;IN4=1;}
         else if(SBUF==0x05)
         {IN1=0;IN2=0;IN3=0;IN4=1;}
         else if(SBUF==0x06)
         {IN1=0;IN2=0;IN3=0;IN4=1;}
         else if(SBUF==0x07)
         {IN1=0;IN2=1;IN3=0;IN4=1;}
         else
         {IN1=0;IN2=0;IN3=0;IN4=0;}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C:
蓝牙只是作为一个无线传输的媒介,取代USB串口线的一种方式。建议按照以下步骤:
1.先用有线串口模块连接单片机和电脑,调试串口程序,先实现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密码可以解锁
2.配置蓝牙(包括波特率、配对密码设置)
3.把蓝牙模块替换有线串口模块,在安卓手机端安装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只是作为一个无线传输的媒介,取代USB串口线的一种方式。建议按照以下步骤:
1.先用有线串口模块连接 ...

电脑是不是只要用USB连接单片机,然后下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呀?我下了之后发送消息没有反应,是还少弄了什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                         ...

请问一下这个程序是下载到单片机吗,然后用手机串口助手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