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测温的Proteus仿真与Arduino源码

楼主(2018-05-25):
arduino源码:
/*********************************************************
*         Rt= 10K                RES=4700
*   GND----/\/\/\/\----/\/\/\/\----VCC=5V
* Rt = R *EXP(B*(1/T1-1/T2))
* 对上面的公式解释如下:
*
* 1.Rt 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阻值;
* 2.R是热敏电阻在T2常温下的标称阻值;
* 3.B值是热敏电阻的重要参数;
* 4.EXP是e的n次方;
* 5.这里T1和T2指的是K度即开尔文温度,K度=273.15(绝对温度)+摄氏度;
*********************************************************/

#include <math.h>
#define RES 4700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 set the LCD address to 0x27 for a 16 chars and 2 line display

double Water_temp;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lcd.init();                      // initialize the lcd
  // Print a message to the LCD.
  lcd.backlight();

  lcd.clear();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Temperature ");
}

void loop(){
  double AD_val=analogRead(0);        //0-1023的范围

  double GetVoltage=(AD_val/1023)*5.0;        //采样电压值

  // 欧姆定律 Rt/RES=GetVoltage/(5.0-GetVoltage),电流一致

  double Rt=GetVoltage*RES/(5.0-GetVoltage);
  //热力学绝对温度
  //T1=1/(ln(Rt/R) /B + 1/T2   )
  // Serial.println( 1/(  log(Rt/RES) /3000 + 1/(25+273.15)   ));
  Water_temp=1/(log(Rt/10000) /3950 + 1/(25+273.15))-273.15;
  if(Water_temp>-100.0)
  {

    Serial.print("RES= ");
    Serial.print(RES);
    Serial.print(" RT=  :");
    Serial.println(Rt);
    Serial.print("The temperature is :");
    Serial.print(Water_temp);
    Serial.println(" ~C");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T1=");
    lcd.print(Water_temp);
    lcd.print("  ");
  }
  else
  {
    Serial.println("Error! check sensor!");
  }
  delay(1000);
}

网友A(2019-05-18):
楼主方便把.hex文件摘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把.hex文件摘出来么

你要的HEX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的HEX文件,

谢谢啦,不过我昨天安装了Aduino,自己摘出来了

网友B(2019-10-05):
arduino uno可以用吗?刚学这个

网友C(2019-11-12):
NTC 10K   arduino +1602显示模块,可以正常显示工作

网友D(2020-03-03):
楼主你的proteus工程打不开啊 我用的pro8

网友D:
楼主,求proteus的keil源工程文件,tks

网友E(2020-04-09):
请问我下载了以后 打不开仿真怎么办

网友E:
怎么打开仿真啊

网友E:
楼主 怎么打开仿真啊 我下载了压缩包 打不开里面的仿真

网友F(2025-05-19):
可以同时输出的代码,用跑马灯代替输出

网友F:
可以输出的代码,跑马灯代表输出
#include <math.h>         //包含数学库
//熔丝位配置如下:
//外置晶体 16MH 主频 低位 9F 高位 C9
//外置晶体 12MH 主频 低位 9F 高位 C9
//内置RC  8MH  主频 低位 D4   高位 C9

// 定义跑马灯编号:

int LED0=6;//定义数字接口8为跑马灯电源
int LED1=5;// 定义数字接口为1号跑马灯
int LED2=10;// 定义数字接口为2号跑马灯
int LED3=11;// 定义数字接口为3号跑马灯
int LED4=12;// 定义数字接口为4号跑马灯
int LED5=13;// 定义数字接口为5号跑马灯
int LED6=14;// 定义数字接口为6号跑马灯
int LED7=15;// 定义数字接口为7号跑马灯
int LED8=0;// 定义数字接口为8号跑马灯
int LED9=1;// 定义数字接口为9号跑马灯
int LED10=16;// 定义数字接口2为10号跑马灯
int LED11=3;// 定义数字接口3为11号跑马灯
int LED12=4;// 定义数字接口4为12号跑马灯

unsigned long time; //定义变量 time 类型

void setup()
{

int i; //定义变量
for(i=0;i<=21;i++)
pinMode(i,OUTPUT);  //设置0~21 引脚为输出模式

int j;
for(j=0;j<=21;j++){  //全灭
digitalWrite(j,1);
  }

digitalWrite(LED0,LOW); //开启电源

}

// 使用循环函数重复运行
void loop() {
Serial.begin(115200); // 打开串口,设置速率为115200 bps 注:开启串口,会使 0 和 1 号逻辑端口失效(7、8号跑马灯不亮),原因不名!
/*
Serial.print("程序已运行");
time = millis();  // 赋值运行时间给变量time
Serial.print(time/1000); // 输出程序运行时间
Serial.println("秒");
Serial.end(); // 关闭串口

delay(10000); // 等待10秒

digitalWrite(LED1,LOW); // 第一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2,0); //第二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3,0); //第三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4,0); //第四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5,0); //第五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6,0); //第六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7,0); //第七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8,0); //第八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9,0); //第九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10,0); //第十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11,0); //第十一个跑马灯亮
digitalWrite(LED12,0); //第十二个跑马灯亮

delay(5000); // 等待5秒

digitalWrite(LED1,HIGH); //第一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2,1); //第二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3,1); //第三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4,1); //第四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5,1); //第五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6,1); //第六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7,1); //第七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8,1); //第八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9,1); //第九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10,1); //第十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11,1); //第十一个跑马灯灭
digitalWrite(LED12,1); //第十二个跑马灯灭
*/
// if (Serial.available() > 0)  { // 只在收到数据时发送数据

double Digital_Value=analogRead(0);   //读取串联电阻上的电压值(数字量)
double Voltage_Value=(Digital_Value/1023)*5.00;//换算成模拟量的电压值
double Rt_Value=(3.3-Voltage_Value)/Voltage_Value*100;  //计算出热敏电阻的阻值
Serial.println(1/(log(Rt_Value/10)/3000 + 1/( 25 + 273.15)) - 273.15,2); //计算所感知的温度并发送到串口
Serial.print("\t\r\n"); //\t是制表,\r\n 回车换行
Serial.println("ok");
Serial.print("\t\r\n"); //\t是制表,\r\n 回车换行
delay(10000);   //十秒刷新一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