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个89c52驱动L293D直流电机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25):
引脚说明:
1 Enable 1-2:作为左半边IC控制用。当这个Pin为高电压时,左半边IC可作用,反之,低电压时,左半边IC无作用。
• 2 INPUT 1:当这个Pin为高电压时,电流会流出至Output 1。
• 3 OUTPUT 1:这个Pin要接到终端马达的一个接脚。
• 4,5 GND:接地。
• 6 OUTPUT 2:这个Pin要接到终端马达的一个接脚。
• 7 INPUT 2, 当这个Pin为高电压时,电流会流出至Output 2。
• 8 VC:供给给马达使用的电压,如果要驱动的马达是12V,那就要供给这个Pin 12V直流电。
• 9 Enable 3-4:作为右半边IC控制用。当这个Pin为高电压时,右半边IC可作用,反之,低电压时,右半边IC无作用。
• 10 INPUT 3,:这个Pin为高电压时,电流会流出至Output 3。
• 11 OUTPUT 3:这个Pin要接到终端马达的一个接脚。
• 12,13 GND:接地。
• 14 OUTPUT 4:这个Pin要接到终端马达的一个接脚。
• 15 INPUT 4:当这个Pin为高电压时,电流会流出至Output 4。
• 16 VSS:提供给IC的电源,这个Pin要供给5V电压。
(直接引用的网上的,和proteus仿真不太一样,不过原理一样的)
接GND时,
EN1=1;EN2=0时,仅34电机转;(即output3/4输出了电流)
EN1=0;EN2=1时,仅12转;
EN1=1;EN2=1时,都转;
EN1=0;EN2=0时,都不转
接VCC时相反喽

附个简单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EN1=P1^2;
sbit EN2=P1^3;
sbit IN3=P1^4;
sbit IN4=P1^5;
void main()
{
EN1=0;
EN2=0;
while(1)
{IN1=1;IN3=1;
IN2=1;IN4=1;}
}

网友A:
也可以不用GND或者VCC,直接用电机连out3和out4/1/2什么的,反正懂原理再怎么搞就结合实际情况喽

网友B: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2018-10-04):
您好,请问单纯地用IC1-L293D电机驱动模块就可以驱动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