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单片机之间通讯(单片1机按按键,单片机2响应)如何编程?

楼主:
我要实现 单片1机按按键  单片机2响应  怎么编程

网友A(2018-05-25):
单片机1按键检测,输出一个高或低电平,单片机2按键检测单片机1输出的电平,然后执行。
当然也可以采用串口,iic等通信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1按键检测,输出一个高或低电平,单片机2按键检测单片机1输出的电平,然后执行。
当然也可以采用串 ...

串口通讯怎么编程

网友C:
两个单片机通信,你先把单片机有哪些通信方式了解一下然后在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1按键检测,输出一个高或低电平,单片机2按键检测单片机1输出的电平,然后执行。
当然也可以采用串 ...

我不会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