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悬赏一百黑币,请求帮我解答这个疑惑,关于ds1302的程序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8-05-25):
麻烦帮我看看,最后我用串口打印出来的数值始终不对,最后打印出来的是00 08 F8  08  00 F8跟我设置好的时间不一样呀
#include "reg51.h"
sbit RST= P3^5;
sbit SCLK= P3^6;
sbit DPIO= P3^4;
unsigned 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nsigned 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nsigned char time[7];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6;i++)
       for(j=0;j<6;j++);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RST        =0;
   delay();
  SCLK =0;
   delay() ;
  RST        =1;
   delay();
        for(i=0;i<8;i++)
        {
         DPIO=addr&0x01;
         addr>>=1;
         SCLK =1;
         delay();
          SCLK =0;
          delay();
        }
           for(i=0;i<8;i++)
        {
         DPIO=dat&0x01;
         dat>>=1;
         delay();
         SCLK =1;
         delay();
         delay();
          SCLK =0;
          delay();
        }

         RST=0;
         delay();
         SCLK =0;
         delay();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mp;
  RST        =0;
  delay();
  SCLK =0;
  RST        =1;
  delay();
        for(i=0;i<8;i++)
        {
         DPIO=addr&0x01;
         addr>>=1;
         SCLK =1;
         delay();
          SCLK =0;
          delay();
        }
           for(i=0;i<8;i++)
        {
          DPIO=tmp;
         dat|=tmp<<7;
         SCLK =1;
         delay();
          SCLK =0;
          delay();
        }

         RST=0;
         delay();
         SCLK =0;
         delay();
         DPIO = 0;
         delay();
         return dat;
}
void read_reg()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time[i]=read( READ_RTC_ADDR[i]);
        }
}
void write()
{
   unsigned char i;
        sendbyte(0x8e,0x00);
         time[0]=0x30;
         time[1]=0x35;
         time[2]=0x20;
         time[3]=0x25;
         time[4]=0x05;
         time[5]=0x05;
         time[6]=0x18;
        for(i=0;i<7;i++)
   {
   sendbyte(WRITE_RTC_ADDR[i],time[i]);
   delay();
        }
        sendbyte(0x8E, 0x80);
}
void uart_init(void)
{
        // 波特率9600
        SCON = 0x50;           // 串口工作在模式1(8位串口)、允许接收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加倍

        // 通信波特率相关的设置
        TMOD = 0x20;        // 设置T1为模式2
        TH1 = 253;
        TL1 = 253;                   // 8位自动重装,意思就是TH1用完了之后下一个周期TL1会
                                        // 自动重装到TH1去

        TR1 = 1;                // 开启T1让它开始工作
}

// 通过串口发送1个字节出去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
   // 第1步,发送一个字节
   SBUF = c;

   // 第2步,先确认串口发送部分没有在忙
   while (!TI);

   // 第3步,软件复位TI标志位
   TI = 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
         uart_init();
     write();

         while(1)
    {
            read_reg();
               for(k=0;k<7;k++)
            {
              uart_send_byte(time[k]);
              }
            delay();
     }

}

网友A:
DS1302 须要BCD处理

#include "reg51.h"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sbit RST= P3^5;
sbit SCLK= P3^6;
sbit DPIO= P3^4;
unsigned 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nsigned 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unsigned char time[7];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6;i++)
        for(j=0;j<6;j++);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RST  =0;
        delay();
        SCLK =0;
        delay() ;
        RST  =1;
        delay();
        for(i=0;i<8;i++)
        {
                DPIO=addr&0x01;
                addr>>=1;
                SCLK =1;
                delay();
                SCLK =0;
                delay();
        }
        for(i=0;i<8;i++)
        {
                DPIO=dat&0x01;
                dat>>=1;
                delay();
                SCLK =1;
                delay();
                delay();
                SCLK =0;
                delay();
        }

        RST=0;
        delay();
        SCLK =0;
        delay();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tmp;
        RST  =0;
        delay();
        SCLK =0;
        RST  =1;
        delay();
        for(i=0;i<8;i++)
        {
                DPIO=addr&0x01;
                addr>>=1;
                SCLK =1;
                delay();
                SCLK =0;
                delay();
        }
        for(i=0;i<8;i++)
        {
                DPIO=tmp;
                dat|=tmp<<7;
                SCLK =1;
                delay();
                SCLK =0;
                delay();
        }

        RST=0;
        delay();
        SCLK =0;
        delay();
        DPIO = 0;
        delay();
        return dat;
}
void read_reg()
{
        unsigned char i, tmp;
        unsigned char time_buf[8] ;
        for(i=0;i<8;i++)

        {
                time_buf[i]=read( READ_RTC_ADDR[i]);
        }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i]/16;
                time[i]=time_buf[i]%16;
                time[i]=time[i]+tmp*10;
        }
}
void write()
{
        unsigned char i, tmp;
        unsigned char time_buf[8] ;
        sendbyte(0x8e,0x00);
        time[0]=0x30;
        time[1]=0x35;
        time[2]=0x20;
        time[3]=0x25;
        time[4]=0x05;
        time[5]=0x05;
        time[6]=0x18;
        for(i=0;i<7;i++)
        {                  //DS1302 须要BCD处理
                tmp=time[i]/10;
                time_buf[i]=time[i]%10;
                time_buf[i]=time_buf[i]+tmp*16;
        }
        for(i=0;i<7;i++)
        {
                sendbyte(WRITE_RTC_ADDR[i],time_buf[i]);
                delay();
        }
        sendbyte(0x8E, 0x80);
}
void uart_init(void)
{
        // 波特率9600
        SCON = 0x50;           // 串口工作在模式1(8位串口)、允许接收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加倍

        // 通信波特率相关的设置
        TMOD = 0x20;        // 设置T1为模式2
        TH1 = 253;
        TL1 = 253;                   // 8位自动重装,意思就是TH1用完了之后下一个周期TL1会
        // 自动重装到TH1去

        TR1 = 1;                // 开启T1让它开始工作
}

// 通过串口发送1个字节出去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
        // 第1步,发送一个字节
        SBUF = c;

        // 第2步,先确认串口发送部分没有在忙
        while (!TI);

        // 第3步,软件复位TI标志位
        TI = 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
        uart_init();
        write();

        while(1)
        {
                read_reg();
                for(k=0;k<7;k++)
                {
                        uart_send_byte(time[k]);
                }
                delay();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 须要BCD处理

打印出来和原来一样呀,什么情况?

网友A:
请检查你的DS1302时钟模块和单片机怎样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