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会写流水灯的程序,急需,问题如下。

楼主(2018-05-25):
任务一:花样流水灯
流水灯的左移右移,八个发光二极管LED1-LED8分别接在单片机的P1口,重复循环3次右移。然后左移2次,间隔闪烁2次,延时时间可调(初始延时时间为0.5S)。

单片机型号:15f2k60s2

要实训了,之前学的程序忘了怎么写了,需要恶补一下,求论坛的大神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一个例子,自己改
/*******************************************************************************
* 实 验 名                 : 左右流水灯实验
* 使用的IO             : P2
* 实验效果       : 点亮的LED从右边往左边移动,到达左边再往右边移动,依此循环。
* 注    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define GPIO_LED P2                //将P2口另外取名为GPIO_LED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误差 0us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GPIO_LED=0xfe;//1111_1110->1111_1101
        while(1)
        {
                for(n=0;n<7;n++)                                                 //左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左边
                {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将GPIO_LED左移一位
                        Delay10ms(50);                                                         //延时
                }
                for(n=0;n<7;n++)                                                         //右移7次,这样子就会到达最右边
                {
                        GPIO_LED=_cror_(GPIO_LED,1);        //将GPIO_LED右移一位
                        Delay10ms(50);                                                                //延时
                }
        }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B:
//flow light and beep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a,b,k,j;
sbit beep=P2^3;
void delay10ms()
  {
    for(a=100;a>0;a--)
      for(b=225;b>0;b--);
   }
void main()
{
  k=0xfe;
  while(1)
  {
      delay10ms();

      beep=0;
      delay10ms();
      beep=1;
      j=_crol_(k,1);
      k=j;
      P1=j;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w light and beep
#include
#include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例子,自己改
/*******************************************************************************
...

大神,延时时间可调是哪个程序,前面的我看懂了,后面定义a b c没看懂

网友C:
会写流水灯......大神?

网友D:
自己按需修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led=P1;
  led=0x01;
  delay(500000);
  while(1)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右移循环三次
         led=0x00;
         delay(50000);
         led=0xff;
         delay(50000);

         led=0x00;
         delay(50000);
         led=0xff;
         delay(50000);   //间隔两次

     led=0x01;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                           //左移循环三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