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C9S12X128的直流电机与步进电机源代码

楼主(2018-05-26):
基于MC9S12X128的直流电机与步进电机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龙邱MC9S12XS128函数库
Designed by Cherish
E-mail:chiusir@yahoo.cn
软件版本:V1.0
最后更新:2015年12月28日
------------------------------------
Code Warrior 5.1
下载器:BDM2.3
Target : MC9S12XS128
备注;基于库版本程序编写
**********************************************/
#include "include.h"

unsigned char data[20],data1[7]={0x7F,0x3F,0x1F,0xF,0x7,0x3,0x1};
unsigned int falg=1,falg1=3,falg2=3,falg3=0,falg4=14,kkk;
void delayms(int ms)            //延时函数
{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3338;jj++);    //40MHz--1ms
}
void bu1()//步进电机第一步
{PWM_Change_Duty(PWM2,0);//B_
PWM_Change_Duty(PWM3,100);//A
PWM_Change_Duty(PWM4,0);//B
PWM_Change_Duty(PWM5,0);//A_//  A-AB-B-BA_-A_-A_B_-B_-B_A-A

}
void bu2()//2步
{PWM_Change_Duty(PWM2,0);
PWM_Change_Duty(PWM3,100);
PWM_Change_Duty(PWM4,100);
PWM_Change_Duty(PWM5,0);

}
void bu3()
{PWM_Change_Duty(PWM2,0);
PWM_Change_Duty(PWM3,0);
PWM_Change_Duty(PWM4,100);
PWM_Change_Duty(PWM5,0);

}
void bu4()
{PWM_Change_Duty(PWM2,0);
PWM_Change_Duty(PWM3,0);
PWM_Change_Duty(PWM4,100);
PWM_Change_Duty(PWM5,100);

}
void bu5()
{PWM_Change_Duty(PWM2,0);
PWM_Change_Duty(PWM3,0);
PWM_Change_Duty(PWM4,0);
PWM_Change_Duty(PWM5,100);

}
void bu6()
{PWM_Change_Duty(PWM2,100);
PWM_Change_Duty(PWM3,0);
PWM_Change_Duty(PWM4,0);
PWM_Change_Duty(PWM5,100);

}
void bu7()
{PWM_Change_Duty(PWM2,100);
PWM_Change_Duty(PWM3,0);
PWM_Change_Duty(PWM4,0);
PWM_Change_Duty(PWM5,0);

}
void bu8()
{PWM_Change_Duty(PWM2,100);
PWM_Change_Duty(PWM3,100);
PWM_Change_Duty(PWM4,0);
PWM_Change_Duty(PWM5,0);

}
void bu()//步进电机整体程序
{
int i;
int kkk;//速度标志
kkk=falg4;
//步进电机顺转
if(falg3==0)
{
        for(i=0;i<200;i++)
{
//按键减速选择
if(PORTE_PE5==0)
  {
  while(PORTE_PE5==0);

  falg4++;
  if(falg4>17)
  {
          falg4=17;
  }
  delayms(20);//防抖动
   break;
  }
  //按键加速选择
  if(PORTE_PE3==0)
  {

  while(PORTE_PE3==0);
  falg4--;
  if(falg4==10)
  {
          falg4=11;
  }
  delayms(20);
   break;
  }
  //切换直流和步进
if(PORTE_PE2==0)
  {
  while(PORTE_PE2==0);
  delayms(20);
  if(falg==0)
  {
          falg=1;//直流步进标志
          PWM_Change_Duty(PWM4,100);
PWM_Change_Duty(PWM5,0);
  }
  else
  {        falg=0;

  }
// PORTB_PB1=0;
  break;
  }
PWM_Change_Duty(PWM0,100);
        PWM_Change_Duty(PWM1,100);
                DDRB=~data1[17-falg4];//指示灯
        bu1();
delayms(kkk);
  bu2();
delayms(kkk);
bu3();
delayms(kkk);
bu4();
delayms(kkk);
bu5();
delayms(kkk);
bu6();
delayms(kkk);
bu7();
delayms(kkk);
bu8();
delayms(kkk);
//切换逆转
  if(PORTE_PE7==0)
  {
  while(PORTE_PE7==0);
          falg3=1;//步进状态标志

          delayms(20);
          break;
  }
  //切换停止
   if(PORTB_PB0==0)
  {
  while(PORTB_PB0==0);
  falg3=2;
   delayms(20);
   break;

  }
}
}
//步进电机逆转
else if(falg3==1)
{
        for(i=0;i<200;i++)
{
if(PORTE_PE5==0)
  {
  while(PORTE_PE5==0);

  falg4++;
  if(falg4>17)
  {
          falg4=17;
  }

  delayms(20);
   break;
  }
  if(PORTE_PE3==0)
  {

  while(PORTE_PE3==0);
  falg4--;
  if(falg4==10)
  {
          falg4=11;
  }
  delayms(20);
   break;
  }
if(PORTE_PE2==0)
  {
  while(PORTE_PE2==0);
  delayms(20);
  if(falg==0)
  {
          falg=1;
          PWM_Change_Duty(PWM4,100);
PWM_Change_Duty(PWM5,0);
  }
  else
  {        falg=0;

  }
// PORTB_PB1=0;
          break;
  }
PWM_Change_Duty(PWM0,100);
        PWM_Change_Duty(PWM1,100);
                DDRB=~data1[17-falg4];
                bu8();
delayms(kkk);
  bu7();
delayms(kkk);
bu6();
delayms(kkk);
bu5();
delayms(kkk);
bu4();
delayms(kkk);
bu3();
delayms(kkk);
bu2();
delayms(kkk);
bu1();
delayms(kkk);
//切换顺转
if(PORTE_PE6==0)
  {
  while(PORTE_PE6==0);
falg3=0;
delayms(20);
  break;

  }
   if(PORTB_PB0==0)
  {
  while(PORTB_PB0==0);
  falg3=2;
   delayms(20);
   break;

  }

}
}
//停止步进电机
else
{
if(PORTE_PE2==0)
  {
  while(PORTE_PE2==0);
  delayms(20);
  if(falg==0)
  {
          falg=1;
          PWM_Change_Duty(PWM4,100);
PWM_Change_Duty(PWM5,0);
  }
  else
  {        falg=0;

  }

  }
   if(PORTE_PE6==0)
  {
  while(PORTE_PE6==0);
falg3=0;
delayms(20);

  }
   if(PORTE_PE7==0)
  {
  while(PORTE_PE7==0);
          falg3=1;
          delayms(20);
  }

        PWM_Change_Duty(PWM0,0);
        PWM_Change_Duty(PWM1,0);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dCnt=0;
  DDRB = 0x00;
  /* put your own code here */
  PLL_Init(PLL160);
        EnableInterrupts;
PWM_Init(PWM0,100,100);
PWM_Init(PWM1,100,100);
PWM_Init(PWM2,100,100);
PWM_Init(PWM3,100,0);
PWM_Init(PWM4,100,100);
PWM_Init(PWM5,100,0);
while(1)
{
         //下面直流和步进差不多
  if(PORTE_PE2==0)
  {
  while(PORTE_PE2==0);
  delayms(20);
  if(falg==0)
  {
          falg=1;
          PWM_Change_Duty(PWM4,100);
PWM_Change_Duty(PWM5,0);
  }
  else
  {        falg=0;

  }
  }
  if(falg==1)
  {
  if(PORTE_PE6==0)
  { ;
  while(PORTE_PE6==0);
  PWM_Change_Duty(PWM4,100);
PWM_Change_Duty(PWM5,0);

  }
  if(PORTE_PE7==0)
  {
  while(PORTE_PE7==0);
  PWM_Change_Duty(PWM4,0);
  PWM_Change_Duty(PWM5,100);

  }
if(PORTE_PE3==0)
  {
  while(PORTE_PE3==0);
   if(falg1==10)
  {falg1=3;

  }
  falg1++;
  if(falg1>7)
  {
          falg1=7;
  }

  }
  if(PORTE_PE5==0)
  {

  while(PORTE_PE5==0);
  if(falg1==10)
  {falg1=3;

  }
  falg1--;
  if(falg1==0)
  {
          falg1=1;
  }

  }
  if(falg1!=10)
  {
          PWM_Change_Duty(PWM1,35+falg1*2);
          DDRB=~data1[falg1-1];
  }

  if(PORTB_PB0==0)
  {
  PWM_Change_Duty(PWM1,0);
  falg1=10;
  while(PORTB_PB0==0);

  }
  delayms(20);

  }
  else
  {
          bu();

}
}
}

网友A:
需要补充原理图和完整源码才能获得100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