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捕获模式做频率计,最高能够测到多少MHz?

楼主(2018-05-26):
想知道如何运用捕获模式进行测频,问问STM32F103最高能够测到多少MHz

网友A(2018-10-13):
定时器挂的总线时钟是多少兆就可以测到多少兆

网友B:
这个和单片机的主频有关,定时器的时间分辨率决定了你测频的上限和精度,因为你肯定不能超过定时器的时钟嘛,而且被测信号的周期内怎么也得计若干个时钟周期吧,不然精度太低,可能最大也就是系统时钟的5-10分之一吧

网友C(2020-07-23):
我现在做的频率大约能捕获333khz,一个周期3us左右,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到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