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按钮控制电机启停和正反转的Arduino程序

楼主(2018-05-26):
Arduino程序:

//任务:通过按钮控制电机启停和正反转,通过电位计调节电机转速。
int K1=5;  //把K1(正转)按钮连在数字端口5
int K2=6;  //把K2(反转)按钮连在数字端口6
int K3=7;  //把K3(停止)按钮连在数字端口7
int potpin = 3; // 把电位计连在模拟端口3
int A=2;   //数字端口2、3控制电机启停和转向
int B=3;
int PWMpin = 9; // 数字端口9输出PWM信号,控制电机转速
//初始化
void setup()
{
   pinMode(K1,INPUT);//把数字端口5、6、7设置输入模式
   pinMode(K2,INPUT);
   pinMode(K2,INPUT);
   pinMode(A,OUTPUT);//把数字端口2、3设置输入模式
   pinMode(B,OUTPUT);
}
//主程序
void loop()
{
   //如果按下K1(正转)按钮
  if(digitalRead(K1)==LOW)
  {
    //电机正转
    digitalWrite(A,HIGH);
    digitalWrite(B,LOW);
  }
  //如果按下K2(反转)按钮
  if(digitalRead(K2)==LOW)
  {
    //电机反转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HIGH);
  }
  //如果按下K3(停止)按钮
  if(digitalRead(K3)==LOW)
  {
    //电机停止
    digitalWrite(A,LOW);
    digitalWrite(B,LOW);
  }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potpin); //读取电位计采样值
  sensorValue = sensorValue/4; // 采样值 0-1024 转换为 0-255
  analogWrite(PWMpin, sensorValue);//把处理后的转换值以PWM信号形式输出
  delay(20);//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