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和c语言java有关么

楼主(2018-05-26):
这是属于编程类的么

网友A:
除了语法有一点点点点相似,其他的最好别把他们想成一个东西

网友B:
主要还是C语言 和Java关系不大c还是偏向底层  Java更上层一点

网友C:
差别还是有点大的,C比较好入门

网友D:
单片机可以通过C语言编程实现控制,Java编程的话需要有Java相关接口,我认识到的8位,16位,32位都没有相应接口。据了解比较高级的ARM,DSP,和Arduino都有,你可以查一下openCV,它具有Java接口,而且经过适当改写可以移植到DSP和ARM中。效率更高的编程是汇编语言编程,汇编高效但是并不具有兼容性,8位,16位,32位需要学不同的汇编指令系统,而且DSP,ARM的汇编指令系统也不同,8位单片机就有上百条汇编指令

网友E:
主要还是c语言 ,  是属于编程类的

网友F:
单片机可直接用c语言编写,Java不能直接编程单片机,Java可以用JNI(Java Native Interface)技术调用C/C++写的程序,JNI提供了若干的API实现了Java和其他语言的通信(主要是C&C++)。一旦使用JNI, JAVA程序就丧失了JAVA平台的两个优点: 程序不在跨平台。要想跨平台,必须在不同的系统环境中重新编译本地语言部分;程序不再是绝对安全的,本地代码的不当使用可能导致整个程序崩溃。一个通用的规则是,你应该让本地方法集中在少数几个类当中,这样就降低了Java语言和C/C++之间的耦合性。

网友G:
对,主要是c语言,编程类的,,但是不要觉得c语言学的不好就对单片机望而却步,,要有信心,,其实比较基础的学习对c语言要求不高的

网友H:
是的,有关,像keil编程软件包括其他软件的编程语言都离不开c语言和java

网友I:
主要是C语言多一点,不过语言都是互通的,如果你对Java或者C语言都懂一点,肯定能大致看懂keil的程序,框架都一样的。

网友J:
要用c语言,但是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K:
C语言方便入门,学起来也比较容易

网友L:
C是基础JAVA要深入不同的

网友M:
单片机对c语言的要求不高,会一点就会编程,相对java,简单很多

网友N:
主要是c

网友O:
C主要做嵌入式软件,java做上层应用软件,看你的职业规划个选择,当然,做的多了,可能都会用到。

网友P:
主要是C语言和汇编语言,和java的关系不大

网友Q:
用C比较简单吧

网友R:
单片机和c语言是息息相关的,还有或者是汇编。我个人建议用c语言比较简单容易学习掌握

网友S:
两门语言,都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程序,但是C 最简单入门

网友T:
单片机 多是用来开发, Java 一般用在大型的企业软件或桌面软件 Android 用Java 开发 也可以划到嵌入式方面

网友U:
单片机一般用汇编和C,Java多用C++吧

网友V:
单片机主要应用汇编语言进行编程,学好c语言有很大帮助

网友W:
不是的,JAVA是面向对象的,而C是面向过程,单片机目前用C和汇编,不过以后是否用就不好说了!

网友X:
单片机是和电路以及汇编和C关系比较大

网友Y:
C语言在单片机编程可以用的上,java不是针对单片机的

网友Z:
单片机是一个平台,可以用c和c++编程,程序在平台上运行,打到一定的效果。

网友AA:
没有太大关系吧,学这个不需要考虑有c语言java基础

网友AB:
和java基本没有关系,主要是c语言来编程

网友AC:
有一些软件的东西,随着单片机学习的逐步深入,建议学好各类软件知识

网友AD:
一般用c,属于编程类

网友AE:
C语言面向过程的,Java是面向对象的,做底层一般来说用的是C,Java一般做网站后台开发

网友AF:
有和程序有关的部分,跟c语言关系挺大

网友AG:
单片机可直接用c语言编写,Java不能直接编程单片机

网友AH:
属于嵌入式开发类,
相关知识:
硬件类:微机组成与原理、数电、模电、以及你要实现的功能相关的各种元件、传感器、通信等
编程:C语言/汇编。

网友AI:
单片机是基于c语言的。感觉和Java这种面向对象的语音没太大联系。不过和c语音的联系也仅仅在语法上。学习单片机 还是要理解他的原理。

网友AJ: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JAVE主要是手机PC用的。

网友AK:
一点点吧,主要用C

网友AL:
C比较容易学并且入门快

网友AM:
可以用C语言和汇编编辑程序

网友AN:
嗯,是的,和c有关,和java无关

网友AO:
感觉c语言比较底层,单片机开发用处更大一点 ,java比较上层好像手机开发用的多一点

网友AP:
Java是纯软件

网友AQ:
都是用汇编和C的,如果没底子的话推荐学C

网友AR:
一般情况下都是基于C语言的

网友AS:
单片机主要是使用编汇语言,也可以用C语言编程,可以在创建文件时选择。

网友AT:
是的,他们算是一类

网友AU:
C语言运用范围广,Java相对于C运用范围窄

网友AV:
C语言的话是比较好编写啦,不过用汇编语言虽然不是很好上手,但是能对单片机的结构能有更深的理解,学会了也不错吖~java的话不是很清楚~看个人兴趣吧~

网友AW:
单片机用c或者汇编

网友AX:
和c有关,但我不知道和Java的关系

网友AY:
属于,但是和C语言多点

网友AZ:
偏向C语言多一点,编程用到的

网友BA:
c语言是所有语言的基础,如果直接上手java的话可能难以理解吧啊

网友BA:
c语言是所有语言的基础,如果直接上手java的话可能难以理解吧啊,先学c的话可能比较好学一点吧啊

网友BB:
学c就足够应付了

网友BC:
和c语言是有关的,同时可以再看看汇编语言

网友BD:
C语言是基层的,java更趋向于模块化

网友BE:
其实没关系,单片机就是硬件平台,c和java属于软件语言范畴。我们那时候玩单片机的时候还用的汇编。

网友BF:
C语言对学习单片机很重要

网友BG:
c可以给你一定的逻辑思维和函数运用,但都是一些基础的,单片机里面还有许多定义的东西。

网友BG: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可以通过C语言编程实现控制,Java编程的话需要有Java相关接口,我认识到的8位,16位,32位都没有相应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