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C-05蓝牙调试经验与实例源码分享

楼主(2018-05-26):
  • 2

蓝牙(Bluetooth):是一种无线技术标准,可实现固定设备、移动设备和楼宇个人域网之间的短距离数据交换(使用2.4—2.485GHz的ISM波段的UHF无线电波)。蓝牙技术最初由电信巨头爱立信公司于1994年创制,当时是作为RS232数据线的替代方案, 蓝牙可连接多个设备,在与单片机连接使用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1、端口连接
与单片机串口连接时,两者之间 相互可以读写。例如51给HC-05传递数据,即51向HC-05写数据,HC-05从51读取数据,那么串口连接处51的写端P3.1引脚(TXD)就与HC-05读端(RXD)相连,反之蓝牙向51传递数据时,HC-05写端(TXD)T与51的读端P3.0引脚(RXD)相连,所以通常为以下连接方式即可实现数据传送。
注意:只有正确连接读写端才能正常通信。

2、电平选择
一般情况下,蓝牙不能正常工作的原因出在电源这得可能比较小,大多数蓝牙模块电压范围比较大,像HC-05蓝牙模块一般在3.3~6V,单片机电源都在这个范围内。不过不排除部分3.3V蓝牙,所以在连接电源前一定按照技术手册,连接正确电源,并保证正负极不能接反。
3、蓝牙配置
设置决定了蓝牙模块自动连接工作后的角色,主角色(Master)会自动搜索配对连接,从角色(Slave)只被动接受连接,不会主动搜索,回环角色(Loopback),属于被动连接,接收远程蓝牙主设备数据并将数据原样返回给远程蓝牙主设备。如果两个HC05模块要建立连接,其中一个必须设置为主角色,另外一个可以设置为从角色或回环角色,如果一个HC05模块和电脑蓝牙或者手机蓝牙通信,一般电脑或手机可以主动建立连接,所以HC05可以使用从角色,出厂默认也是设置为从角色的。
4、AT指令
在控制电平信号下,可以对蓝牙的一些特性参数进行查询课更改。
AT+XXX? //查询参数XXX
AT+XXX=mmm //设置参数XXX为mmm
例如: 命令: AT+NAME?\r\n //查询蓝牙名称
返回:+NAME:ChunyuY19 //蓝牙名称为:ChunyuY19
命令: AT+NAME=Xidian\r\n //设置蓝牙名称为:Xidian
返回: OK //返回提示符:OK
命令: AT+PSWD?\r\n //查询蓝牙配对密码
返回:+PSWD:1234 //配对密码为:1234
命令: AT+ROLE?\r\n //查询蓝牙模式
返回:+ROLE:0 //0:从角色,1:主角色,2:回环角色
注意!!每行命令必须以更多AT命令\r\n结尾,更多的AT指令一般技术手册都会给出,活在网上查询。
5、实现基于STC51单片机的蓝牙与手机通信
首先,给单片机载入串口通信程序,注意!!一般下载程序时单片机与蓝牙断开,避免因蓝牙占用单片机串口导致程序无法烧写。载入程序后,按照上图给出的读写连接方式连接,并给给单片机及HC-05连接合适电源,一般都用单片机板子上电源。手机端需先在浏览器上搜索并下载“蓝牙串口调试助手”。
上电后,蓝牙指示灯一般进入快闪状态,即等待蓝牙连接(从模式),用手机搜索并连接单片机上的蓝牙,配对密码默认为1234。配对成功就可以发送数据给蓝牙,如下图,至此基于STC51单片机的蓝牙与手机通信成功。

因为毕业设计需要用到无线传输,第一次接触蓝牙串口通信,芯片用的HC-05。调试了一天,复制了不少例程,一直无解认为是程序问题。直到看到这篇文章才发现自己引脚就接错了……
一定记住单片机TX接蓝牙RX,单片机RX接蓝牙TX。一定记住单片机TX接蓝牙RX,单片机RX接蓝牙TX。一定记住单片机TX接蓝牙RX,单片机RX接蓝牙TX。重要的事说三次。

附基于STM32的HC-05串口通信框架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crc.h"
#include "system_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ms(u16 time);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void UART_PutStr (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str);
int Putchar(int c);

int main()
{
    SystemInit();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while(1)
    {
      UART_PutStr(USART1, "hello world!");
            delay_ms(100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delay_ms(u16 time)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while(i--);
  }
}
int Putchar(int c)
{
    if (c == '\n'){putchar('\r');}
    USART_SendData(USART1,c);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
}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
void UART_PutStr (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str)
{
    while (0 != *str)
    {
        UART_PutChar(USARTx, *str);
        str++;
    }
}

网友A(2018-07-26):
正好需要

网友B(2018-11-03):
标题是STM32,内容中有51,是为了方便理解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资料很不错

请问您下载下来用了吗?这个程序,可以实现吗?

网友E:
敢再垃圾点吗

网友F(2019-03-18):
资料很好

网友G:
单片机TX接蓝牙RX,单片机RX接蓝牙TX。

网友H(2019-06-04):
下载了,下载的文件和贴出来的代码是一样的,不过没什么用啊。

网友I(2019-09-22):
下载不下载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完全没有函数体啊

网友J(2019-10-28):
骗子!骗分的!

网友K(2020-02-04):
您好,向您问个问题:俩个单片机串口通信改成蓝牙模块通信时,要修改原有的程序吗?

网友L(2021-03-05):
这个程序:UART1一直发送"hello world!",跟蓝牙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