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和51单片机的温度采集系统仿真和源码

楼主(2018-05-26):
这是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
用DS18B20单总线检测温度;
用STC89C51编程,
用4位数码管显示温度值;
亲测效果良好;
资料中有程序源代码,还有PROTEUS仿真。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n,p;
sbit DQ=P3^4;//定义DS18b20的管脚

sbit L1=P3^0;//定义控制数码管的管脚
sbit L2=P3^1;
sbit L3=P3^2;
sbit L4=P3^3;
sbit LS=P3^6;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7f,0xbf,0xa7};//0-9数字,后面为". - C"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void display()//数码管扫描函数
{
P2=table[m];
L1=1;//暂未1,如用三极管驱动要改为0
Delay_DS18B20(250);
L1=0;//后关闭显示

P2=table[n];
//P1=table[10];//第二位后显示中间点
L2=1;
Delay_DS18B20(250);
L2=0;
P2=table[10];
L2=1;
Delay_DS18B20(250);
L2=0;

P2=table[p];//小数部分
L3=1;
Delay_DS18B20(250);
L3=0;

P2=table[12];
L4=1;
Delay_DS18B20(250);
L4=0;
}
/*主函数部分程序*/
void main()//主函数
{
unsigned int j;
while(1)
{
j=ReadTemperature();//读取温度
m=j/100;//分离出十位
n=(j%100)/10;//分离出个位
p=j%10;//分离出小数位
display();//扫描数码管
}
}

网友A:
仿真的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