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六位显示数码管时钟制作(带闹钟设置,源码,原理图)

楼主:
时钟可以显示到秒位

从左到右的开关控制分别为:秒设置、分设置、时设置、进入时间设置(设置时间需要按一下这个再按前面3个按键设置)、闹钟设置(通过前面3个按键设置)、保存设置(设置完成后按下保存并退出)。

数码管用的是共阴,共阳的话加三极管闲麻烦,没加。
数码管a~g接的P0口,没用10K排阻上拉,试了下觉得亮度太低了,就都换成了2K的作为上拉。

有兴趣的可以给加上温度传感器,可以显示温度(我这里面就没加了)

初学单片机没多久,欢迎大佬指导。

材料如下:89C52*1
                 4位数码管*1+2位数码管*1(当然如果有六位的也可以直接用,找不到其他数码管了就这么混搭了
                  有源蜂鸣器*1(试过无源,但时间计算过于占用资源导致发声不是很完美,大佬可以改一下)
                  轻触开关*7(1个用于复位,其余六个用于设置)  +     自锁开关*1
                  电池*1 + 5V稳压*1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1=P2^5;
sbit WE2=P2^4;
sbit WE3=P2^3;
sbit WE4=P2^2;
sbit WE5=P2^1;
sbit WE6=P2^0;

sbit K1=P1^0;   //设置小时位
sbit K2=P1^1;   //设置分位
sbit K3=P1^2;   //设置秒位
sbit K4=P1^3;   //进入时间设置
sbit K5=P1^4;   //进入闹钟设置
sbit K6=P1^5;   //退出设置
sbit BZ=P1^6;  //蜂鸣器接口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
0X90};

uint tt=0,i=0,j=0,T=0,R=0,S;
uint W1=0,W2=0,W3=0,W4=0,W5=0,W6=0;      //当前时间位,依次接P0口即可,即W1=P0^0,W2=P0^2.....以此类推
uint WD1=0,WD2=0,WD3=0,WD4=0,WD5=0,WD6=0;  //闹钟时间位,用于储存设置的闹钟时间,不接

void delay(uint);  //软延时
//void delay1(uint);
void js(void);  //时钟进位定义
void key(void); //按键
void XS(uint,uint,uint,uint,uint,uint);  //动态扫描数码管显示
void xhsz(uint,uint,uint,uint,uint,uint,uint);  //时钟位设置函数

void main()
{
        P1=0X0;
        TMOD=0X01;
        TH0=(65536-49971)/256;
        TL0=(65536-49971)%256;
        //TH1=(65536-65535)/256;  //定时器二(未启用)
        //TL1=(65536-65535)%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key();
                XS(W1,W2,W3,W4,W5,W6);
                js();
                if(WD1==W1&&WD2==W2&&WD3==W3&&WD4==W4&&WD5==W5&&WD6==W6)   //闹钟定时判断
                        T=1;
        }
}

void xhsz(uint Q1,uint Q2,uint Q3,uint Q4,uint Q5,uint Q6,uint Y) //输入需要设置的位Q1~Q6,末尾输入1则将值赋给W1~W6,输入0则赋给WD1~WD6
{
        while(1)
        {
                if(Y==1)
                {
                        W1=Q1;W2=Q2;W3=Q3;W4=Q4;W5=Q5;W6=Q6;
                }
                if(Y==0)
                {
                        WD1=Q1;WD2=Q2;WD3=Q3;WD4=Q4;WD5=Q5;WD6=Q6;
                }
                if(K1==1)//秒调
                {
                        delay(10);
                        if(K1==1)
                        {
                                while(K1==1)
                                XS(Q1,Q2,Q3,Q4,Q5,Q6);
                                Q1++;
                                if(Q1>9)
                                {Q2++;Q1=0;}
                                if(Q2>5)
                                {Q2=0;Q3=0;}
                        }
                }
                if(K2==1)//分调
                {
                        delay(10);
                        if(K2==1)
                        {
                                while(K2==1)
                                XS(Q1,Q2,Q3,Q4,Q5,Q6);
                                Q3++;
                                if(Q3>9)
                                {Q4++;Q3=0;}
                                if(Q4>5)
                                {Q4=0;Q3=0;}
                        }
                }
                if(K3==1)//时调
                {
                        delay(10);
                        if(K3==1)
                        {
                                while(K3==1)
                                XS(Q1,Q2,Q3,Q4,Q5,Q6);
                                Q5++;
                                if(Q5>9)
                                {Q6++;Q5=0;}
                                if(Q5>3&&Q6>1)
                                {Q6=0;Q5=0;}
                        }
                }
                XS(Q1,Q2,Q3,Q4,Q5,Q6);
                if(K6==1)
                        break;
        }
}

void key()
{
                if(K4==1) //设置时间
                {
                        delay(10);
                        if(K4==1)
                        {
                                while(K4==1);
                          TR0=0;
                                xhsz(W1,W2,W3,W4,W5,W6,1);
                                TR0=1;
                        }
                }

                if(K5==1)  //设置闹钟
                {
                        delay(10);
                        if(K5==1)
                        {
                                while(K5==1);
                                xhsz(WD1,WD2,WD3,WD4,WD5,WD6,0);
                        }
                }
                if(K6==1)  //关闭闹钟
                {
                        delay(10);
                        if(K6==1)
                        {
                                while(K6==1);
                                T=0;
                                BZ=0;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1
{
        TH0=(65536-49971)/256;
        TL0=(65536-49971)%256;
        tt++;
        js();
        if(T==1)
        {
                R++;
                if(R==1000)  //闹钟响铃时间 计算方式是R*50ms,这里设置的是50S
                {T=0;R=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65535)/256;
        TL1=(65536-65535)%256;
        S++;
}*/

void delay(uint t)
{
        for(i=t;i>0;i--)
         {
                 for(j=90;j>0;j--);
         }
}

/*void delay1(uint S)
{
        for(i=S;i>0;i--)
        {
                for(j=1;j>0;j--);
        }
}*/

void js()
{
        if(tt==20)
                {
                        tt=0;
                        W1++;
                }

                if(W1>9)
                {
                  W2++;
                  W1=0;
                }

                if(W2>5)
                {
                        W3++;
                        W2=0;
                }

                if(W3>9)
                {
                        W4++;
                        W3=0;
                }

                if(W4>5)
                {
                        W5++;
                        W4=0;
                }

                if(W5>9)
                {
                        W6++;
                        W5=0;
                }

                if(W5>3&&W6>1)
                {
                        W1=0;
                        W2=0;
                        W3=0;
                        W4=0;
                        W5=0;
                        W6=0;
                }
        }

void XS(uint Q1,uint Q2,uint Q3,uint Q4,uint Q5,uint Q6)
{
                WE1=0;
                P0=~table[Q1];
                delay(3);
                WE1=1;

                WE2=0;
                P0=~table[Q2];
                delay(3);
                WE2=1;

                WE3=0;
                P0=~table[Q3];
                delay(3);
                WE3=1;

                WE4=0;
                P0=~table[Q4];
                delay(3);
                WE4=1;

                WE5=0;
                P0=~table[Q5];
                delay(3);
                WE5=1;

                WE6=0;
                P0=~table[Q6];
                delay(3);
                WE6=1;

                if(T==1)
                        BZ=1;   //蜂鸣器响
                if(T==0)
                        BZ=0;   //蜂鸣器停
        }

附上电路+程序:

网友A(2018-11-18):
      谢谢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B:
您好,这个电路的仿真图和原件清单能够发一下吗?

网友B:
您好,我搭了一下仿真图,仿真不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搭了一下仿真图,仿真不出来啊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同学,我也试了一下,问题和你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搭了一下仿真图,仿真不出来啊

同学,你把那个数码管换成共阴极的就可以,你现在这个是共阳极

网友D:
谢谢分享 也想做一个

网友E(2018-12-27):
楼主怎么显示两个数就有一个点

网友F(2019-03-13):
楼主,用六位显示数码管和你这个电路图一样吗?

网友G:
下载没做,等有空再做吧!

网友H(2019-04-20):
楼主不厚道 明明用的共阳数码组可非要说是共阴

网友I(2019-05-28):
厉害啊,大佬带带我

网友J:
正打算做这个,真的是强啊!

网友K: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L(2019-07-27):
学习一下,零件集齐打算做一个~

网友M:
不错,不知道显示效果怎么样

网友N(2019-10-20):
Q1=M/10;Q2=M%10;Q3=F/10;Q4=F%10;Q5=S/10;Q6=S%10;这样的程序都没有,数码管怎么显示

网友O:
感谢这个不错的哦,电路简单,使用也可以的

网友P(2020-04-15):
也没有防真出来,弄了一个晚上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六位显示数码管和你这个电路图一样吗?

就是六个数码管啊,显示时,分,秒。

网友R(2020-05-28):
大佬,闹钟怎么设置呀

网友S:
数码管要消隐,有鬼影

网友T(2020-07-07):
玩得很六呀,老弟

网友U:
问一下为什么蜂鸣器没反应?

网友V:
这按键也贼多了点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搭了一下仿真图,仿真不出来啊

数码管类型没选对

网友X(2021-06-01):
蜂鸣器可以响吗?

网友Y(2021-10-10):
楼主:我用keil4打开程序怎么是错误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也想做一个

没用专用时钟芯片,还是不要做了,断电还要对时间,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厚道 明明用的共阳数码组可非要说是共阴

的确,看他程序的断码也是共阳的数码管

网友AB(2021-12-23):
留爪,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