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程序编译出错,问题都集中在头文件,黑友求助

楼主(2018-05-26):
DS1302芯片,功能是电子时钟,他的部分程序
#include "main.h"

#include "ds1302.h"

code uint8 Ledcode[13]={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0x86};

uint8 Time[7]={55,59,11,22,2,2,11};//秒分时日月周年10-08-15 11:59:55

uint8 Led_buf[6];

uint8 Num, Led_n=0, T_n=0;
一个错误,两个警告,如下图
哪里需要修改,大神求指点。谢谢!

网友A:
头文件,都打不开,目录中存在么。。。。。。后面的错误是uint8未定义,,,头文件正确了,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B:
看一下.h文件有没有在包含在检测路径里,或者直接添加.h文件到工程里

网友C:
头文件路径和程序不在一个文件夹,复制到同一个文件夹,或者百度DOS文件包含命令,比如#include "main.h"改成#include "..\xx\main.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