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上电平变化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无线模块接到IO口上,测到IO口上的电平波形变化,请问下为什么全部在高电平位置,有什么办法能正常显示,该高就高,该低就低呢。跟信号放大有关系吗?

网友A(2018-05-26):
通常示波器有一个调上下的旋钮,你可以旋转调整,也可以把这个按键向里按,让图像居中显示,还有你这个是不是探头被衰减了,你把探头的开关往前推到位或者用自动那个键看看它自动调整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