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大电流想用组焊层的问题

楼主:
如图,右下角几个元器件直接连线要大电流,所以要用组焊层,然后自己铺锡。可是我用bottom solder层的连线以后,信号线还在,怎么办,不管吗。可以看我H1上两个元器件用bottom solder连线后,那个白色的线还在。刚学PCB没多少时间。

网友A(2018-05-26):
直观理解是,在solder层画线,那是要把PCB在你solder画线的地方的阻焊油墨挖掉,其他的是啥还是啥。根据你的描述,你的信号线必须在,如果你删了信号线,只在solder画,PCB的效果是在你画solder的地方把绿油挖掉,里面是PCB真实的板材,如果你的信号线没删,又在相应solder上画线,那么在您solder画线的地方,挖掉绿油后,露出来的就是信号线铜箔。

网友A:
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PCB做出来的效果是在底层,你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的地方的阻焊油墨被挖掉,挖掉后,里面是啥还是啥,如果你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的地方,底层画有信号线,那么裸露出来的是信号线铜箔,如果bottom solder层画线的地方没有画信号线,那么裸露出来的是PCB基版材质的本来面目,根据你的描述,你是想通过助焊提高导线的载流能力的话,你的信号线要连上,bottom solder层也要画。你说的白色的细线(下面称飞线)连接的两个点是代表那两个点要求有铜箔连接(下面称电器连接),要所述两个点连上铜箔(通过连信号线,铺铜,填充铜箔都行)飞线才会消失,根据前面的描述,你应该已经知道,只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电器连接并没有连通,所以飞线还在,只有你画上信号线或者通过铺铜,填充铜箔把电器连接好后,飞线才会消失,所以你的信号要画,bottom solder层也画了,画好后白色飞线就不在了。以后对这样的问题有疑问,你可以用3d图看看效果。

网友B:
Bottom Solder可以用来开窗。被Bottom Solder盖上的地方不会上绿油,会直接裸露出来。
PCB有些导线需要过大电流,需要手动焊接一层焊锡,来增强过流能力,就可以在Bottom Solder层上对应导线(Bottom) 的位置拉一层,来使对应导线在相应层裸露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PCB做出来的效果是在底层,你在bottom solder层画线的地方的阻焊油墨被挖掉,挖掉 ...

谢谢你!我懂了,那我相当于用bottom layer连好信号线去掉飞线,再用bottom solder连上,焊上锡提高载流能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