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数字频率计的一道题,跪求解答,一直困扰,不知道解决方法

楼主:
图里的数字频率计是用的数码管显示屏显示的,现在要求是要在LCD1602上实时显示测量的频率和周期,
第一行显示频率,第二行显示周期;
请问如何在已有的程序和仿真上修改?
在线等,随时在

网友A(2018-05-26):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7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rar

网友A: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

实例72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谢谢回复,不过你发的这个并不符合我的要求,这些都是LED数码管显示的,我要求是用LCD1602显示,不好意思,能在看看吗

网友B:
还有没有会的请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不过你发的这个并不符合我的要求,这些都是LED数码管显示的,我要求是用LCD1602显示,不好意思 ...

给你参考的主要是测量思路和方法,至于显示那是另一个问题,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的主要是测量思路和方法,至于显示那是另一个问题,不难!

你的参考在我一开始我就已经有了
都输数码管显示,我已经会了啊,现在要求的是LCD1602显示,你给的这个真的作用不大呀

网友B:
在线顶,还有没有会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参考的主要是测量思路和方法,至于显示那是另一个问题,不难!

恕我直言,我感觉你都没看我一楼说的内容
我要LCD1602的显示,就算给我历程让我参考思路和方法,你给我一个数码管的有什么用,况且我的附件本身就会你回复的那两个历程基本一致,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网友A:
你要1602显示,就给你1602显示案例。

实例61

若需改变1602显示内容,只须将需显示的内容用ASCII码写入显示数组,即可。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2018-07-13):
实例73的源程序打不开啊

网友D:
1)数模转换模块:A/D数模转换 ,为把数字信号转换为信息基本相同的模拟信号而设计的处理过程。将信号发生器传过来的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
(2)比较器模块:输出量数值与规定的参比值相比较,以产生一个差值信号(误差信号)的器件。
(3)频率和占空比测量模块:在一个测量周期过程中,被测周期信号在输入电路中经过放大、整形、微分操作之后形成特定周期的窄脉冲,送到主门的一个输入端。主门的另外一个输入端为时基电路产生电路产生的闸门脉冲。在一串理想的脉冲序列中(如方波),正脉冲的持续时间与脉冲总周期
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