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我看一下我的程序哪里错了,本程序的功能是4*4独立按键的第一行4个按键

楼主(2018-05-26):
求各位帮我看一下我的程序哪里错了,本程序的功能是4*4独立按键的第一行4个按键,控制数码管宣示0,1,2,3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temp;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ela=1;
        P0=0xc0;
        wela=0;
        dula=1;
        P0=0;
        dula=0;
        while(1)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num=1;
                                        break;
                                        case 0xde:
                                                                num=2;
                                        break;
                                        case 0xbe:
                                                        num=3;
                                        break;
                                        case 0x7e:
                                                        num=4;
                                        break;
                                }
                                dula=1;
                                P0=table[num-1];
                                dula=0;

                        }
                }

        }

}

网友A:
写得有些啰嗦了,把29,30,31相关的去掉,把延时改成10~15us,应该就没问题了,再有问题你就找一个例程看看人家怎么写的,还有,4*4的按键就不要叫独立按键了,叫矩阵键盘

网友B:
你将while(1)里面的语句中的while换成if  试一试

网友B:
你的P3管脚都接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3管脚都接的是什么?

矩阵按键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