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

楼主(2018-05-26):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
  •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 #define KeyPort P1
  •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
  •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段码值0~F
  •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 unsigned char TempData[10];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code password[8]={1,2,3,4,5,6,7,8};
  • //可以更改此密码做多组测试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 void main (void)
  • {
  • unsigned char num,i,j;
  • unsigned char temp[8];
  • bit Flag;
  • Init_Timer0();
  •
  • while (1)         //主循环
  •   {
  •
  •
  • num=KeyPro();
  • if(num!=0xff)
  •    {
  •    if(i==0)
  •     {
  •      for(j=0;j<8;j++)//清屏
  •          TempData[j]=0;
  •     }
  •    if(i<8)
  •      {
  •       temp=dofly_DuanMa[num];//把按键值输入到临时数组中
  •       for(j=0;j<=i;j++)         //通过一定顺序把临时数组中
  •                       //的值赋值到显示缓冲区,从右往左输入
  •          TempData[7-i+j]=temp[j];
  •       }
  •     i++;   //输入数值累加
  •     if(i==9)//正常等于8即可,由于我们需要空一个用于清屏,
  •             //清屏时的按键不做输入值
  •       {
  •       i=0;
  •       Flag=1;//先把比较位置1
  •       for(j=0;j<8;j++)//循环比较8个数值,
  •                       //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          Flag=Flag&&(temp[j]==dofly_DuanMa[password[j]]);
  •          //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       for(j=0;j<8;j++)//清屏
  •          TempData[j]=0;
  •       if(Flag)//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
  •          TempData[0]=0x3f; // "o"
  •          TempData[1]=0x73; // "p"
  •          TempData[2]=0x79; // "E"
  •          TempData[3]=0x54; // "n"
  •          //说明密码正确,输入对应操作 显示"open"
  •         }
  •       else
  •         {
  •          TempData[0]=0x79; // "E"
  •          TempData[1]=0x50; // "r"
  •          TempData[2]=0x50; // "r"
  •          //否则显示"Err"
  •         }
  •
  •       }
  •     }
  •   }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
  • while(--t);
  •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
  •
  • while(t--)
  • {
  •      //大致延时1mS
  •      DelayUs2x(245);
  •      DelayUs2x(245);
  • }
  • }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
  •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        LATCH1=1;     //段锁存
  •        LATCH1=0;
  •
  •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        LATCH2=1;     //位锁存
  •        LATCH2=0;
  •
  •        DataPort=TempData; //取显示数据,段码
  •        LATCH1=1;     //段锁存
  •        LATCH1=0;
  •
  •        i++;
  •        if(i==Num)
  •           i=0;
  •
  •
  •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 //TH0=0x00;          //给定初值
  • //TL0=0x00;
  • EA=1;            //总中断打开
  •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
  •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 TL0=(65536-2000)%256;
  •
  •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
  • }
  •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
  •   DelayMs(10);        //去抖
  •   if((KeyPort&0x0f)!=0x0f)
  •   {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
  •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
  •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
  • switch(KeyScan())
  • {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   case 0xde:return 8;break;//8
  •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   case 0xee:return 12;break;//c
  •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 }

网友A:
请问和小车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