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手机远程控制,如何实现?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8-05-26):
有米有大神可以提供一个利用单片机,ESP8266,实现手机远程控制的思路?

网友A:
买一个wafi插座立即可用。

网友B:
首先你要想控制什么,esp8266自带单片机功能,普通IO,PWM,定时中断,看你自己的需要加不加单片机,如果加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与8266进行数据传输。esp8266网络有sta和ap模式,可对应外网和局域网,再看网络层你用什么协议。

网友C:
您好 我这里有现成的模块 ,

网友D(2019-07-05):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这里有现成的模块 ,

怎么联系

网友E:
两方案可实现:
1.去乐鑫(芯片厂家)买个模块,有APP给你,有源码给你,有资料给你,什么都有,等着你烧写,手机安装APP,配置好即可远程控制。
2.在软件网站下载个网络调试助手软件,安装在PC机上,开启TCP或UDP服务器进行转发(手机与8266),然后登录自己的路由器设置  下端口映射,这样你的手机安装UDP,TCP网络软件就可以访问到你的电脑,发的控制命令自然电脑能接收到,现在把ESP8266设置成客户端,连接到你家的无线路由器上面,这样8266就可以连接到你的PC软件,此时你的手机就可以通过PC上网络调试助手软件访问你的8266模块了。接下来,把8266与单片机串口连接,大功告成。 你自己拥有一台简单的云服务器了,无论你在何方,都可以自由控制,监测了。
字虽然有点多,有点啰嗦,还好像有点看不懂,但是只要朝这个方向去做,不断地实验,努力,不懂就百度,假以时日,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F:
建议你自己自己在电脑上下个网络调试助手,用AT指令自己玩,这样你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G:
直接baidu物联网平台 大部分都提供源码的。自己注册就行了
推介使用阿里云物联 从源码到app都有 比较全面。自己点几下鼠标就能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