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52单片机制作简易电子表源码和原理图

楼主(2018-05-27):
采用中断的方法‘,使用了两个74HC595和两个数码管,
完全可以用1个6位数码管加一个74HC595完成的,不过开始没想好,画好了原理图也就不想改了。
附上代码和原理图
欢迎探讨。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int a=4000;
unsigned char 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
unsigned int time_buf[]={0,0,0};
unsigned char code t_display[]={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消隐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段码

sbit ST_CP1=P1^0;
sbit SH_CP1=P1^2;
sbit DS1=P1^1;

sbit ST_CP2=P1^3;
sbit SH_CP2=P1^5;
sbit DS2=P1^4;

sbit w1=P1^7;
sbit w2=P1^6;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m,n,k;
        for(m=i;m>0;m--)
        for(k=128;k>0;k--)
        for(n=130;n>0;n--);
}

void input1_595(unsigned 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DS1 = 1;
                else                        DS1 = 0;
                SH_CP1 = 1;
                SH_CP1 = 0;
                dat = dat << 1;
        }
}

void output1_595()
{
        ST_CP1=0;
        _nop_();
        ST_CP1=1;
        _nop_();
        ST_CP1=0;
}

void input2_595(unsigned 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DS2 = 1;
                else                        DS2 = 0;
                SH_CP2 = 1;
                SH_CP2 = 0;
                dat = dat << 1;
        }
}

void output2_595()
{
        ST_CP2=0;
        _nop_();
        ST_CP2=1;
        _nop_();
        ST_CP2=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b,c;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TH0=0X06;
        TL0=0X06;
        TMOD=0X02;
        IE=0X82;
        TR0=1;  //TR0启动加一计数
                temp0=time_buf[2]%10;
                temp1=time_buf[2]/10;
                temp2=time_buf[1]%10;
                temp3=time_buf[1]/10;
                temp4=time_buf[0]%10;
                temp5=time_buf[0]/10;
        //for(a=128;a>0;a--)
                w2=0;w1=0;
        for(b=130;b>0;b--)
                for(c=20;c>0;c--)
                {
                        w2=1;w1=1;
                        input1_595(t_display[temp0]);
                        output1_595();
                        input2_595(t_display[temp2]);
                        output2_595();
                        w2=0;w1=1;
                        for(a=5;a>0;a--);
        //                _nop_();        _nop_();        _nop_();
                                w2=1;w1=1;
                        input1_595(t_display[temp1]);
                        output1_595();
                        input2_595(t_display[temp3]);
                        output2_595();
                        w2=1;w1=0;
                        for(a=5;a>0;a--);
        //                        _nop_();        _nop();        _nop_();
                }/*
                input1_595(t_display[temp2]);
                output1_595();
                input2_595(t_display[temp3]);
                output2_595();
                delay(20);
                input1_595(t_display[temp4]);
                output1_595();
                input2_595(t_display[temp5]);
                delay(20);*/
        }
}

timer()  interrupt 1  using 1
{
        a--;
        if(a==0)
        {
                a=4000;
                time_buf[2]+=1;
                if(time_buf[2]>=60)
                {
                        time_buf[2]=0;
                        time_buf[1]+=1;
                        if(time_buf[1]>=60)
                        {
                                time_buf[1]=0;
                                time_buf[0]+=1;
                        }
                }
        }
}

网友A:
仿真工程文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钟表不能这样做的,晶振速度越快累计误差越大,你这个一个月下来估计都能慢好几分钟。

网友B:
做钟表类的要用32768的低速晶振,最好用ds1302之类的时钟芯片去做。再加后背电源,断电不用重新设置钟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钟表类的要用32768的低速晶振,最好用ds1302之类的时钟芯片去做。再加后背电源,断电不用重新设置钟表时 ...

好的好的,多谢老哥指点,确实有点不求甚解了
我主要是想写下595驱动的程序,之前学的时候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