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思卡尔图像处理程序

楼主(2018-05-27):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find_way.h"

extern uint8 img[CAMERA_W*CAMERA_H];
extern float ago;
int Midline[60]={0},Midline_lie[80]={0},i0=0;
float deviation=0.0,q1=0.25,q2=0.75;
void xianshi(int a[],int b[],int c)
{int d,e,f;
  d=a[c];
  e=b[c];
  f=d*0.5+e*0.5;
if(i0%2==1)
  printf("%d\n",(int)f);
else
   printf(" %d\n",f-e);
}

void mid_lie(int lie_right,int lie_left,int zuo_you,int a,int line2)
{
long  fardeviation1=0,farnum1=0,closenum1=0,closedeviation1=0 ,closedeviation2=0;
int c,d,i,f,mid[30]={  39,39,39,40,40,40,40, 40,40,40,40,41,41,
41,41,41,41,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var;
  for(c=(zuo_you+line2)*0.6;c>0;c--)
    { d=Midline[c];
      if(abs(c-Midline_lie[d])<3)  break;
    }
   if(lie_left==1)//显示左列线的程序
  {
    for(i=59;i>c;i--)
   {
     Site_t site={Midline[i], i};
     LCD_point(site,BLACK) ;
     if(i>=55)
       closedeviation2=closedeviation2+Midline[i]-mid[i/2]+a;
   }
   for(i=d;i<80;i++)
   { Site_t site={i, Midline_lie[i]};
     LCD_point(site,BLACK) ;

   }
   if(closenum1!=0&&farnum1==0)
  {closedeviation1=(closedeviation1/closenum1);
   deviation= closedeviation2*q1+closedeviation1*q2;}
   }
}

else if(lie_right==1)//显示右列线的程序
{
   { for(i=59;i>c;i--)//行打点
   {
     Site_t site={Midline[i], i};
     LCD_point(site,BLACK) ;
     if(i>=55)
       closedeviation1=closedeviation1+mid[i/2]-Midline[i]-a;
   }
   for(i=d;i>1;i--)
   {
     Site_t site={i, Midline_lie[i]};
     LCD_point(site,BLACK) ;
     f=Midline_lie[i];
    }
  }
var=deviation;
  if(deviation<0)
var=-deviation;

  Site_t site={90,40};//显示偏差
  LCD_num(site,var, BLUE, RED);
}
void lie_xunxian(int zuo_you,int erro1,int line2)
{int i,a;
  for(i=Midline[zuo_you];i>3;i--)
  {i=i-2;
    for(a=(zuo_you+line2)*0.4;a>1;a--)
    {
      if(img[a*80+i]!=0&&img[(a-1)*80+i]==0)
      {
        Midline_lie[i]=a+erro1;
        Midline_lie[i+1]=Midline_lie[i];
           Midline_lie[i+2]=Midline_lie[i];
         break;
      }
    }
  }
}
void lie_xunxian_left(int zuo_you,int erro2,int line1)
{int i1,a1;
  for(i1=Midline[zuo_you];i1<77;i1++)
  {i1=i1+2;
    for(a1=(zuo_you+line1)*0.4;a1>1;a1--)
    {
      if(img[a1*80+i1]!=0&&img[(a1-1)*80+i1]==0)
      {
        Midline_lie[i1]=a1+erro2;
         Midline_lie[i1-1]=Midline_lie[i1];
           Midline_lie[i1-2]=Midline_lie[i1];
         break;
      }
    }

  }
}
void buxian_left(int a[],int c[],int i,int time)
{ int b,row=a[i],d,b1,e;
  float k,result;
  if(i<56&&i>4&&row>10)
    if(time!=1)
       if(img[(i+2)*80+row]!=0&&img[(i-3)*80+row]!=0)
         if(c[i]>75)
    { time=1;
      for(b=i;b<56;b++)
      {if((row-a[b+2])>(row-a[b+4]))break;
       b++;
      }
    k=(float)(b-i)/(float)(a[i]-a[b]);
    b1=i;
    d=a[b];
    for(b=row;b<79;b++)
      { result=i-k*(b-d);
       if(result>0){
       img[((int)result+1)*80+b]=0;
       for(e=b1;e>result;e--)
         {img[e*80+b]=0;
          Site_t site={b, e};
          LCD_point(site,BLACK) ;
         }
       b1=result;
       Site_t site={b, result};
       LCD_point(site,BLACK) ;
       }}
     }
}
void buxian_right(int a[],int c[],int i,int time)
{ int b,row=a[i],d,b1,e;
  float k,result;
  if(i<56&&i>4&&row<69)
    if(time!=1)
       if(img[(i+2)*80+row]!=0&&img[(i-3)*80+row]!=0)
          if(c[i]<4)
      { time=1;
      for(b=i;b<56;b++)
      { if((row-a[b+2])<(row-a[b+4]))break;
        b++;
      }
         k=(float)(b-i)/(float)(a[b]-a[i]);
         d=a[b];
         b1=i;
    for(b=row;b>0;b--)
      {result=i-k*(d-b);
       if(result>0){
       img[((int)result+1)*80+b]=0;
        for(e=b1;e>result;e--)
         {img[e*80+b]=0;
          Site_t site={b, e};
          LCD_point(site,BLACK) ;
         }
       b1=result;
       Site_t site={b, result};
       LCD_point(site,BLACK) ;
       }}
     }
}

void find_edge()
{
  int zuo_you=59,i=0,before_mid=40,before_mid_left,before_mid_right,use_line=1,a=0,time=0,time1=0,time2=0,time3=0;
  int lie_right=0,lie_left=0,line,row,Splicing_right=0,Splicing_left=0;//line行row列
  int left_edge[60]={0},right_edge[60]={0},i1;
  float k,k1,erro,other_edge,deviation2[30]={9,9,9,9,9,10,11,12,13,
  13,14,14,16,17,19,19,20,21,21,21,22,23,24,25,26,27,27,28,28,28};
  i0++;
   for(line=59;line>use_line;line--)
    { erro=deviation2[line/2];
      other_edge=2*erro-3;

      if(line==59)
          {i1=40;
            for(i=40;i<79&&i1>0;i++)
              {i1--;
                if(img[line*80+i]!=0)
               {  before_mid=i+1;
                break;   }
              else if(img[line*80+i1]!=0)
               { before_mid=i1;
                break;  }  }
            before_mid_right=before_mid;
            before_mid_left=before_mid;
            if( i==79)
              break; }
       else if(img[line*80+Midline[line+1]]==0)
        {  use_line=line;
              break;  }

      if(line!=59)
           for(i=0;i<20&&before_mid_right>1;i++)
           {
             if( img[line*80+before_mid_right]!=0)   break;
             else before_mid_right=before_mid_right-2;    }

       for(row=before_mid_right;row<77;row++)
        {  if(img[line*80+row]!=0&&img[line*80+row+1]==0)//右边线检测
          {  right_edge[line]=row;
             before_mid_right=right_edge[line]-2;
           for(row=right_edge[line]-other_edge;row>2;row--)//left dege
              {if(img[line*80+row]!=0&&img[line*80+row-1]==0)//left 边线检测
                { left_edge[line]=row;
                  zuo_you=line;
                 Midline[line]=(right_edge[line]+left_edge[line])/2-Splicing_left;
                 break;}}
                 if(row==2){left_edge[line]=0;
                 Midline[line]=right_edge[line]-erro-Splicing_left;}
                //xianshi(right_edge,left_edge,line);
          if(line>15&&line<51
             &&img[(line-2)*80+Midline[line]]==0
               &&right_edge[line+8]<72)//弯道奇化处理
           {use_line=line;
            lie_right=1;
            lie_xunxian( zuo_you, erro,line);
            a=-0.4*deviation2[line/2];
           }
           break; }  }//右边线检测结束
    if(row==77)
       {right_edge[line]=79;
          if(line!=59)
          {before_mid_left=Midline[line+2]-erro;
            for(i=0;i<20&&before_mid_left<79;i++)
           {if( img[line*80+before_mid_left]!=0)  break;
            else before_mid_left=before_mid_left+2;}
                     }
     for(row=before_mid_left;row>2;row--)
        {   if(img[line*80+row]!=0&&img[line*80+row-1]==0)//左边线检测
          {   left_edge[line]=row;
         Midline[line]=left_edge[line]+erro+Splicing_right;
         if(line>15&&line<51
            &&img[(line-2)*80+Midline[line]]==0
              &&left_edge[line+8]>7)//弯道奇化处理
           {use_line=line;
           lie_left=1;
           lie_xunxian_left(zuo_you, erro,line);
           a=0.4*deviation2[line/2];
           }
            break; }
         else    {left_edge[line]=0;
                  Midline[line]=47;}}//行处理结束
         }//have in 到此结束
       //before_mid= Midline[line];
       /* if(time3==0//十字处理
           &&line<46
           &&line>5
           &&(right_edge[line]-right_edge[line+10]<-35
           ||left_edge[line]-left_edge[line+10]>35)
           &&left_edge[line+8]<50
           &&right_edge[line+8]>74
           &&img[(line-5)*80+Midline[line]]!=0)
       {time3=1;
         for(i=59;i>line;i--)
          Midline[i]= Midline[line];
       }*/

       if(time1==0
          &&line<57
          &&left_edge[line]==0
            &&left_edge[line+2]!=0
              &&right_edge[line+2]!=79)//左边使中线连接
       { time1=1;
         Splicing_left=Midline[line]-Midline[line+2];
          Midline[line]=Midline[line]- Splicing_left;}
       else if(time1==0
               &&line<57
               &&right_edge[line]==79
                 &&right_edge[line+2]!=79
                   &&left_edge[line+2]!=0)//右边使中线链接
       { time1=1;
         Splicing_right=Midline[line+2]-Midline[line];
          Midline[line]=Midline[line]+Splicing_right;
       }
    /* if(time2==0//环岛处理
              &&line<51
              &&line>4
              &&(right_edge[line]-left_edge[line])-(right_edge[line+2]-left_edge[line+2])>0
              &&(right_edge[line+2]-left_edge[line+2])-(right_edge[line+4]-left_edge[line+4])>0
              &&(right_edge[line+4]-left_edge[line+4])-(right_edge[line+6]-left_edge[line+6])>0)
           if(left_edge[line]!=0
              ||right_edge[line]!=79  )
            {if(abs(right_edge[line]-right_edge[line+4])>abs(left_edge[line]-left_edge[line+4]))
            { time2=1;
              a=deviation2[line/2];
              break;
              Site_t site={90,40};//显示偏差
              LCD_num(site,line, BLUE, RED);}
            else if(abs(right_edge[line]-right_edge[line+4])<abs(left_edge[line]-left_edge[line+4]))
             {time2=1;
              a=-deviation2[line/2];
              break;
              Site_t site={115,40};//显示偏差
              LCD_num(site,line, BLUE, RED);}}*/
          buxian_left(left_edge,right_edge,line,time);
          buxian_right(right_edge,left_edge,line,time);

         Midline[line-1]=Midline[line] ;
    if(line<56&&abs(Midline[line]-Midline[line+2])>35)//处理中线差距过大
    use_line=line;
    line--;
  }//大for到此结束

   mid_lie(lie_right,lie_left,zuo_you,a,line);
   for(i=59;i>use_line;i--)//处理中线出现直角
   {   k=(float)(i-use_line)/(float)(Midline[use_line]-Midline[i]);
       k1=(float)(59-i)/(float)(Midline[i]-Midline[59]);
       if( k>-0.2&&k<0&&k1>1)
       {use_line=i;
         break;
       }
   }
  if(lie_left==0&&lie_right==0)
   {midlinelcd(use_line+2,a);
   mindlindnum(use_line+2,a);}
}

void midlinelcd(int num,int a )
{
  int stander ;
  uint8 i;

   for(i=59;i>num;i--)
   {
     stander= Midline[i]+a;
     Site_t site={stander, i};
     LCD_point(site,BLACK) ;
   }
}
void mindlindnum(int b,int a)
{ int i;
  float mid[30]={ 39,39,39,40,40,40,40,
  40,40,40,40,41,41,41,41,41,41,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

  float closedeviation=0.0,closedeviation1=0.0 , fardeviation=0.0,farnum=0.0,closenum=0.0;
  for(i=59;i>b;i--)
  {
    if(i>=55&&i%2==1)
     closedeviation1=closedeviation1+ Midline[i]+a-mid[i/2];
   else if(i<55&&i>30&&i%2==1)
    { closedeviation=closedeviation+ Midline[i]+a-mid[i/2];
     closenum=closenum+1.0 ;
    }
    else if(i<30&&i%2==1)
    {fardeviation=fardeviation+ Midline[i]+a-mid[i/2];
     farnum=farnum+1.0 ;
    }
    i--;
  }
  if(closenum!=0&&farnum==0)
  {closedeviation=(closedeviation/closenum) ;
  deviation=closedeviation1*q1+closedeviation*q2;
  }
  else
  {
  fardeviation=(fardeviation/farnum);
  closedeviation=(closedeviation/closenum);
  deviation=closedeviation1*q1+(closedeviation+fardeviation)*q2;
  }

/* Site_t site={90,40};//显示偏差
  if(deviation<0)
  LCD_num(site,-deviation, BLUE, RED);
  else
  LCD_num(site,deviation, BLUE, RED);  */

}

网友A(2020-02-29):
楼主可以具体说下环岛的处理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