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花卉自动浇水电路原理图与源程序

楼主(2018-05-27):
花卉自动浇水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我的毕业设计,自动浇水系统的仿真程序,是基于单片机的

单片机源码如下: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Min=P3^5;
sbit         Key_Add=P3^6;
sbit         Key_Set=P3^7;
sbit         Key_Mode=P1^0;

sbit         Key_Low=P1^2;
sbit         Key_High=P1^3;

sbit led1=P3^2;        //绿灯,浇水状态,与继电器同步
sbit led2=P3^3;        //黄灯,水位上限
sbit led3=P3^4;        //红灯,水位下限
//------------继电器引脚-------------------
sbit          JD=P2^1;
sbit sw=P1^6;
sbit BEEP=P2^0;
uchar HumTab=0;                        //温度浇水时上下限切换的标志,记录是上一个状态,0是缺少,1是盛水。
sbit rs=P2^5;    //命令/数据选择
sbit rw=P2^6;    //读写口
sbit  e=P2^7;    //锁存控制

sbit DQ = P1^5;
bit DS18B20_IS_OK = 1; //DS18B20 正常标志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 //读到的温度值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uchar ThresholdL=20;        //湿度阀值下限,低于这个值就开始浇水;
uchar ThresholdH=50;        //湿度阀值上限,浇水超过这个值就停止浇水
uchar code df_Table[]={ 0,1,1,2,3,3,4,4,5,6,6,7,8,8,9,9 };
uchar Display_Digit[]={0,0,0,0};
uchar CurrentT = 0;
float time=0.0;
long distance=0.0;
int  num=0,num1=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ime)         //int型数据为16位,所以最大值为65535
{
  uint  i,j;             //定义变量i,j,用于循环语句
  for(i=0;i<time;i++)    //for循环,循环50*time次
     for(j=0;j<100;j++); //for循环,循环50次
}
void Delay1(uint x) //延时 2
{
        while(x--);
}
//**************************************************************************************************
//向LCD写一命令
//**************************************************************************************************
void wcode(uchar t)
{
  rs=0;           // 写的是命令
  rw=0;           // 写状态
  e=1;            //使能
  P0=t;           //写入命令
  delay(20);      //等待写入,如果时间太短,会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e=0;            //数据的锁定
}

//**************************************************************************************************
//向LCD写一数据
//**************************************************************************************************
void wdata(uchar t)
{
  rs=1;          // 写的是数据
  rw=0;          // 写状态
  e=1;           //使能
  P0=t;          //写入数据
  delay(20);     //等待写入,如果时间太短,会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e=0;           //数据的锁定
}
//**************************************************************************************************
//LCD显示第一行
//**************************************************************************************************
void xian1(uchar *dis)
{
  uchar i;
  wcode(0x80);          //设置第一行显示地址
  for(i=0;i<16;i++)     //循环16次,写完1行
    {
      wdata(dis[ i]);   //写入该行数据[ i]
    }
}
//**************************************************************************************************
//LCD显示第二行
//**************************************************************************************************
void xian2(uchar *str)
{
   uchar i;
   wcode(0xc0);        //设置第二行显示地址
   for(i=0;i<16;i++)   //循环16次,写完1行
    {
      wdata(str[ i]);  //写入该行数据[ i]
    }
}
//**************************************************************************************************
//LCD 初始化
//**************************************************************************************************
void InitLCD()
   {
   wcode(0x01);          //清屏
   wcode(0x06);   //输入方式控制,增量光标不移位
   wcode(0x0c);   //显示开关控制
   wcode(0x38);   //功能设定:设置16x2显示,5x7显示,8位数据接口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if(line==1)        // 第一行
        wcode(0x80+column-1);
    if(line==2)        // 第二行
        wcode(0xC0+column-1);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char num)
{

        wdata(num/10%10+0x30);
        wdata(num%10+0x30);

}

void delay1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b>0;b--)
        for(a=1;a>0;a--);
}

uchar Init_DS18B20() //初始化(或者说复位) DS18B20
{
        uchar status;
        DQ = 1;
        Delay1(8);
        DQ = 0;
        Delay1(90);
        DQ = 1;
        Delay1(8);
        status=DQ;Delay1(100);
        DQ = 1;
        return status;
}
uchar ReadOneByte() //从 DS18B20 读一字节数据
{
        uchar i,dat=0;
        DQ = 1;
        _nop_();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_nop_();
                _nop_();
                if(DQ)
                dat |= 0X80;
                Delay1(30);
                DQ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从 DS18B20 写一字节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 0x01;
                Delay1(5);
                DQ = 1;
                dat >>= 1;
        }
}
void Read_Temperature() //从 DS18B20 读取温度值
{
        if(Init_DS18B20()==1) //DS18B20 故障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
                WriteOn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命令
                Init_DS18B20(); //复位 DS18B20 ( 每一次读写之前都要对 DS18B20 进行复位操作)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命令
                WriteOneByte(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Value[0] = ReadOneByte(); //读取温度低 8 位(先读低字节,再读高字节,)
                Temp_Value[1] = ReadOneByte();//读取温度高 8 位 (每次只能读一个字节)
                DS18B20_IS_OK=1; //DS18B20 正常
        }
}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在 1602LCD 上显示当前温度
{

        uchar t = 150, ng = 0; //延时值与负数标志
        if((Temp_Value[1]&0xf8)==0xf8) //高字节高 5 位如果全为 1,则为负数,为负数时取反
        { //加 1,并设置负数标志为 1
                Temp_Value[1] = ~Temp_Value[1];
                Temp_Value[0] = ~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 //若低字节进位,则高字节加 1
                        Temp_Value[1]++;
                        ng = 1; //设置负数标志为 1
        }
        Display_Digit[0] = df_Table[Temp_Value[0]&0x0f]; //查表得到温度小数部分
        //获取温度整数部分(低字节低 4 位清零,高 4 位右移 4 位) +(高字节高 5 位清零,
        //低三位左移 4 位)
        CurrentT = ((Temp_Value[0]&0xf0)>>4) | ((Temp_Value[1]&0x07)<<4);
        //将温度整数部分分解为 3 位待显示数字
        Display_Digit[3] = CurrentT/100;
        Display_Digit[2] = 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1] = CurrentT%10;
        //刷新 LCD 缓冲 //加字符 0 是为了将待数字转化为字符显示
        LcdGotoXY(2,3);
        wdata(Display_Digit[2]+'0');
        wdata(Display_Digit[1]+'0');
        wdata('.');
        wdata(Display_Digit[0]+'0');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1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7;c>0;c--)
        for(b=168;b>0;b--)
            for(a=22;a>0;a--);
}
void WateringIntelligence()        //智能控制模式
{
        //--------------设置湿度上下限函数----
    {
                   JD=1;
                wcode(0x0f);                                   // 显示光标,并闪烁
                //delay10ms();
                while(Key_Set==0);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10ms();
                wcode(0x01);                            // 清屏
                xian1("Humidity   Set  ");                                 // 显示 "Humidity Set" (第一行)
                xian2("      -   %RH   ");                                        // 显示“  -   %RH  ” (第二行)
                LcdGotoXY(2,5);
                LcdPrintNum(HumiLowTemp);
                LcdGotoXY(2,8);
                LcdPrintNum(HumiHigTemp);
                LcdGotoXY(2,6);
                /*****湿度下限值设置******************************************
                ------------------------------------------------------------*/
                while(Key_Set!=0)
                {
                        if(Key_Min==0)                                                // 湿度下限值 减
                        {
                                HumiLowTemp--;
                                if(HumiLowTemp<0)
                                        HumiLowTemp=0;
                                LcdGotoXY(2,5);                                        // 显示湿度下限值
                                LcdPrintNum(HumiLowTemp);
                                LcdGotoXY(2,6);
                                delay(500);
                        }
                        if(Key_Add==0)                                                // 湿度下限值 加
                        {
                                  HumiLowTemp++;
                                if(HumiLowTemp==100)
                                        HumiLowTemp=99;
                                LcdGotoXY(2,5);                                          // 显示湿度下限值
                                LcdPrintNum(HumiLowTemp);
                                LcdGotoXY(2,6);
                                delay(500);
                        }
                }
                //delay10ms();
                while(Key_Set==0);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10ms();
                LcdGotoXY(2,9);
                while(Key_Set!=0)                                                // 如果按键1按下,那么跳到下一级设置,否则是湿度上限值的大小设置
                {
                        if(Key_Min==0)                                                // 湿度上限值 减
                        {
                                HumiHigTemp--;
                                if(HumiHigTemp<0)
                                        HumiHigTemp=0;
                                LcdGotoXY(2,8);                                        // 显示湿度上限值
                                LcdPrintNum(HumiHigTemp);
                                LcdGotoXY(2,9);
                                delay(500);
                        }
                        if(Key_Add==0)                                                // 湿度上限值 加
                        {
                                HumiHigTemp++;
                                if(HumiHigTemp==100)
                                        HumiHigTemp=99;
                                LcdGotoXY(2,8);                                        // 显示度上限值
                                LcdPrintNum(HumiHigTemp);
                                LcdGotoXY(2,9);
                                delay(500);
                        }
                }
                //delay10ms();
                while(Key_Set==0);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10ms();
                wcode(0x0c);

                ThresholdL=HumiLowTemp;                // 更新湿度下限报警值
                ThresholdH=HumiHigTemp;                // 更新湿度上限报警

                InitLCD();           //初始化1602
                   xian1("Watering System ");           //显示第一行
                   xian2("T:   C H:  %RH  ");       //显示第二行
                LcdGotoXY(2,5);
                wdata(0xdf);

        }

        if(sw==0)                   //当前温度低于阈值下限,浇水
        {
                JD=0;
                led1=0;
                HumTab=0;
                LcdGotoXY(2,10);
                LcdPrintNum(19);

        }
        else        //当前温度高于阈值上限,停止浇水
        {
                JD=1;
                led1=1;
                HumTab=1;
                LcdGotoXY(2,10);
                LcdPrintNum(53);
        }

}

//水位检测函数
void CheckWaterLevel()
{
        if(Key_Low==1&&Key_High==1)//高低水位都没水
        {
                   led3=0;                         //下水位,快没水了
                led2=1;
                BEEP=0;                        //蜂鸣器报警
        }

        else if(Key_Low==0&&Key_High==0)//低水位有水,高水位有水,水满了
        {
                led3=1;
                led2=0;
                BEEP=0;
        }
          else
          {
        led3=1;
                led2=1;
                BEEP=1;

          }
}
void main()
{

        InitLCD();           //初始化1602

        xian1("Watering System ");
        xian2("T:   C H:  %RH  ");       //显示第二行
        LcdGotoXY(2,5);
        wdata(0xdf);
           while(1)           //进入死循环,防止看门狗复位
        {
                //key1deal();
                Read_Temperature();
                Display_Temperature();
                CheckWaterLevel();
                WateringIntelligence();
                delay(1000);
        }

}

网友A:
hi,你这个毕业设计有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B(2019-05-10):
楼主,我想问一下那个蓝色字体是什么,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