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中想把7812和7805电源模块换掉,请问目前比较新的三端稳压电源有哪些?

楼主(2018-05-27):
本人新手,在proteus中接触电源模块时想把7812和7805换掉,请问目前型号比较新的三端稳压电源都有什么呢

网友A:
三端稳压集成电路lm7805可以把

网友B:
没有什么新的!有新的性价比也不高,78系列稳压集成电路久经考验,稳定,具有3重保护,性价比高。

网友C:
也有些新的型号,但是感觉和78**系列的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再说了你为什么要换呢?有不满足的地方吗?

网友D(2019-01-30):
proteus里面仿真可不用三端稳压,有专门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