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30,P31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8-05-27):
我的设计用到了ESP8266_12WIFI模块占用了P30,P31口,并且我还焊接了3P排针用于下载程序。用了一个波动开关进行选择,但是我还想加上个900a的GSM模块,请问大神们P30,P31口已经用了两次了怎么加上去。(我的设计用到DHT11温湿度模块需要传输参数)

跪求大佬们帮助我解答一下

网友A:
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可以选择 那几个IO口连接在一起的芯片,具体忘了,你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B:
建议更换多串口的单片机来设计,或者下点功夫避免串口直接相互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可以选择 那几个IO口连接在一起的芯片,具体忘了,你可以去查一下

看你和什么样的外设共用。如果是rs232和IIC设备共用,分时段使用完全可以。同时使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