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2C总线扩展 IC卡仿真与源码设计

楼主(2018-05-2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函数_nop_()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2                                                //发送缓冲区的首地址
sbit scl=P1^1;
sbit sda=P1^0;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char data mem[4]_at_ 0x55;                //发送缓冲区的首地址
uchar mem[4]={0x41,0x42,0x43,0xaa};        //预发送的数据数组0x41,0x42,0x43,0xaa
uchar data rec_mem[4] _at_ 0x60;        //接收缓冲区的首地址
void start(void);                                        //起始信号函数
void stop(void);                                        //终止信号函数
void sack(void);                                        //发送应答信号函数
bit rack(void);                                                //接收应答信号函数
void ackn(void);                                        //发送无应答信号函数
void send_byte(uchar);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uchar rec_byte(void);                                //接收一个字节函数
void write(void);                                        //写一组数据函数
void read(void);                                        //读一组数据函数
void delay4us(void);                                //延时4us

void main(void)
{
        EA=1;EX0=1;EX1=1;                                //总中断开,外中断0与外中断1允许中断
        while(1);
}

void ext0()interrupt 0                                //外中断0中断函数
{
        write();                                                //调用写数据函数
}

void ext1()interrupt 2                                //外中断1中断函数
{
        read();                                                        //调用读数据函数
}

void read(void)                                                //读数据函数
{
        uchar i;
        bit f;
        start();                                                //起始函数
        send_byte(0xa0);                                //发从机的地址
        f=rack();                                                //接收应答
        if(!f)
        {
                start();                                        //起始信号
                send_byte(0xa0);
                f=rack();
                send_byte(0x00);                   //设置要读取从器件的片内地址
                f=rack();
        if(!f)
        {
                start();                                        //起始信号
                send_byte(0xa1);
                f=rack();
        if(!f)
        {
                for(i=0;i<3;i++)
                {
                        rec_mem[i]=rec_byte();
                        sack();
                }
                rec_mem[3]=rec_byte();ackn();
        }
        }
        }
        stop();out=rec_mem[3];while(!key2);
//stop();out=0x55;while(!key2);
}

void write(void)                                   //写数据函数
{
        uchar i;
        bit f;
        start();
        send_byte(0xa0);
        f=rack();
        if(!f)
        {
                send_byte(0x00);
                f=rack();
                if(!f){
                for(i=0;i<4;i++)
                {
                        send_byte(mem[i]);
                        f=rack();
                        if(f)break;
                }
                }
        }
        stop();out=0xc3;while(!key1);
}

void start(void)                                  //起始信号
{
        scl=1;
        sda=1;
        delay4us();
        sda=0;
        delay4us();
        scl=0;
}

void stop(void)                                         //终止信号
{
        scl=0;
        sda=0;
        delay4us();
        scl=1;
        delay4us();
        sda=1;
        delay4us();
        sda=0;
}

bit rack(void)                                        //接收一个应答位
{
        bit flag;
        scl=1;
        delay4us();
        flag=sda;
        scl=0;
        return(flag);
}

void sack(void)                                   //发送接收应答位
{
        sda=0;
        delay4us();
        scl=1;
        delay4us();
        scl=0;
        delay4us();
        sda=1;
        delay4us();
}

void ackn(void)                                   //发送非接受应答位
{
        sda=1;
        delay4us();
        scl=1;
        delay4us();
        scl=0;
        delay4us();
        sda=0;
}

uchar rec_byte(void)                   //接收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1;
                scl=1;
                delay4us();
                temp|=sda;
                scl=0;
                delay4us();
        }
        return(temp);
}

void send_byte(uchar temp)           //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
        scl=0;
        for(i=0;i<8;i++)
        {
                sda=(bit)(temp&0x80);
                scl=1;
                delay4us();
                scl=0;
                temp<<=1;
        }
        sda=1;
}

void delay4us(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4us函数
}

网友A: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