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控制器STM32源程序

楼主(2018-05-27):
分享一个舵机驱动程序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包含stm32库系统头文件
#include "servor.h"                                                        //包含GPIO库头文件
#include "usart.h"                                                          //包含串口通信设置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系统定时器库头文件
#include "timer.h"                                        //包含定时器设置头文件
#include "PS2.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adc.h"
const u8 TEXT_Buffer[]={"Flash SPI TEST"};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u8 datatemp[SIZE];
        u32 FLASH_SIZE;
u8 date[3];                                                                        //该变量用来存储安卓终端发来的数据
u32 value;
u32 key, key_bak;
extern u32 a;                                                                  //a用来计数,配合系统滴答定时器可检测代码运行时间
extern uint8 flag_RecFul;
uint16 pos[7][MOTOR_NUM]={ {10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10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10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10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
                                         {10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10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
                                         {10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         //位置
uint16 CPWM[MOTOR_NUM]=   {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uint16 UartRec[MOTOR_NUM]={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unsigned int dj1=1500;
unsigned int dj2=1500;
unsigned int dj3=1500;
unsigned int dj4=1500;
unsigned int dj5=1500;
unsigned int dj6=1600;
unsigned char buf[30];

uint8 line=0;                                        //缓存存入口与出口之间的距离,即当前缓存中有多少个没有执行的数据
char point_now=0;                                //与point_aim一起标记缓存出口位置,即取数位置
char point_aim=1;
char point_in=1;                                //标记缓存入口位置,即上一行数据存放位置
uint8 flag_connect = 0;
uint8 flag_stop=1;                                //表示一行执行结束
uint8 flag_vpwm=0;                                //表示到达了该更新pwm[]的时间
uint8 flag_in=1;                                         //表示缓存中有空闲空间
uint8 flag_out=0;                                        //表示缓存中有可执行数据的标志位
uint8 flag_run_ready=0;                        //表示有要要放入缓存的EErom数据

uint16 n=1000;                                        //用来计算需要建立多少个中间数据
uint16 m=1;                                                //用来累计已经执行了多少中间数据
double dp;
double dp0[MOTOR_NUM] = {0};                                        //插补增量
uint8 flag_download = 0;//判断是否下载
uint8 flag_read = 0;// 读取flash内容,发送上位机
uint8 flag_connect_run = 0;//连接上位机的执行flash保存的命令
uint8 flag_stop_download = 0;//停止下载
uint8 flag_online_run = 0;
uint8 flag_uart2_rev = 0;
uint8 flag_uart2_rev_time_out = 0;
uint8 flag_ps2_rev = 0;
char redata[257] = {0};    // 定义接收数据变量数组
//uint8 flag_read_adc = 0;

unsigned long send_mode = 0;//当前串口接收到命令状态存储
MotorData motor_data;//舵机总信息
MotorOneCmd motor_one_cmd;//单个命令
CurrentItem cur_item;
uint16 tuoji_count = 0;//脱机执行次数
unsigned char flag_scan_ps2 = 0;
uint8 flag_adc=0;
uint8 error = 0;
uint8 file_list[MAX_SUPPORT_FILE_SAVE] = {0};
int file_list_count = 0;
int file_last_num = 0;
unsigned char ps2_buf[120] = {0};
char uart2_buf[50] = {0};
uint16 cur_count = 0;
uint16 adc_value=0;
//uchar ad_value = 0;
//uchar beep_mode = 0;
u8 ps2_mode=0;
void SerVor_Test(void);
void Ps2_Test(void);
void Flash_Test(void);
void updata_file_list(void);
void InitMotor(void);
void vpwm(void);
void scan_ps2(void);
void Check_Power(void);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ick_Init();                                                                           //系统滴答定时器初始化
        Servor_GPIO_Config();                                                                           //GPIO初始化
  Uart_Init(1);
  Uart_Init(2);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Timer_ON();                                                                                   //开启定时器
        LED_Init();
        Beep_Init();
        PS2_Init();
        Adc_Init();
        USART_Config(USART1,115200);
        USART_Config(USART2,115200);
        SpiFlashInit();                  //初始化flash
        Led_Test();
        Beep_Test();

        while(SpiFlashReadID()!=W25Q64)                                                        //检测不到W25Q64
        {
                UART_PutStr (USART1,"Not Found W25Q64\r\n");
        }

        while (1)
        {
        //        Flash_Test();
        //UART_PutStr (USART2,"uart2 test\r\n");
                if(flag_vpwm==1)
                {
                        vpwm();                                        //更新pwm[]数组
                        flag_vpwm=0;
                }
                if( flag_RecFul==1)                   //串口接受完一条指令
                {

                        //LED3_ON();
                         DealRec();                                 //处理串口缓存中的数据
                        flag_RecFul=0;
                        //LED3_OFF();
                }
                GetOneMotorCMD();//获取一个命令
                SendUartState();//发送状态信息
  #if PS_SUPPORT
                 scan_ps2();
  #endif
        //        LED_State();
                Check_Power();
                //cur_count++;
        }
}

void updata_file_list(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file_last_num = -1;
        ReadMoterInfor();
        for (i = 0; i < motor_data.filecount; i++)
        {
                if (motor_data.file_flag[i] == 1)
                {
                        file_list[j] = i;
                        j++;
                        file_last_num = i;
                }
        }
        file_list_count = j;
}
void InitMotor(void)
{
        ReadMoterInfor();//读取舵机控制信息
        updata_file_list();
        memset(&cur_item,0,sizeof(cur_item));
        //beep_mode = motor_data.beep_mode;
}

void Check_Power(void)
{
                if(flag_adc==1)
                {
                        flag_adc=0;
                        adc_value=Get_Adc(0);
                        if(adc_value>=2100 && adc_value<=2481) //电池电量低  7.4V锂电池这里当电池电压低于6V就算没电   >2100是为了防止没接电池误报
                        {
                                Beep=~Beep;
                        }
                        else
                        {
                                BEEP(OFF);
                        }
                        //UART_Put_Inf("adc:",adc_value); //将读取到ADC1 通道0的ADC值打印出来
                }
}

void scan_ps2(void)
{
        int  kind = 0;
        char *p = NULL;
        char buf[15] = {0};
        char i = 0;
        if (flag_scan_ps2)//
        {
                flag_scan_ps2 = 0;
                key = PS2_DataKey();
                ps2_mode=PS2_RedLight();
                if(ps2_mode==0)
                {
                        if(key_bak == key)return;
                        key_bak=key;
                        Beep=~Beep;
                        switch(key)
                        {
                                case PSB_PAD_UP:kind = 1;break;
                                case PSB_PAD_DOWN:kind = 2;break;
                                case PSB_PAD_LEFT:kind = 3;break;
                                case PSB_PAD_RIGHT:kind = 4;break;

                                case PSB_TRIANGLE:kind = 7;break;
                                case PSB_CROSS:kind = 8;break;
                                case PSB_PINK:kind = 9;break;
                                case PSB_CIRCLE:kind = 10;break;

                                case PSB_L1:kind = 6;break;
                                case PSB_L2:kind = 5;break;
                                case PSB_R1:kind = 12;break;
                                case PSB_R2:kind = 11;break;
                                default:break;
                        }
                        if (kind != 0)
                        {
                                flag_ps2_rev = 1;
                                flag_connect = 1;
                                SpiFlashRead(ps2_buf,(PS2_FLASH_ADDR)<<WRITE_BIT_DEPTH,sizeof(ps2_buf));
                                sprintf(buf,"%dK",kind);
                                UART_PutStr(USART1,buf);
                                p = strstr(ps2_buf,buf);
                                if (p != NULL)
                                {
                                        p = p + strlen(buf);
                                        while(i < 14 && *p != 0)
                                        {
                                                buf[i] = *p++;
                                                i++;
                                                if (*p == '#')
                                                        break;
                                        }
                                        if (i < 12)
                                        {
                                                buf[i] = '\r';
                                                buf[i+1] = '\n';
                                                memcpy(redata,buf,sizeof(buf));
                                                flag_RecFul = 1;
                                        }
                                        UART_PutStr(USART1,redata);
                        }
                }
                }
                else if(ps2_mode==1)
                {
                                switch(key)
                                {
                                        case PSB_PAD_UP:CPWM[1]+=10;if(CPWM[1]>=2300)   CPWM[1]=2300;dj1+=10;if(dj1>=2200)dj1=2200;sprintf(buf,"#1P%dT1\r\n",dj1);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PAD_DOWN:CPWM[1]-=10;if(CPWM[1]<=700)  CPWM[1]=700;dj1-=10;if(dj1<=700)dj1=700;sprintf(buf,"#1P%dT1\r\n",dj1);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PAD_LEFT:CPWM[2]+=10;if(CPWM[2]>=2300) CPWM[2]=2300;dj2+=10;if(dj2>=2200)dj2=2200;sprintf(buf,"#2P%dT1\r\n",dj2);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PAD_RIGHT:CPWM[2]-=10;if(CPWM[2]<=700) CPWM[2]=700;dj2-=10;if(dj2<=700)dj2=700;sprintf(buf,"#2P%dT1\r\n",dj2);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TRIANGLE:CPWM[3]+=10;if(CPWM[3]>=2300) CPWM[3]=2300;dj3+=10;if(dj3>=2200)dj3=2200;sprintf(buf,"#3P%dT1\r\n",dj3);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CROSS:CPWM[3]-=10;if(CPWM[3]<=700)  CPWM[3]=700;dj3-=10;if(dj3<=700)dj3=700;sprintf(buf,"#3P%dT1\r\n",dj3);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PINK:CPWM[4]+=10;if(CPWM[4]>=2300)  CPWM[4]=2300;dj4+=10;if(dj4>=2300)dj4=2300;sprintf(buf,"#4P%dT1\r\n",dj4);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CIRCLE:CPWM[4]-=10;if(CPWM[4]<=700) CPWM[4]=700;dj4-=10;if(dj4<=700)dj4=700;sprintf(buf,"#4P%dT1\r\n",dj4);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L1:CPWM[5]+=10;if(CPWM[5]>=2300) CPWM[5]=2300;dj5+=10;if(dj5>=2200)dj5=2200;sprintf(buf,"#5P%dT1\r\n",dj5);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L2:CPWM[5]-=10;if(CPWM[5]<=700)  CPWM[5]=700;dj5-=10;if(dj5<=700)dj5=700;sprintf(buf,"#5P%dT1\r\n",dj5);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R1:CPWM[6]+=10;if(CPWM[6]>=2300) CPWM[6]=2300;dj6+=10;if(dj6>=2300)dj6=2300;sprintf(buf,"#6P%dT1\r\n",dj6);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case PSB_R2:CPWM[6]-=10;if(CPWM[6]<=700)  CPWM[6]=700;dj6-=10;if(dj6<=700)dj6=700;sprintf(buf,"#6P%dT1\r\n",dj6);UART_PutStr(USART2,buf);break;
                                        default:break;
                                }
                }
        }
}

/***************************************************************************************************************
函 数 名:从flash读取舵机总的信息
功能描述:初始化舵机控制信息
输入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ReadMoterInfor(void)
{
        memset(&motor_data,0,sizeof(motor_data));//清 0
        SpiFlashRead((unsigned char *)&motor_data,(CMD_FLASH_ADDR)<<WRITE_BIT_DEPTH,sizeof(motor_data));//读取信息
        if (motor_data.CRC1 != 0x12345678 || motor_data.sum < 0 || motor_data.duoji_count  > MOTOR_NUM)//判断信息存储是否有错
        {
                memset(&motor_data,0,sizeof(motor_data));
                //memset(&cur_item,0,sizeof(cur_item));
        }
        else//正常信息
        {
        //        UART1_SendOneChar(motor_data.sum + 0x30);
                //cur_item.tuoji_count = motor_one_cmd.tuoji_count;//脱机运行次数
                //cur_item.cur_num = 0;//清 0
        }

}
void ReadOneCmdInfor(unsigned int addr)
{
        memset(&motor_one_cmd,0,sizeof(motor_one_cmd));//清 0
        SpiFlashRead((unsigned char *)&motor_one_cmd,((((unsigned long)addr)<<4) + FILE_FLASH_ADDR)<<WRITE_BIT_DEPTH,sizeof(motor_one_cmd));//读取信息
        if (motor_one_cmd.start >= motor_one_cmd.end || motor_one_cmd.cur_file_num != (addr) || motor_data.file_flag[motor_one_cmd.cur_file_num] == 0)//判断信息存储是否有错
        {
                memset(&motor_one_cmd,0,sizeof(motor_one_cmd));
        }
        else//正常信息,以后留着验证用的
        {

                cur_item.tuoji_count = motor_one_cmd.tuoji_count;//脱机运行次数
                cur_item.cur_num = motor_one_cmd.start;
        //        UART1_SendOneChar(motor_one_cmd.tuoji_count + 0x30);
        //        cur_item.cur_num = 0;//清 0
        }

}
/***************************************************************************************************************
函 数 名:把舵机信息写到flash中
功能描述:把舵机信息写到flahs中
输入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WriteMoterInfor(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0;
        motor_data.CRC1 = 0x12345678;//校验码
        motor_data.duoji_count = MOTOR_NUM-1;
        temp = motor_data.filecount;
        SpiFlashEraseSector(CMD_FLASH_ADDR >> 4);//擦除以前存储的信息
        SpiFlashWrite((unsigned char *)&motor_data,CMD_FLASH_ADDR<<WRITE_BIT_DEPTH,sizeof(motor_data)); //写入flash
        ReadMoterInfor();
        if (temp != motor_data.filecount)
        {
                error |= ERROR_FLASH_WRITE;
        }
        else
        {
                error &= ~ERROR_FLASH_WRITE;
        }
}
void WriteOneCmdInfor(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 0;
        temp = motor_one_cmd.end;
        if (((((unsigned long)addr)<<4) + FILE_FLASH_ADDR) % 16 == 0)
                SpiFlashEraseSector(((((unsigned long)addr)<<4) + FILE_FLASH_ADDR) >> 4);//擦除以前存储的信息
        SpiFlashWrite((unsigned char *)&motor_one_cmd,((((unsigned long)addr)<<4) + FILE_FLASH_ADDR)<<WRITE_BIT_DEPTH,sizeof(motor_one_cmd)); //写入flash
        ReadOneCmdInfor(addr);
        if (temp !=  motor_one_cmd.end)
        {
                error |= ERROR_FLASH_WRITE1;
        }
        else
        {
                error &= ~ERROR_FLASH_WRITE1;
        }
}
/***************************************************************************************************************
函 数 名:获取一串舵机的控制字符串
功能描述:处理从flash读取的舵机控制字符串处理
输入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GetOneMotorCMD(void)
{
#if DEBUG
        uchar buf[20] = {0};
#endif
        if (flag_stop_download)//接收到了上位机的停止下载的命令
        {
                flag_download = 0;//清楚下载状态标志位
                flag_stop_download = 0;
                flag_read = 0;
                if (motor_data.filecount < MAX_SUPPORT_FILE_SAVE)
                {
                        updata_file_list();
                        motor_data.sum = motor_one_cmd.end;
                        motor_data.file_flag[motor_data.filecount] = 1;
                        motor_one_cmd.cur_file_num = file_last_num + 1;
                        motor_data.filecount = motor_one_cmd.cur_file_num + 1;
                        error &= ~MAX_SUPPORT_FILE_SAVE;
#if DEBUG
                        sprintf(buf,"%d %d\r\n",(uint)motor_data.filecount,(uint)motor_data.file_flag[motor_data.filecount-1]);
                        UART_PutStr(USART1,buf);
#endif
                        WriteMoterInfor();
                        WriteOneCmdInfor(motor_one_cmd.cur_file_num);
                        updata_file_list();
#if DEBUG

                        sprintf(buf,"%d %d\r\n",(uint)motor_data.filecount,(uint)motor_data.file_flag[motor_data.filecount-1]);
                        UART_PutStr(USART1,buf);
#endif
                }
                else
                {
                        error |= MAX_SUPPORT_FILE_SAVE;
                }
                if        (!(error &(MAX_SUPPORT_FILE_SAVE | ERROR_FLASH_FULL)))
                        send_mode |= SEND_DOWN_OK;//状态位置为
        }
        if (flag_connect)//如果当前跟上位机联机状态
        {
                if (flag_read)//如果上位机读取flash内存储的信息
                {
                        if (cur_item.cur_num < motor_one_cmd.end)//判断是否超过之前存储的数
                        {
                                if ((send_mode & SEND_SEND_FILE))//开始接收到读取命令需要先发送个start
                                {
                                        UART_PutStr(USART1,"#Start\r\n");
                                        send_mode &= ~SEND_READ_FILE;
                                }
                                memset(redata,0,WRITE_SIZE);//清 0
                                SpiFlashRead((unsigned char *)redata,(((long)cur_item.cur_num)<<WRITE_BIT_DEPTH),WRITE_SIZE);//读取信息
#if DEBUG
                                sprintf(buf,"%d\r\n",cur_item.cur_num);
                                UART_PutStr(USART1,buf);
#endif
                                UART_PutStr(USART1,redata);//发送
                                cur_item.cur_num++;
                        }
                        else//否则
                        {
                                if (cur_item.cur_num > 0)
                                        UART_PutStr(USART1,"#End\r\n");//发送结束字符串
                                flag_read = 0;
                        }
                        send_mode = 0;//请 0
                }
                if (flag_online_run)
                {
                        if ((send_mode & SEND_CC) != 0  || cur_item.cur_num == motor_one_cmd.start)//如果当前需要更新舵机命令
                        {
                                if (cur_item.tuoji_count > 0)//脱机次数没结束
                                {
                                        if (cur_item.cur_num < motor_one_cmd.end)//判断是否读取结束
                                        {
                                                SpiFlashRead((unsigned char *)redata,((long)cur_item.cur_num)<<WRITE_BIT_DEPTH,WRITE_SIZE);//读取命令
                                                flag_RecFul = 1;//标志位为1,
                                                cur_item.cur_num++;//
                                        }
                                        else//执行玩一遍
                                        {
                                                cur_item.cur_num = motor_one_cmd.start;
                                                cur_item.tuoji_count--;//减一
                                        }
                                }
                                else//执行完成
                                {
                                        flag_online_run = 0;
                                        if (flag_connect_run)//如果上位机选择执行的功能,需要发送 AGF作为结束
                                        {
                                                UART_PutStr(USART1,"#AGF\r\n");
                                                flag_connect_run = 0;
                                        }
                                }
                                //读取数据
                        }
                }
        }
        else//脱机
        {
                if (file_list_count < 0)
                {
                        return;
                }
                if (cur_item.tuoji_count > 0)
                {
                        if ((send_mode & SEND_CC) != 0  || cur_item.cur_num == motor_one_cmd.start)//如果当前需要更新舵机命令
                        {
                                if (cur_item.cur_num < motor_one_cmd.end)//判断是否读取结束
                                {
                                        SpiFlashRead((unsigned char *)redata,((long)cur_item.cur_num)<<WRITE_BIT_DEPTH,WRITE_SIZE);//读取命令
                                        flag_RecFul = 1;//标志位为1,
                                        cur_item.cur_num++;//
                                }
                                else//执行玩一遍
                                {
                                        cur_item.cur_num = motor_one_cmd.start;
                                        cur_item.tuoji_count--;//减一
                                }
                                //读取数据
                        }
                }
                else
                {
                        ReadOneCmdInfor(file_list[cur_item.file_num]);
                        file_list_count--;
                        cur_item.file_num++;
                }
        }

}
/***************************************************************************************************************
函 数 名:发送串口状态信息
功能描述:根据状态标志位发送相应的信息
输入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
****************************************************************************************************************/
void SendUartState(void)
{
  char buf[40] = {0};
        unsigned char read_motor_num = 0;
        unsigned int i = 0;
        static int count = 0;
        if (send_mode)//如果有状态需要发送
        {
                if (send_mode & SEND_A) //发送A
                {
                         UART_PutChar(USART1,'A');
                        send_mode &= ~SEND_A;//清状态
                }
                if (send_mode & SEND_CC) //发送CC
                {
                        UART_PutStr(USART1,"#CC\r\n");
                        send_mode &= ~SEND_CC;
                }
                if (send_mode & SEND_DOWN_OK)//发送下载ok的状态字符串
                {
                        sprintf(buf,"#Down+OK+%d\r\n",(int)motor_data.filecount-1);
                        UART_PutStr(USART1,buf);
                        send_mode &= ~SEND_DOWN_OK;
#if DEBUG
                        sprintf(buf,"%d\r\n",(uint)motor_data.filecount);
                        UART_PutStr(USART1,buf);
#endif
                }
                if (send_mode & SEND_START_OK)//发送连接时候的字符串
                {
                        UART_PutStr(USART1,"#Veri+UART+OK+20160906+176\r\n");
                        send_mode &= ~SEND_START_OK;
                }
                if (send_mode & SEND_READ_FILE)//发送读取文件的时候字符串
                {
                        if (motor_data.filecount > 0)//如果保存的有舵机命令
                        {
                                //#Name:1.txt--Size:48--Name:2.txt--Size:190--Name:desktop.ini--Size:531--
                                UART_PutStr(USART1,"#");//发送
                                for (i = 0; i < motor_data.filecount;i++)
                                {
                                        if (motor_data.file_flag[i] == 1)
                                        {
                                                ReadOneCmdInfor(i);
                                                if (motor_one_cmd.end - motor_one_cmd.start <= 0)
                                                {
                                                        motor_data.file_flag[i] = 0;
                                                        WriteMoterInfor();
#if DEBUG
                                                        sprintf(buf,"E=%d S=%d",motor_one_cmd.end, motor_one_cmd.start);
#endif
                                                }
                                                else
                                                {
                                                        sprintf(buf,"Name:%d.txt--Size:%d--",i,motor_one_cmd.end - motor_one_cmd.start);//获取命令个数
                                                        UART_PutStr(USART1,buf);//发送
                                                }
                                        }

                                }
                                UART_PutStr(USART1,"\r\n");
                        }
                        else
                        {
                                sprintf(buf,"#\r\n",motor_data.sum);
                                UART_PutStr(USART1,buf);
                        }
                        send_mode &= ~SEND_READ_FILE;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OFFLINE_OK)//设置脱机运行次数
                {
                        WriteOneCmdInfor(motor_one_cmd.cur_file_num);//保存
                        UART_PutStr(USART1,"#Enable+OK...\r\n");
                        send_mode &= ~SEND_SET_OFFLINE_OK;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DISABLEOFFLINE_OK)//禁止脱机运行
                {
                        for (i = 0; i < motor_data.filecount;i++)
                        {
                                if (motor_data.file_flag[i] == 1)
                                {
                                        ReadOneCmdInfor(i);
                                        motor_one_cmd.tuoji_count = 0;
                                        WriteOneCmdInfor(i);
                                }

                        }
                        WriteMoterInfor();
                        UART_PutStr(USART1,"#Disable+OK...\r\n");
                        send_mode &= ~SEND_SET_DISABLEOFFLINE_OK;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ONLINE_OK)//发送联机运行状态
                {
                        UART_PutStr(USART1,"#OK\r\n");
                        sprintf(buf,"#1GC%d\r\n",tuoji_count);
                        UART_PutStr(USART1,buf);
                        UART_PutStr(USART1,"#LP=0\r\n");
                        send_mode &= ~SEND_SET_ONLINE_OK;
                        flag_connect_run = 1;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DELETE_ONE_FILE_OK)//发送删除文件命令
                {
                        //cur_item.tuoji_count = 0;
                        if (cur_item.delete_num < motor_data.filecount)
                        {
                                motor_data.file_flag[cur_item.delete_num] = 0;
                                WriteMoterInfor();
                                updata_file_list();
                                if (cur_item.delete_num  == motor_data.filecount-1)
                                {
                                        motor_data.filecount = file_last_num + 1;
                                        if (file_last_num == -1)
                                        {
                                                motor_data.sum = 0;
                                        }
                                        else
                                        {
                                                ReadOneCmdInfor(file_last_num);
                                                motor_data.sum = motor_one_cmd.end;
                                                motor_data.sum = (((long int)(motor_data.sum) >>4)<<4) + (1<<4);
                                        }
                                        WriteMoterInfor();
                                }
                                updata_file_list();
                                UART_PutStr(USART1,"#FDel+OK\r\n");
                        }
                        send_mode &= ~SEND_SET_DELETE_ONE_FILE_OK;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DELETE_ALL_FILE_OK)//发送擦除所有文件的命令
                {
                        UART_PutStr(USART1,"#Format+Start\r\n");
                        SpiFlashEraseChip();
                        cur_item.tuoji_count = 0;
                        motor_data.sum = 0;
                        motor_data.filecount = 0;
                        memset(motor_data.file_flag,0,sizeof(motor_data.file_flag));
                        WriteMoterInfor();
                        UART_PutStr(USART1,"#Format+OK\r\n");
                        send_mode &= ~SEND_SET_DELETE_ALL_FILE_OK;
                        updata_file_list();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PS2_OK)
                {
                        UART_PutStr(USART1,"#PS2+OK...\r\n");
                        send_mode &= ~SEND_SET_PS2_OK;
                }

#define MATHION_HAND_NUM 20
                if (send_mode & SEND_SET_READ_UART_MOTOR_ANGLE)
                {
                        UART_PutStr(USART1,"\r\n");
                        if (cur_item.read_num < MATHION_HAND_NUM)
                        {
                                if (flag_uart2_rev)
                                {
                                        read_motor_num = atoi(uart2_buf + 1);
                                        if (read_motor_num == cur_item.read_num)
                                        {

                                                i = atoi(uart2_buf+5);
                                                sprintf(uart2_buf,"#%dP%d",(int)read_motor_num,i);
                                                UART_PutStr(USART1,uart2_buf);
                                                cur_item.read_num++;
                                                buf[0] = '#';
                                                buf[1] = cur_item.read_num / 100 % 10 + 0x30;
                                                buf[2] = cur_item.read_num / 10 % 10 + 0x30;
                                                buf[3] = cur_item.read_num % 10 + 0x30;
                                                buf[4] = 'P';buf[5] = 'R';buf[6] = 'A';buf[7] = 'D';buf[8] = '\r';buf[9] = '\n';
                                                UART_PutStr(USART2,buf);

                                        }
                                        flag_uart2_rev = 0;
                                        count = 0;

                                }
                                else
                                {
                                        count++;
                                        if (count >= 10)
                                        {
                                                cur_item.read_num++;
                                                buf[0] = '#';
                                                buf[1] = cur_item.read_num / 100 % 10 + 0x30;
                                                buf[2] = cur_item.read_num / 10 % 10 + 0x30;
                                                buf[3] = cur_item.read_num % 10 + 0x30;
                                                buf[4] = 'P';buf[5] = 'R';buf[6] = 'A';buf[7] = 'D';buf[8] = '\r';buf[9] = '\n';
                                                UART_PutStr(USART2,buf);
                                                flag_uart2_rev = 0;
                                                flag_uart2_rev_time_out = 0;
                                                count = 0;
                                        }
                                }
                        }
                        else
                        {
                                send_mode &= ~SEND_SET_READ_UART_MOTOR_ANGLE;
                                cur_item.read_num= 0;
                                UART_PutStr(USART1,"\r\n");
                        }
                }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SET_UART_MOTOR_PULK)
        {
                if (cur_item.pulk_num < MATHION_HAND_NUM)
                {
                        count++;
                        if (count >= 20)
                        {
                                sprintf(uart2_buf,"#%dPULK\r\n",(int)cur_item.pulk_num);
                                UART_PutStr(USART2,uart2_buf);
#if DEBUG
                                UART_PutStr(USART1,uart2_buf);
#endif
                                cur_item.pulk_num++;
                                count = 0;
                        }
                }
                else
                {
                        send_mode &= ~SEND_SET_SET_UART_MOTOR_PULK;
                }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SET_UART_MOTOR_ANGLE)
        {
                if (cur_item.pulk_num < MATHION_HAND_NUM)
                {
                        count++;
                        if (count >= 5)
                        {
                                sprintf(uart2_buf,"#%dPMOD%d\r\n",(int)cur_item.pulk_num,(int)cur_item.angle_mode);
                                UART_PutStr(USART2,uart2_buf);
#if DEBUG
                                UART_PutStr(USART1,uart2_buf);
#endif
                                cur_item.pulk_num++;
                                count = 0;
                        }
                }
                else
                {
                        sprintf(buf,"#255PMOD%d+0K...\r\n",(int)cur_item.angle_mode);
                        UART_PutStr(USART1,buf);
                        send_mode &= ~SEND_SET_SET_UART_MOTOR_ANGLE;
                        flag_uart2_rev = 0;
                }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BEEP_ON)
        {
                ReadMoterInfor();
                motor_data.beep_mode = 1;
                //beep_mode = 1;
                WriteMoterInfor();
                UART_PutStr(USART1,"#FMQENABLE+OK...\r\n");
                send_mode &= ~SEND_SET_BEEP_ON;
        }
        if (send_mode & SEND_SET_BEEP_OFF)
        {
                ReadMoterInfor();
                motor_data.beep_mode = 0;
                //beep_mode = 0;
                WriteMoterInfor();
                UART_PutStr(USART1,"#FMQDISABLE+OK...\r\n");
                send_mode &= ~SEND_SET_BEEP_OFF;
        }
}

/***************************************************************************************************************
函 数 名:作业初位置,末尾置更新函数
功能描述:从缓存中取一个新的目标位置替换原来的目标位置,原来的目标位置变为新的初位置,一次更替
                :有效的数据是插补增量,和插补次数,知道这两个量,和当前初位置即可
备    注: 先进先出,循环访问
****************************************************************************************************************/
void change(void)
{
        unsigned char s;
        if(line>0)                                   //缓存中有数据
        {
                line--;                                   //执行一行
                if(line<5)                        //缓存允许放入新的数据
                        flag_in=1;
                point_now++;                //取数位置更新
                point_aim++;

                if(point_aim==7)
                           point_aim=0;
                if(point_now==7)
                           point_now=0;
                n=pos[point_aim][0]*4/8;        //计算新的插补次数

                for(s=1;s<MOTOR_NUM;s++)        //计算新的插补增量
                {
                 if(pos[point_aim][s]>pos[point_now][s])
                        {
                                   dp=pos[point_aim][s]-pos[point_now][s];
                                   dp0[s]=dp/n;
                        }
                    if(pos[point_aim][s]<=pos[point_now][s])
                        {
                                dp=pos[point_now][s]-pos[point_aim][s];
                                dp0[s]=dp/n;
                                dp0[s]=-dp0[s];
                        }
                                //UART_Put_Inf("dp:",dp);
                        // UART_Put_Inf("n",n);

           }
                m=0;                                          //m清0
                flag_stop=0;                          //产生了新的目标位置,停止标志清零

        }
        else                                                  //没有缓存数据,即line==0
        {
                flag_out=0;                                //缓存中没有数据
        }
}
/***************************************************************************************************************
函 数 名:vpwm()
功能描述:数据插补,插补时间间隔为20/12ms,由timer0控制,使舵机平滑实现速度控制
                :另一个功能是执行完一行后去更新下一行数据,即调用change()
备    注:
****************************************************************************************************************/
void vpwm(void)
{
        unsigned char j=0;
        unsigned char how=0;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_how;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_Tover;

        if(flag_stop==1)                                           //一行作业全部完成
        {
                if(flag_out==1)                                         //缓冲数组中有数据
                {
                        change();                                        //更新行
                }
        }
        else                                                                //不是一行数据全部完成,处于中间插补阶段
        {
                m++;                                                        //用来累加插补过的次数
                if(m==n)                                                //n是本行作业要插补的总次数
                {
                  flag_Tover=1;                                //一行数据的执行时间已经完成
                        send_mode |= SEND_CC;
                }
                for(j=1;j<MOTOR_NUM;j++)
                {
                        if(abs(CPWM[j]-pos[point_aim][j])<5)
                        {                                                           //检测靠近终点位置
                           how++;                                           //是,则累加一个
                           CPWM[j]=pos[point_aim][j];//并且直接过度到终点位置
                        }
                        else                                                //不靠近终点,继续插补
                        {
                                CPWM[j]=pos[point_now][j]+m*dp0[j];
                        }
                }

                if(how==MOTOR_NUM-1)
                        flag_how=1;                                                  //16个舵机都到达终点
                how=0;
                if((flag_Tover==1)&&(flag_how==1))
                {                                                                //从插补次数,和脉宽宽度两方面都到达终点,本作业行完成
                         flag_Tover=0;
                         flag_how=0;
                         flag_stop=1;
                }

         }
        return;

}

/************************************************************************/

#if 0
void SerVor_Test(void)
{
                CPWM[0]=700;CPWM[1]=700;CPWM[2]=700;CPWM[3]=700;CPWM[4]=700;CPWM[5]=700;
                Delay_ms(2000);
                CPWM[0]=2300;CPWM[1]=2300;CPWM[2]=2300;CPWM[3]=2300;CPWM[4]=2300;CPWM[5]=2300;
                Delay_ms(2000);
}
#endif
#if 0
void Ps2_Test(void)
{
                key = PS2_DataKey();
                if(key!=0)
            {
                                printf("  \r\n   %d  is  pressed  \r\n",key);
            }
     printf(" %5d %5d %5d %5d\r\n",PS2_AnologData(PSS_LX),PS2_AnologData(PSS_LY),
                                              PS2_AnologData(PSS_RX),PS2_AnologData(PSS_RY) );
    Delay_ms(1000);
}
#endif
#if 1
void Flash_Test(void)
{
                while(SpiFlashReadID()!=W25Q64)                                                        //检测不到W25Q64
        {
                UART_PutStr (USART1,"Not Found W25Q64\r\n");
        }
        UART_PutStr (USART1," Found W25Q64\r\n");
        SpiFlashWrite((u8*)TEXT_Buffer,FLASH_SIZE-100,SIZE);                //从倒数第100个地址写入数据
        UART_PutStr (USART1,"Flash Write Success\r\n");
        SpiFlashRead(datatemp,FLASH_SIZE-100,SIZE);          //读取写入flash中的数据
        UART_PutStr (USART1,datatemp);
        UART_PutStr (USART1,"\r\n Flash Read Success\r\n");
        while(1);
}
#endif

网友A(2019-03-06):
楼主有QQ吗,下载了你的程序有一些疑问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