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编码CPP实现

楼主(2018-05-27):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list>
#include <vector>
#include <iomanip>
using namespace std;
struct Huff_node
{
    int bit;
    float prob;
//    Huff_node*next_node1;
//    Huff_node*next_node2;
//    Huff_node*next_node3;
    Huff_node*pre_node;
};
bool compareProb(Huff_node*, Huff_node*);
void ClearHuffNodeIndex(list<Huff_node*> *);
void print_Huff_Code(list<Huff_node*> *);
int main()
{
    //vector里依次输入N个概率,N未定
   list<Huff_node*> Huff_node_index_B;
   list<Huff_node*> Huff_node_encode_B;
   list<Huff_node*> Huff_node_index_T;
   list<Huff_node*> Huff_node_encode_T;
    int num;
    Huff_node*tmpHuff_node;
    Huff_node*tmpHuff_node1;
    Huff_node*tmpHuff_node2;
    Huff_node*tmpHuff_node3;
    while(1)
    {
        //每输入一个概率,new一个node,存入概率
        cout<< "请输入大于3的概率数量n=" ;
        cin>> num;
       if(num<=3)
        {
            cout<< "请检查输入概率数量n是否大于3!!"<< endl << endl;
           continue;
        }
        cout<< endl << "请输入概率:" << endl;
       while(num>0)
        {
           tmpHuff_node1 = new Huff_node;
           tmpHuff_node2 = new Huff_node;
            cin >> tmpHuff_node1->prob;
           tmpHuff_node1->pre_node= nullptr;
           tmpHuff_node1->bit = -1;
           *tmpHuff_node2 = *tmpHuff_node1;
//二进制和三进制分别存储一份数据
           Huff_node_index_B.push_back(tmpHuff_node1);
            Huff_node_index_T.push_back(tmpHuff_node2);
            --num;
        }
//       if(sumProb>1)
//            {
//                cout << "ERROR!概率输入有误,请重新输入全部概率" << endl << endl;
//               ClearHuffNodeIndex(&Huff_node_index_B);
//清空所有霍夫曼节点和索引
//                ClearHuffNodeIndex(&Huff_node_index_T);
//               continue;
//            }
        //输入完毕,vector进行sort,从大到小排序,并建立编码vector组
       Huff_node_index_B.sort(compareProb);
       Huff_node_index_T.sort(compareProb);
       Huff_node_encode_B = Huff_node_index_B;
       Huff_node_encode_T = Huff_node_index_T;
        //霍夫曼二进制编码
       while(Huff_node_encode_B.size()!=1)//当vector的元素不等于1
        {
           tmpHuff_node1 = Huff_node_encode_B.back();
           Huff_node_encode_B.pop_back();
           tmpHuff_node2 = Huff_node_encode_B.back();
           Huff_node_encode_B.pop_back();
           tmpHuff_node1->bit = 0;
           tmpHuff_node2->bit = 1;
            //建立前向链接
           tmpHuff_node = new Huff_node;
tmpHuff_node->bit=-1;
           tmpHuff_node->pre_node = nullptr;
           tmpHuff_node->prob=tmpHuff_node1->prob+ tmpHuff_node2->prob;
            //取出最前面的两个node,挂接到新new的node后面
           tmpHuff_node1->pre_node = tmpHuff_node;
           tmpHuff_node2->pre_node = tmpHuff_node;
            //将new node放入vector尾部
           Huff_node_encode_B.push_back(tmpHuff_node);
            //重新sort
           Huff_node_encode_B.sort(compareProb);
        }
        //执行霍夫曼二进制的输出
         cout<< endl << endl << "霍夫曼二进制编码为:"<< endl;
       print_Huff_Code(&Huff_node_index_B);
        //霍夫曼三进制编码
       while(Huff_node_encode_T.size()>2)//当vector的元素不等于1
        {
           tmpHuff_node1 = Huff_node_encode_T.back();
           Huff_node_encode_T.pop_back();
            tmpHuff_node2= Huff_node_encode_T.back();
           Huff_node_encode_T.pop_back();
           tmpHuff_node3 = Huff_node_encode_T.back();
           Huff_node_encode_T.pop_back();
           tmpHuff_node1->bit = 0;
           tmpHuff_node2->bit = 1;
            tmpHuff_node3->bit = 2;
            //建立前向链接
           tmpHuff_node = new Huff_node;
            tmpHuff_node->pre_node =nullptr;
tmpHuff_node->prob=tmpHuff_node1->prob+tmpHuff_node2->prob+tmpHuff_node3->prob;
            //取出最前面的两个node,挂接到新new的node后面
           tmpHuff_node1->pre_node = tmpHuff_node;
           tmpHuff_node2->pre_node = tmpHuff_node;
           tmpHuff_node3->pre_node = tmpHuff_node;
            //将new node放入vector尾部
           Huff_node_encode_T.push_back(tmpHuff_node);
            //重新sort
           Huff_node_encode_T.sort(compareProb);
        }
       if(Huff_node_encode_T.size()==2)
        {
           tmpHuff_node1 = Huff_node_encode_T.back();
           tmpHuff_node1->bit = 0;
           Huff_node_encode_T.pop_back();
           tmpHuff_node2 = Huff_node_encode_T.back();
           tmpHuff_node2->bit = 1;
        }
        //执行霍夫曼三进制的输出
        cout<< endl << endl << "霍夫曼三进制编码为:"<< endl;
       print_Huff_Code(&Huff_node_index_T);
      ClearHuffNodeIndex(&Huff_node_index_B);
      ClearHuffNodeIndex(&Huff_node_index_T);
       cout<< endl << endl << endl;
    }//Processingcompleted, go to next circle
}
bool compareProb(Huff_node* node1, Huff_node* node2)
{
    if(node1->prob > node2->prob )
        returntrue;
    else
        returnfalse;
}
void ClearHuffNodeIndex(list<Huff_node*> *index)
{
    for(list<Huff_node*>::iterator i = (*index).begin();i!= (*index).end();i++)
    {
       delete(*i);
    }
   (*index).clear();
}
void print_Huff_Code(list<Huff_node*> *to_print)
{
    Huff_node*curHuff_node;
   vector<int> curCode;
    for(list<Huff_node*>::iterator i =(*to_print).begin();i != (*to_print).end();i++)
    {
       curHuff_node = (*i);
        cout<< setw(8) << curHuff_node->prob << " 的编码: " ;
       while(curHuff_node->pre_node!=nullptr)
        {
           curCode.push_back(curHuff_node->bit);
           curHuff_node = curHuff_node->pre_node;
        }
       if(curHuff_node->bit!=-1)
           curCode.push_back(curHuff_node->bit);
        for(intj=curCode.size();j>0;j--)
        {
            cout<< curCode[j-1];
        }
       curCode.clear();
        cout<< end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