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小车超声波+红外跟踪控制实验程序

楼主(2018-05-27):
/********************************* 深圳市航太电子有限公司 *******************************
* 实 验 名 :小车超声波+红外跟踪实验
* 实验说明 :使用超声波判断前方引导物的距离,使用红外来判断引导物的移动方向
* 实验平台 :航太ARM单片机开发板
* 连接方式 :请参考interface.h文件
* 注    意 :1.因地面和轮子的差异,左右转向时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调节差速的差值
*            2.需要耐心调节红外避障的感应距离以及超声波控制距离
*            3.建议使用不反光的书本作为引导物
* 作    者 :航太电子产品研发部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terface.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RCtrol.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ltrasonicCtrol.h"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speed_count=0;//占空比计数器 50次一周期
char front_lef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front_righ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behind_lef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behind_right_speed_duty=SPEED_DUTY;

unsigned char tick_5ms = 0;//5ms计数器,作为主函数的基本周期
unsigned char tick_1ms = 0;//1ms计数器,作为电机的基本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ck_200ms = 0;//刷新显示

char ctrl_comm = COMM_STOP;//控制指令
char ctrl_comm_last = COMM_STOP;//上一次的指令
unsigned char continue_time=0;

void Init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使能LED使用的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 &GPIO_InitStructure);//将使用LED灯相关的GPIO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关闭所有的LED指示灯
}

//障碍物查询和处理,一旦出现障碍物,禁止直行
void BarrierProc()
{

                if(VOID_L_IO == BARRIER_N && VOID_R_IO == BARRIER_Y)//右转
        {
                CarRight();
                Delayms(30);
                return;
        }
        else if(VOID_L_IO == BARRIER_Y && VOID_R_IO == BARRIER_N)//左转
        {
                CarLeft();
                Delayms(30);
                return;
        }

        if((distance_cm >= 5 && distance_cm <= 7) || distance_cm > 50) //
        {
                CarStop();//防震荡
                return;
        }

        if(VOID_L_IO == VOID_R_IO)
        {
                if(distance_cm < 5) CarBack();
                if(distance_cm > 7) CarGo();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LCD1602Init();
        //IRCtrolInit();
        TIM2_Init();
        MotorInit();
        //ServoInit();
        //UltraSoundInit();
InitIO();
        //RedRayInit();

while(1)
{
         CarGo();
         CarMove();

         /*
                         if(tick_5ms >= 5)
                {
                        tick_5ms = 0;
                        tick_200ms++;
                        if(tick_200ms >= 40)
                        {
                                tick_200ms = 0;
                                LEDToggle(GPIO_Pin_8);
                                LCD1602WriteDistance(distance_cm);//更新距离
                        }
//                        continue_time--;//200ms 无接收指令就停车
//                        if(continue_time == 0)
//                        {
//                                continue_time = 1;
//                                CarStop();
//                        }
                        //do something
                        Distance();//计算距离
                        BarrierProc();
//                        if(ctrl_comm_last != ctrl_comm)//接收到红外信号
//                        {
//                                ctrl_comm_last = ctrl_comm;
//                                switch(ctrl_comm)
//                                {
//                                        case COMM_UP:    CarGo();break;
//                                        case COMM_DOWN:  CarBack();break;
//                                        case COMM_LEFT:  CarLeft();break;
//                                        case COMM_RIGHT: CarRight();break;
//                                        case COMM_STOP:  CarStop();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LCD1602WriteCommand(ctrl_comm);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