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太阳能热水控制器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可使利用率最大化)

楼主(2018-05-27):
本设计通过对温度测量系统、上水循环系统、辅助加热系统,这三个太阳能热水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自动控制设计,使其太阳能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通过科技的手段造福人类,在proteus中进行仿真实现家用太能热水控制器的主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使系统的利用率!

太阳能热水控制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太阳能控制器的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pth.h>

sbit heater = P2^3;
sbit k1=P1^0; //选择按键
sbit k2=P1^1; //增加按键
sbit k3=P1^2; //减小按键
sbit k4=P1^3;// 确认按键
sbit k5=P1^4; //加热开关按键
sbit k6=P1^5;// 上水开关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flag = 0;
unsigned char temp_max = 55;             //保存温度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_min = 40;                 //保存湿度变量
unsigned char presskeynum = 0;                    //按键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urrent_MIN[4];
unsigned char Current_MAX[4];
unsigned char integer,symbol,decimal;

/************更新***************/
void updatatime()
{  systemtime datetime;
        dsgettime(&datetime);                         //获取时间
        lcdoutput(0,0,"DATE:");                    //日期
        datezstr(&datetime,datestring);
        lcdoutput(5,0,"20");
        lcdoutput(7,0,datestring);
        lcdoutput(0,1,"TIME:");
        for(x=8;x>0;x--)                        //循环显示时间
        {
        converttemp();
        dsgettime(&datetime);
    timezstr(&datetime,timestring);
    lcdoutput(5,1,timestring);
        delay_ms(5);
    }

}
void updatatemp()
{
        lcdoutput(0,0,"SWEN:");                        //水温
        lcdoutput(0,1,"SWEI:");                        //水位
        lcdoutput(13,0,Current_MAX);                        //水温
        lcdoutput(13,1,Current_MIN);

        for(x=8;x>0;x--)                                //循环显示时间
        {
        converttemp();
        lcdoutput(5,0,tempstr);
        depthprocess();
        delay_ms(5);
        }
}

void key()
{
     if (k1==0) //调整按键检测
     {
         delay_ms(1);
         if (k1==0)
         {
             presskeynum++;        flag = ~flag;
             if(presskeynum==4)
             presskeynum=0;
             while(k1==0);         //若一直按下,循环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
     }

     if(presskeynum==1)//设置模式温度上限
     {
         if(k2==0)                            // 加
         {
                        delay_ms(1);
                        temp_max++;
                        if (temp_max>99)
                        temp_max=99;
                        while(k2==0);       //加上此句必须松按键才处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
          if(k3==0)//减
          {
                        delay_ms(1);
                        temp_max--;
                        if (temp_max<1)
                        temp_max=1;
                        while(k3==0);       //加上此句必须松按键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
       }
       if(presskeynum==3)//湿度设置
       {
              if(k2==0)// 加
              {
                  delay_ms(1);
                  temp_min++;
                  if (temp_min>99)
                  temp_min=100;
                  while(k2==0);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
                if(k3==0)//减
                {
                    delay_ms(1);
                    temp_min--;
                    if (temp_min<1)
                    temp_min=1;
                                        while(k3==0);                                                        //这句是调试加入的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
        }
        if(k4==0)// 退出键                                                                   //设置完初始值以后通过IIC写入24c02并清屏
        {
            delay_ms(1);
            if((k4==0)&&(flag != 0))
            {
                while(k4==0);
                                lcdwrite(command,clear_screen);
                                lcdoutput_delay(0,0,"SAVE DATE...");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ds1302init();
        lcdini();
        while(1)
        {
                key();
                sprintf(Current_MAX,"+%2d",(int)temp_max);
                sprintf(Current_MIN,"-%2d",(int)temp_min);

                dsgettemp(&integer,&decimal,&symbol);        //获取温度
                if(integer<temp_min)                                         //自动加热设置temp的上下限
                {
                         heater=0;
                }
                else if(integer>temp_max)
                {
                         heater=1;
                }
                if(flag)
                {
                        updatatemp();
                }else
                {
                        updatatime();                    //关键显示部分
                }
        }

}

……………………

网友A:
正好是我所需要的!感谢,

网友B(2019-01-16):
请问有没有流程图?程序有点看不懂……

网友C(2020-04-04):
仿真电路图里面没有DS1302啊!怎么也找不到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  支持一下

程序编译错误,target创建不成功啊

网友D:
代码编译不成功

网友F(2021-05-05):
能不能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G(2021-07-13):
非常感谢,学到许多

网友H(2021-09-29):
12864可以用么???

网友H:
如果转换成实物怎么搞那个东西。。。。
感觉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