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F8591这个ad转换模块时输入电压为十多福特会烧坏芯片吗

楼主(2018-05-27):
用PCF8591这个ad转换模块时输入电压为十多福特会烧坏芯片吗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十几伏?不可以将它按比例缩小到满量程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十几伏?不可以将它按比例缩小到满量程5V吗?

传感器坏了,输入电压就变成十几伏了,ad转换时就一直显示三个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坏了,输入电压就变成十几伏了,ad转换时就一直显示三个零

传感器坏了,数据都无意义了,还需要AD吗?

网友B:
应该会烧坏,0~5v量程

网友C:
电压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