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传感器和单片机怎么连,A/D怎么输入数据?

楼主(2018-05-27):
接什么端口之类  A/D怎么输入水位传感器数据呀

网友A:
51有的型号是有A/D采集端口的,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水位传感器数据
一般传感器都是可以直接根据传感器的时序进行读取数据的
看传感器的datasheet就可以看到原理图和读取时序了

网友B:
AD一般是接收0-5V标准信号的,如果用STM32,你要把模拟信号调整成0-3.3V供单片机检测

网友C:
是控制水位上下限?还是连续显示水位实际值?如果是显示水位值,水位的最高和最低值是多少?要求的精度(刻度分辨率)是多少?如果水位的范围很大如0~10多米,可以使用压力传感器或超声波。如果只有0~0.5米可以使用超声波、电容、磁尺。磁尺的精度高,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