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c51和AT24C02数码管,按键(消费+充值)的仿真+源码

楼主(2018-05-27):
功能:通过按键进行简单的加减,比如:数码管数值是1000,按充值键(ADD)充值50,数码管就变为1050,再按消费键(DEC)消费10,数码管数值变为1040.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add=P3^6;
sbit dec=P3^7;
sbit wx1=P1^4;
sbit wx2=P1^5;
sbit wx3=P1^6;
sbit wx4=P1^7;
#define card1 0xa0
#define card2 0xa2
#define card3 0xa4
#define card4 0xa6
#define card5 0xa8
#define card6 0xaa
#define card7 0xac
#define card8 0xae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uint temp=1000;
//***************************//
void delay()
{;;}

//***************************//
//***************************//
void delay_1(uint x)
{while(x--);}

//***************************//
//***************************//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
sda=0;
delay();
}

//***************************//
//***************************//
void stop()
{sda=0;
scl=1;
delay();
sda=1;
delay();
}

//***************************//
//***************************//
/*该函数(respons())用于主器件--单片机"检测"从器件(该从器件内部具有iic接口,
能自动产生应答信号)接到数据后返回给主器件--单片机的应答信号
(有应答时为sda=0,无应答时为sda=1)*/
void respons() //其实该函数真正的作用是模拟产生第九个时钟脉冲,从而满足iic总线协议的时序要求
{uchar i=0;
scl=1;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delay();
}

//***************************//
//***************************//
/*该函数(ack_iic(bit a))模拟的应答信号是由主器件--单片机(一般用在主器件--单片机从总线上读数据后,
此时主器件--单片机的角色为接收器)"主动产生"并返回给从器件的应答信号
(当形参a=0时为应答,当形参a=1时为非应答)*/
void ack_iic(bit a) // 当形参a=0时为应答,当形参a=1时为非应答
{if(a==0)sda=0;
else sda=1;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
//***************************//
void init() //iic总线初始化函数(将两根线的电平全部拉高,使总线处于"备用"状态)
{
scl=1;sda=1;delay();
}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uchar i,temp;
temp=dat;
scl=0;delay();

for(i=0;i<8;i++)
{temp=temp<<1;
sda=CY;delay();scl=1;delay();scl=0;delay();
}
sda=1;delay();//向端口写1,为后续的"读字节"函数做好准备!最好加上这一句,因为51单片机的I/O口为准双向口,在读入端口数据前应先向端口写1,以确保读入数据准确!
}

//***************************//
//***************************//
uchar read_byte()
{uchar i,j,k;
sda=1;//先向端口写1,最好加上这一句,因为51单片机的I/O口为准双向口,在读入端口数据前应先向端口写1,以确保读入数据准确!
for(i=0;i<8;i++)
{scl=1;delay();j=sda;k=(k<<1)|j;
scl=0;delay();
}
return k;
}

//***************************//
/*"写操作"函数,设置三个参数,其中num为器件地址,address为字节地址,dat为要写入的数据*/

void write_add(uchar num,uchar address,uchar dat)
{ start();
  write_byte(num);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
  respons();
  stop();
  }

AT24C02(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