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液晶显示-NE555频率计/555的2号引脚连接不对

楼主(2018-05-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_RS= P2^6;//定义LCD引脚
sbit LCD_RW= P2^5;
sbit LCD_E= P2^7;
uchar codeDIS[]={"NE555-------TEST"};//NE555 测试;
uchar codedsptab[]={'0','1','2','3','4','5','6','7','8','9'};//字符代表码;
uchari,c[4],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s;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m;
       for(;z>0;z--)
              for(m=124;m>0;m--);
}
void delay400ms(void)////400ms延时
{ uchar z = 5;
  uintm;
while(z--)
  {m=7269;
   while(m--);
  }
}
/*====================LCD1602子程序====================*/
/*-- 读状态 --*/
//读状态子程序;有返回值;返回值类型为CHAR型;
//读回的状态通过RETURN返回;
uchar read_estate(void)                              //定义有返回值的函数;
{ P0=0Xff;                                        //把LCD端口全置1方便读取信号;
LCD_RS=0;                                                        //RS置0;
LCD_RW=1;                                                       //RW置1;
LCD_E=0;                                                //E端置0;
delay(10);                                             //短延时;
LCD_E=1;                                                   //E端置1;以锁存数据;
while(P0&0x80);                //检测忙,则一直循环;
return(P0);                                     //返回读取的信号;
}
/*-- 写数据 --*/
//写数据子程序;无返回值;输入变量I;
//I为要写入LCD中的数据;
//数据类型CHAR形;
void write_data(uchar i)                      //定义输入变量值I;
{
read_estate();                                         //检测忙信号;
P0=i;                                             //把I中数据送到LCD数据端;
LCD_RS=1;                                                        //RS置1;
LCD_RW=0;                                                       //RW置0;
LCD_E=0;                                                   //E置0;
delay(10);                                             //短延时;
LCD_E=1;                                                   //E置1;以锁存数据;
}
/*-- 写指令 --*/
//写指令子程序;无返回值;输入二个变量I和J.
//I为要写入LCD的指令;J为判断要不要检测忙.
//如果J为0则不判断检测忙;
//如果J为1则判断检测忙;
void write_dictate(uchar i,j)                //定义二个变量;
{
if(j)read_estate();             //根据需要检测忙;
P0=i;                           //把要写入的数据送到LCD数据端;
LCD_RS=0;                                         //RS置0;
LCD_RW=0;                                                       //RW置0;
LCD_E =1;                                                  //E端置0;
delay(10);                                             //延时;
LCD_E =0;                                                  //E端置1;以锁存数据;
}
/*-- LCD初始化 --*/
//LCD初始化程序;主要作用初始化LCD,对LCD进行复位以及设置;
void initialization(void)                      //定义函数;
{
  delay(50);                                             //延时5MS;
write_dictate(0x38,0);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
delay(50);                                             //延时5MS;
write_dictate(0x38,0);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
delay(50);                                             //延时5MS;
write_dictate(0x38,0);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
delay(50);
write_dictate(0x38,1);                            //显示模式设置;检测忙;
write_dictate(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
write_dictate(0x01,1);                            //显示清屏;检测忙;
write_dictate(0x06,1);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检测忙;
write_dictate(0x0C,1);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检测忙;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 y,ddata)
{
y &= 0x01;
x &= 0x0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_dictate(x,0);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write_data(ddata);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y,uchar code*ddata)
{uchar a=0;
y&=0x01;
x&=0xf;
while(ddata[a]>0x20)
{if(x<=0xff)
       {
         displayonechar(x, y,ddata[a]);
         a++;
         x++;
       }
   }
}
/*====================MAIN主程序====================*/
void main()
{
  delay400ms();//延时400MS
initialization();//LCD复位;
displaylistchar(0,0,DIS);//显示NE555 测试;
displayonechar(0,1,'F'); //在LCD是显示F=____Hz
displayonechar(1,1,'=');
      displayonechar(9,1,'H');
   displayonechar(10,1,'z');
TMOD=0X51;                //定义T0为方式一(十六位进制),T1为计数器(16位)
TH0=0X3C;           //50 ms
TL0=0XB0;
TH1=0X00;           //初始值
TL1=0X00;
TR0=1;
TR1=1;
ET0=1;
ET1=0;
EA=1;
i=0;
/*  显示 */     //  调用显示子程序(显示位,显示行,显示数据)注:显示行 “0”为第一行,“1为第二行”
while(1)
{
  if(s/10000>=1)
    {
       displayonechar(2,1,dsptab[s/10000]);//万
       displayonechar(3,1,dsptab[s/1000%10]);//千
       displayonechar(4,1,'.');//点
       displayonechar(5,1,dsptab[s/100%10]);//百
       displayonechar(6,1,dsptab[s/10%10]);//十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    //个
      displayonechar(8,1,'K');
    }
   else  if(s/1000>=1)
        {
        displayonechar(2,1,' ');
        displayonechar(3,1,dsptab[s/1000%10]);//千
        displayonechar(4,1,'.'); //点
        displayonechar(5,1,dsptab[s/100%10]);//百
        displayonechar(6,1,dsptab[s/10%10]); //十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    //个
       displayonechar(8,1,'K');
        }
         else if(s/100>=1)
         {
             displayonechar(2,1,' ');
                displayonechar(3,1,' ');
                displayonechar(4,1,' '); //万
                displayonechar(5,1,' ');        //千
                displayonechar(6,1,dsptab[s/100%10]);//百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10]); //十
                displayonechar(8,1,dsptab[s%10]);    //个
             }
                else if(s/10>=1)
                   {
                            displayonechar(2,1,'');
                           displayonechar(3,1,'');
                           displayonechar(4,1,''); //万
                           displayonechar(5,1,'');    //千
                    displayonechar(6,1,' ');//百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10]); //十
                      displayonechar(8,1,dsptab[s%10]);    //个
                      }
                                else
                          {
                                   displayonechar(2,1,'');
                                  displayonechar(3,1,'');
                                  displayonechar(4,1,''); //万
                                  displayonechar(5,1,'');    //千
                           displayonechar(6,1,'');//百
                             displayonechar(7,1,dsptab[s/10%10]);//十
                             displayonechar(8,1,dsptab[s%10]);    //个
                             }
}
}
/*  中断 */
void t0()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i++;
       if(i==20)               //1 s时间到时
       {
       s=TH1;                     //555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口接P3.5(T1) 15脚
       s=s<<8;
       s=s+TL1;
       i=0;                 //清零
       TH1=0X00;
       TL1=0X00;
       }
}
/*----------------------------------------------------------------*/
/*----------------- 1602液晶数据读取子程序 -----------------------*/
//读数据子程序;有返回值,返回值类型为CHAR型;
/*uchar read_data(void)                             //定义有返回值的子函数;
{
LCD_DATA=0Xff;                                        //LCD数据端口置1;
LCD_RS=1;                                                        //RS置1;
LCD_RW=1;                                                       //RW置1;
LCD_E=0;                                                   //E置0;
delay(10);                                             //短延时;
LCD_E=1;                                                   //E置1;以锁存数据;
return(LCD_DATA);                                     //返回读取的值;
}
/*----------------------------------------------------------------*/

Proteus仿真图

网友A:
请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吧,帖子先转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