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4020 74LS74和ADC0809可以用别的什么代替呢?

楼主(2018-05-27):
在做仿真的时候protesu中找不到这些单片机,要不就是找到的和图中的不一样 UXRCXI%R]$ZN]8P}}A}]L7J

网友A:
0809可用0808代替,其余的protesu中应该有,7474在元件库TTL 74HC series,4020在元件库CMOS 4000 series中。
给你介绍一个正确有效看得懂的案例

实例81  ADC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0808A-D( ALE输出CLK,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书中还有
实例82  ADC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实例83  ADC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实例8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网友B:
如果还没做就改了吧. 找个内部带AD的单片机. 就一个单片机搞定你上面的所有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