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人体红外感应的单片机智能温控风扇的代码问题

楼主(2018-05-27):
在网上找了一套资料搞单片机智能温控风扇,带红外人体感应的,正常功能是红外没检测到人 时30s后会关闭风扇,检测到人后,人离开,则延时30秒猴关闭风扇结果发现人体感应没用,发现是代码问题,就是没插红外模块,30s后风扇不会停止, 插上模块也一样!请问怎样改进这段代码?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0x60,0x20,0x39,0x28,0x31,0xb1};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_smg[4] = {0};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sbit hw = P2^5;
uchar miao = 30;
uchar flag_en;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sbit pwm = P2^3;
uchar f_pwm_l ;          //越小越慢
uint temperature ;  //
bit flag_200ms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250,t_low = 200;           //温度上下限值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0);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TR1=0;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 = 0;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menu_1 = 0;
        ET1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if(key_500ms == 1)        //连加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3: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6: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4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key_500ms = 0;
                }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3)
                {
                        menu_1 = 0;
                        smg_i = 3;                  //数码管显示3位
                }
        }
        if(menu_1 == 1)                        //设置高温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high > 990)
                                t_high = 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high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减10
                        if(t_high <= t_low)
                                t_high = t_low + 1;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4;         //H
        }
        if(menu_1 == 2)                        //设置低温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t_high)
                                t_low = t_high - 1;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low -- ;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减三次
                        else
                                t_low -= 10;                //按键按下未松开自动加三次之后每次自动加10
                        if(t_low <= 10)
                                t_low = 10;
                }
                dis_smg[0] = smg_du[t_low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low / 10 % 10] & 0xdf;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low / 100 % 10]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3D;          //L
        }
}

/****************风扇控制函数***************/
void fengshan_kz()
{

                if(temperature >= t_high)          //风扇全开
                {
                        TR1 = 0;
                        pwm = 0;
                }
                else if((temperature < t_high)        && (temperature >= t_low))                   //风扇缓慢
                {
                        f_pwm_l = 60;
                        TR1 = 1;
                }
                else if(temperature < t_low)         //关闭风扇
                {
                        TR1 = 0;
                        pwm = 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hw = 0;
uint value;
delay_1ms(150);
P0 = P1 =  P3 = 0xff;
P2 = 0x1f;

temperature = read_temp();//先读出温度的值
delay_1ms(650);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time_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设置温度上下限
}
if(flag_200ms == 1)//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flag_200ms = 0;
temperature = read_temp();//先读出温度的值
if(menu_1 == 0){
smg_i = 3;
dis_smg[0] = smg_du[temperature % 10];//取温度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emperature / 10 % 10] & 0xdf; //取温度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emperature / 100 % 10] ;//取温度的十位显示
}

fengshan_kz();//风扇控制函数
}
}
value ++;
if(value >= 4)
{
value = 0;
if(miao != 0)
{
miao --;    //时间减1
}
if(miao == 0)
flag_en = 0;
hw = 0;
}
if(hw == 1)  //感应到人
{
miao = 5;
flag_en = 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0 = 0xf8;
        TL0 = 0x30;     //2ms
        display();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25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

/*******************定时器1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调用定时器1
{
        static uchar value_l;
        TH1=0x0f;    //    定时中断一次
        TL1=0xec;         //
        if(pwm==1)
        {
                value_l+=3;
                if(value_l > f_pwm_l)   //高电平
                {
                        value_l=0;
                                pwm=0;
                }
        }
        else
        {
                value_l+=3;
                if(value_l  > 100 - f_pwm_l)                  //低电平
                {
                        value_l=0;
                        pwm=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