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制作-烧写口接线问题

楼主(2018-05-27):
这两天刚做了一块最小系统板,使用了两天,发现很不方便,调试频繁,51拔插很难受(最小系统板2.0打算用锁式的底座)。但眼下最要紧的是,烧写口的接线不懂(总不能一直用开发板烧),大佬们求指教!

网友A:
回帖奖励 +3 黑币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at系列的和stc系列的以及其他系列的51单片机引脚、接线各有不同。

如果使用stc的,就是使用串口rs232和电脑连接即可使用stc提供的软件进行烧写。不烧写时可以进行通信。

网友B:
如果是支持串口烧录的单片机,可以用usb转串口的芯片连接到电脑上来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at系列的和stc系列的以及其他系列的51单片机引脚、接线各有不同。

如果使用stc的,就 ...

我用51的,额不知道线咋接

网友C:
stc系列51单片,用ch340下载芯片比较好一点,rs232有一些电脑会有下载失败,单片机RXD-TXD(下载器),单片机TXD-RXD(下载器)

网友D:
可以买一USB转TTL,接下来将它插到电脑USB端口上,另一端不用接任何东西,开始安装驱动。
当你刚插上它时,电脑会默认弹出安装驱动的选项,此时你可以点击安装驱动 win10会自动更新,链接RX接收端与TX发送端链接 用stc串口检测可以发送数据即可 按照引脚与单片机链接

网友E(2018-10-25):
楼主,我也想问一下能不能加我微信,我想了解,我用AT系列的13202790346麻烦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at系列的和stc系列的以及其他系列的51单片机引脚、接线各有不同。

如果使用stc的,就 ...

AT系列呢

网友F:
89C系列接RXD,TXD,VCC,GND就行

网友G:
建议你用IC锁紧座活动插座,这样51拔插很方便,主要看你设计电路是怎么设计电源以及RXD和TXD引脚对照着下载器插好就可以了

网友H:
在网上找到51的封装图,把txd rxd vcc gnd 四个引脚接出来,接上STlink就能下载,普通的usb转TTL器可能win10驱动难找,会下载不成功。

网友I:
你可以采用usb-ttl来烧写程序,特别方便,而且可以冷启动,不需要重复上电,只需要接RXD与TXD的引脚,很方便,

网友J:
那  要是AT89S51 该怎么连接啊

网友K:
可以用usb转串口的芯片连接到电脑上来烧录

网友L:
对于自己动手做的1.0版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至少比我当年自己用洞洞板做的强多了.单片机芯片座可以用蓝色带压杆的那种,好像一块多钱一个吧..烧写口可以用CH340G,这是我自己用洞洞板做的CH340G下载器,可能略丑,用了好久了,51一直用它.你百度下CH340G就能找到其电路图.

网友M:
AT89S51支持在线编程,也是4根线,两电源,两通信,那就要用到专门的ISP在线下载器和专门的在线下载软件,下载软件用好多版本,网上可以下载,ISP下载器也可以DIY一个,不难,网上找一下资料。

网友N:
转接板上的TXD连接单片机的RXD(P3.0)、RXD连接单片机的TXD(P3.1)就搞定了!你如果自己用料去焊接也行,锻炼动手能力,买一个更方便,几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O:
同样的问题,有几处不太明白,需要回炉重造嘛

网友P:
AT89S51  52 烧录用的是 6 7 8 9 脚 加电源,淘宝上有 ISP 下载器,自己去买。接口看图

网友Q:
先确定型号,在对应的了解最小系统就好了,网上好多知道usb转ttl

网友R:
用串口即可

网友S:
直接用一个R232串口模块,直接接到单片机P3.1和P3.0接口就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I(2018-12-07):
引用 网友J:
那  要是AT89S51 该怎么连接啊

你看一看他的引脚图,看看那个脚是rxd与txd,连接这两个脚

网友T:
如果不用STC的(上面很多说道都是基于可在线半程调试——ISP功能),那估计编程器是绕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