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xdata可以直接映射到IO口吗?全局变量搞不懂

楼主(2018-05-27):
最近淘到一片显示屏,用的是6963的芯片。在网上找了段驱动代码,但是自己读不懂...代码可以正常通过编译,说明代码是正确的。

而我不懂的是:
  • 程序中没有明显地定义液晶屏引脚与单片机的连接,而在第12 13行定义了两个xdata,后面的程序直接操作这两个变量,难道这样可以直接映射到IO口吗?
  • 要是我实际线路连接不一样,我要怎么重新定义这些变量?

附单片机代码:
/*----------------------------------------------------------------------------------------*/
//240*128液晶显示驱动程序
//控制器件为:AT89S52
//T6963C接口:直接访问形式
//程序设计:卢印举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include <hzk.c>

//信号管脚定义(全局变量)(注意:因为液晶数据口接P0,直接访问方式)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Cmd_Reg _at_ 0xfdff;    // C/D-P2.0   CE-P2.1  p2.0=1 p2.1=0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Data_Reg _at_ 0xfcff;   // C/D-P2.0   CE-P2.1  p2.0=0 p2.1=0

//以8*8字符计算,显示屏横向、纵向可以显示的点阵坐标;左、上、右、下以及当前的位置坐标
#define LCD_LEFT 0
#define LCD_TOP  0
#define LCD_RIGHT 239
#define LCD_BOTTOM 127
unsigned char data Lcd_CurrentX,Lcd_CurrentY,Lcd_Mask;

unsigned char data LeftMask[]={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
unsigned char data RightMask[]={0xff,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

/*----------------------------------------------------------------------------------------*/
//延时子程序
/*----------------------------------------------------------------------------------------*/
void Lcd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

void lcdwc(unsigned char cmdcode)
{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当Lcd_Cmd_Reg低两位不同时为1
      Lcd_Cmd_Reg = cmdcode;
}

void lcdwc2(unsigned char cmdcode,unsigned char cmddata)
{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Data_Reg = cmddata;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Cmd_Reg = cmdcode;
}

void lcdwc3(unsigned char cmdcode,unsigned char cmddata,unsigned char cmddata2)
{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Data_Reg = cmddata;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Data_Reg = cmddata2;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Cmd_Reg = cmdcode;
}

void lcdwd(unsigned char dispdata)           //写数据
{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Data_Reg = dispdata;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Cmd_Reg = 0xc0;
}

unsigned char lcdrdata(void)                 //读数据
{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Cmd_Reg = 0xc5;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return Lcd_Data_Reg;
}

void lcdpos(void)                            //内部写数指针定位
{  unsigned int CurrentAddress;
   CurrentAddress = Lcd_CurrentY * 30 ;
   CurrentAddress += Lcd_CurrentX/8;
   lcdwc3(0x24,CurrentAddress & 0xff,CurrentAddress/256);
}

unsigned char lcdrd(void)                    //读数据
{  lcdpos();
   return lcdrdata();
}

void lcdcursornextbyte(void)  //当前坐标移动到下一个点
{  Lcd_CurrentX+=8;
   if(Lcd_CurrentX > LCD_RIGHT)
   {  Lcd_CurrentX = LCD_LEFT;
      Lcd_CurrentY++;
      if(Lcd_CurrentY > LCD_BOTTOM) Lcd_CurrentY = LCD_TOP;
   }
}

void displaybyte(unsigned char dispdata)
{  lcdpos();
   if(Lcd_Mask == 0xff) lcdwd(dispdata);
   else
   {  unsigned char d=lcdrd();
      d&=(~Lcd_Mask);
      d|=(dispdata & Lcd_Mask);
      lcdwd(d);
   }
   lcdcursornextbyte();
}

void Fill_Scr(unsigned char FillData)    //LCD整屏显示
{  Lcd_Mask=0xff;
   for(Lcd_CurrentX = LCD_LEFT,Lcd_CurrentY = LCD_TOP;1;)
   {  displaybyte(FillData);
      if((Lcd_CurrentX == LCD_LEFT) && (Lcd_CurrentY == LCD_TOP)) break;
   }
}

void lcdreset()             //初始化LCD屏
{  lcdwc(0x80);
   lcdwc(0x98);
   lcdwc3(0x42,0,0);
   lcdwc3(0x43,30,0);
}

void displaychinesechardot(unsigned int Index);
void displayenglishchardot(unsigned int Index);
void putsizeimage(unsigned char XSIZE,unsigned char YSIZE,unsigned char code *s);

void putchar(unsigned int uChar)  //信息显示
{  unsigned int i;
   if(uChar<128)
      for(i=0;i != ENGLISHCHARNUMBER;i++)
      {  if(uChar ==EnglishCode[i])
         {  displayenglishchardot(i);
            break;
         }
      }
   else
      for(i=0;i != CHINESECHARNUMBER;i++)
      {  if(uChar ==ChineseCode[i])
         {  displaychinesechardot(i);
            break;
         }
      }
}

void put_str(unsigned char code *s) //显示汉字或英文字符
{  unsigned int i;
   for (;*s != 0;s++)
   {  i=*s;
      if(*s > 127)
      {  s++;
         i=i*256+*s;
      }
      if(i == '\n')
      {  Lcd_CurrentX = LCD_LEFT;
         if(Lcd_CurrentY > LCD_BOTTOM-CHINESECHARSIZE+1)
            Lcd_CurrentY=LCD_TOP;
         else
            Lcd_CurrentY+=CHINESECHARSIZE;
      }
      putchar(i);
   }
}

void put_str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s)//显示汉字或英文字符
{  Lcd_CurrentX=x;
   Lcd_CurrentY=y;
   put_str(s);
}

void displaychinesechardot(unsigned int Index)
{  unsigned char code *s;
   s=ChineseCharDot+Index*CHINESECHARDOTSIZE;
   if(Lcd_CurrentX > LCD_RIGHT-CHINESECHARSIZE+1)
   {   Lcd_CurrentX = LCD_LEFT;
       Lcd_CurrentY+=CHINESECHARSIZE;
       if(Lcd_CurrentY > LCD_BOTTOM-CHINESECHARSIZE+1) Lcd_CurrentY=LCD_TOP;
   }
   putsizeimage(CHINESECHARSIZE,CHINESECHARSIZE,s);
}

void displayenglishchardot(unsigned int Index)
{  unsigned char code *s;
   s=EnglishCharDot+Index*ENGLISHCHARDOTSIZE;
   if(Lcd_CurrentX > LCD_RIGHT-ENGLISHCHARSIZE+1)
   {  Lcd_CurrentX = LCD_LEFT;
      Lcd_CurrentY+=CHINESECHARSIZE;
      if(Lcd_CurrentY > LCD_BOTTOM-CHINESECHARSIZE+1)
         Lcd_CurrentY=LCD_TOP;
   }
   putsizeimage(ENGLISHCHARSIZE,CHINESECHARSIZE,s);
}

void point(unsigned char bitdata)
{  if(bitdata==0)
      bitdata=0xf0+(0x7-(Lcd_CurrentX & 0x7));
   else
      bitdata=0xf8+(0x7-(Lcd_CurrentX & 0x7));
   while((Lcd_Cmd_Reg & 0x3) != 0x3) ;
      Lcd_Cmd_Reg = bitdata;
}

/*----------------------------------------------------------------------------------------*/
//绘制点子程序,最后一位为像素大小
/*----------------------------------------------------------------------------------------*/
void poin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itdata)
{  Lcd_CurrentX=x;
   Lcd_CurrentY=y;
   lcdpos();
   point(bitdata);
}

/*----------------------------------------------------------------------------------------*/
//画线子程序:最后一位为线条的像素宽度
/*----------------------------------------------------------------------------------------*/
void linexy(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itdata)
{                                                       //线
   unsigned char i,k;
   if(abs(y1-y0)>abs(x1-x0))
   {  if(y1>y0)
         for(i=y0;i<=y1;i++)
         {  if(x1>x0)
            {  k=x1-x0;
               k*=(i-y0);
               k/=y1-y0;
               pointxy(x0+k,i,bitdata);
            }
            else  //x1<x0
            {  k=x0-x1;
               k*=(i-y0);
               k/=y1-y0;
               pointxy(x0-k,i,bitdata);
            }
         }
      else        //y1<y0
         for(i=y0;i>=y1;i--)
         {  if(x1>x0)
            {  k=x1-x0;
               k*=(y0-i);
               k/=y0-y1;
               pointxy(x0+k,i,bitdata);
            }
            else   //x1<x0
            {  k=x0-x1;
               k*=(y0-i);
               k/=y0-y1;
               pointxy(x0-k,i,bitdata);
            }
         }
   }
   else            //abs(y1-y0)<abs(x1-x0)
   {  if(x1>x0)
         for(i=x0;i<=x1;i++)
         {  if(y1==y0)
               pointxy(i,y0,bitdata);
            else if(y1>y0)
            {  k=y1-y0;
               k*=(i-x0);
               k/=x1-x0;
               pointxy(i,y0+k,bitdata);
            }
            else     //y1<y0
            {  k=y0-y1;
               k*=(i-x0);
               k/=x1-x0;
               pointxy(i,y0-k,bitdata);
            }
         }
      else
         for(i=x0;i>=x1;i--)
         {  if(y1==y0)
               pointxy(i,y0,bitdata);
            else if(y1>y0)
            {  k=y1-y0;
               k*=(x0-i);
               k/=x0-x1;
               pointxy(i,y0+k,bitdata);
            }
            else     //y1<y0
            {  k=y0-y1;
               k*=(x0-i);
               k/=x0-x1;
               pointxy(i,y0-k,bitdata);
            }
       }
  }
}

void rect(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itdata)
{                                                      //矩形
   linexy(x0,y0,x0,y1,bitdata);
   linexy(x0,y0,x1,y0,bitdata);
   linexy(x0,y1,x1,y1,bitdata);
   linexy(x1,y0,x1,y1,bitdata);
}

void putsizeimage(unsigned char XSIZE,unsigned char YSIZE,unsigned char code *s)
{  unsigned char k,lx,ly,a1,a2,x;
   Lcddelay(1000);
   k=Lcd_CurrentX&0X7;
   XSIZE+=k;
   x=Lcd_CurrentX;
   for(ly=0;ly<YSIZE;ly++,Lcd_CurrentY++)
      for(Lcd_CurrentX=x,lx=k,a1=0;lx<XSIZE;s++)
      {  unsigned char p;
         a2=*s;
         for(p=0;p<k;p++)
         {  a2>>=1;
            if((a1&0x1)==1) a2+=0x80;
            a1>>=1;
         }
         lcdpos();
         p=XSIZE&0X7;
         if(lx<8)
         {  if(XSIZE<8)
            {  Lcd_Mask=LeftMask[k] & RightMask[p];
               a1=lcdrd();
               a1&=(~Lcd_Mask);
               a1|=(a2 & Lcd_Mask);
               lcdwd(a1);
               lx=XSIZE;
                Lcd_CurrentX+=XSIZE-k;
            }
            else   //XSIZE>=8
            {  Lcd_Mask=LeftMask[k];
               a1=lcdrd();
               a1&=(~Lcd_Mask);
               a1|=(a2 & Lcd_Mask);
               lcdwd(a1);
               lx+=8-k;
               Lcd_CurrentX+=8-k;
            }
         }
         else if(lx>=XSIZE-p)  //lx>=8
         {  if(k>=p)
            {  s--;
               a1=*s;
               a2=0;
               for(p=0;p<k;p++)
               {  a2>>=1;
                  if((a1&0x1)==1) a2+=0x80;
                     a1>>=1;
               }
               p=XSIZE&0X7;
            }
            Lcd_Mask=RightMask[p];
            a1=lcdrd();
            a1&=(~Lcd_Mask);
            a1|=(a2 & Lcd_Mask);
            lcdwd(a1);
            lx+=p;
            Lcd_CurrentX+=p;
         }
         else    //lx>=8 and lx<XSIZE-p
         {  lcdwd(a2);
            lx+=8;
            Lcd_CurrentX+=8;
         }
         a1=*s;
      }
  Lcd_CurrentY-=YSIZE;
}

void main()
{
   lcdreset();
   Fill_Scr(0x55);            //显示竖条
   Lcddelay(6000);            //系统延时
   Fill_Scr(0xff);            //显示黑屏
   Lcddelay(6000);
//   put_str_xy(0,0,"创新科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12-86163888");//显示汉字
   put_str("创新科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12-86163888");
   Fill_Scr(0x00);
//
   rect(12,12,88,88,6);
   Lcddelay(5000);
   //Fill_Scr(0xff);
   //rect(12,12,88,120,0);
   lcdreset();
}

楼主:
24小时必答吗?已经24小时了吗?已经快24小时了。

楼主:
24小时必答吗?已经24小时了吗?已经100小时了。

楼主:
24小时必答吗?已经24小时了吗?已经240小时了。

楼主(2018-09-07):
24小时必答吗?已经24小时了吗?已经2400+小时了。

网友A:
早先的51单片机内部没有XRAM,而且都是使用总线结构,P0是数据8位数据总线,与低8位地址总线,P2是高8位地址总线。而外部设备的寻址也是通过映射到XRAM段,操作外设与XRAM读取类似。12、13行定义的应该是液晶屏的命令和数据的选通信号。

网友B:
题主你好,你这样的提问。我估计没几个人会回答你的。

其实就一条解决方案:研读T6963C手册!!!

网友A: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Cmd_Reg _at_ 0xfdff;    // C/D-P2.0   CE-P2.1  p2.0=1 p2.1=0
unsigned char xdata Lcd_Data_Reg _at_ 0xfcff;   // C/D-P2.0   CE-P2.1  p2.0=0 p2.1=0

液晶屏C/D连接的是P2.0,CE连接的是P2.1,RD连接P3.7,WR连接P3.6。当对地址 0xfdff 的 Lcd_Cmd_Reg 读/写时,C/D=1,CE=0,完成对液晶屏指令寄存器的读写。对地址 0xfcff 的 Lcd_Data_Reg 读/写时,C/D=0,CE=0,完成对液晶屏数据寄存器的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