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实时时钟 为什么第二行的“T”为什么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8-05-28):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为什么 LCD的第二行的“T”为什么显示不出来?下面是我的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1^0;        // DS1302数据线
sbit CLK=P1^1;        //DS1302时钟线
sbit RST=P1^2;  //DS1302复位线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uchar *WEEK[]={"SUN","TUS","MON","WEN","THU","FRI","SAT"};
uchar LCD_DSY_BUFFER1[]={"Date 00-00-01  "}; //LCD显示缓冲
uchar LCD_DSY_BUFFER2[]={"Time 00:00:00 "};
uchar DateTime[7]; //所读取的日期时间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SDA=x&1;
                CLK=1;
                CLK=0;
                x>>=1;
          }
}

uchar DS1302_Read_Byte()
{
uchar i,b,t;
for(i=0;i<8;i++)
{
        b>>=1;
        t=SDA;
        b|=t<<7;
        CLK=1;
        CLK=0;
}
return b/16*10+b%16;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0;
        CLK=0;
        RST=1;
        DS1302_Write_Byte(addr);
        dat=DS1302_Read_Byte();
        CLK=1;
        RST=0;
        return dat;
}

void GetTime()
{
        uchar i;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0x81+2*i);
        }
}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
        RW=1;
        EN=1;
        DelayMS(1);
        state=P0;
        EN=0;
        DelayMS(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08)==0x80);
        DelayMS(5);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Busy_Wait();
        RS=1;
        RW=0;
        EN=0;
        P0=dat;
        EN=1;
        DelayMS(1);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写命令
{
        LCD_Busy_Wait();
        RS=0;
        RW=0;
        EN=0;
        P0=cmd;
        EN=1;
        DelayMS(1);
        EN=0;
}

void Init_LCD()        //LCD初始化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MS(1);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
        Write_LCD_Command(p+0x80);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i]);
                DelayMS(1);
        }
}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d/10+'0';a[1]=d%10+'0';
}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GetTime();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5);          //年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8);          //月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11);  //日
        strcpy(LCD_DSY_BUFFER1+13,WEEK[DateTime[5]]);          //week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2+5);          //hour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2+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2+11);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1);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DSY_BUFFER2);
  }
}

网友A: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 {
  •         uchar i;
  •         Set_LCD_POS(p);
  •         for(i=0;i<16;i++)   //你这里显示时用的是循环16次。
  •         {
  •                 Write_LCD_Data(s[ i]);
  •                 DelayMS(1);
  •         }
  • }

而上面定义的
  • uchar LCD_DSY_BUFFER1[]={"Date 00-00-01  "}; //这里定义了15个字符  都没满16个
  • uchar LCD_DSY_BUFFER2[]={"Time 00:00:00 "};  //这里定义了14个字符 都没满16个
应该改成
  • uchar LCD_DSY_BUFFER1[]={"Date 00-00-01   "}; //后面多加个空格
  • uchar LCD_DSY_BUFFER2[]={"Time 00:00:00   "};  //后面多加2个空格
其它程序没问题。我已仿真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 {
  •         uchar i;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