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如何使用AD端口检测目前温度?

楼主(2018-05-28):
已解决,谢谢

网友A:
1、你datas的值被不停的覆盖,导致你datas/5的值永远不可能跟AD_biao[shu]相等,你应该再加一个变量求和。2、与其查表不如把datas带入公式直接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datas的值被不停的覆盖,导致你datas/5的值永远不可能跟AD_biao[shu]相等,你应该再加一个变量求和 ...

   你好,中午的时候,我稍微重新更改一下程序,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也发现了之后进行了,修改加多个求和变量并调整了一下位置如下: 但是也是查询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表的计算出现问题,我是按1024的来算,有些人说是按1023的来算

void main()//把转换结显示在数码管上
{
uint datas=0,datas_num=0;
int shu=0;
InitADC();
while(1)
  {
     for(mo=20;mo>0;mo--)//连取20次求平均值
     {
      datas = ADC(2);
      datas_num = datas_num+datas;
     }
     datas= datas/20;
     for(shu=0;shu<100;shu++)
      {
       if(datas == AD_biao[shu])
        while(1)
         {
          display(shu%10,shu/10,10);
         }
      }
   }
}

第二个问题,您上面所说到的,我也想到,但是我这个程序主要要实现的是要查询到当前的温度并显示在数码管上面,这个应该只能按照查表的方式来实现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